请教直流逆变交流电源电路问题

楼主(2020-10-23):
话不多说,先上图(拿现有的板画的)因为某种关系,要自己干。
电源从12V经变压器流向F530。
PWM 为1MHZ 12V方波,三极管控制F530开关。
网上找到关于逆变资料比较乱,为什么最最终输出能变成正弦波?(接近正弦)
补充一下原理图
输出波形
过变压器初级在530漏极位置波形
PWM

网友A:
你这个图有点不对,C??和C???不是接OUT。输出是RC微分电路?逆变器如果想输出接近正弦,那驱动脉冲肯定是SPWM波。

网友B:
是不同面积的方波组合,近似正弦波的。在一个正弦波周期内,PWM输出的占空比按正弦规律变化,得到的输出电压也近似正弦波。而且用不同的PWM方法控制,得到的波形也有差别。比较常用的是SPWM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图有点不对,C??和C???不是接OUT。输出是RC微分电路?逆变器如果想输出接近正弦,那驱动脉冲肯定是SPW ...

因为原理图还没有注解,可以说一下RC微分电路电路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