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1302读到的时间不准怎么回事呢?一分钟之内快好机秒钟

楼主(2020-10-23):
读到时间一分钟之内快好机秒钟,烦请各位大神解读

网友A:
外接晶振不不准换一个吧

网友B:
BCD转换有问题吧, 晶振不会有这么大的偏差,除非用错了

楼主(2022-04-15):
时间不准说明晶振不准

楼主:
不行买几个有缘的晶振试试,无缘的晶振不怎么准

网友C:
看看一天差多少,如果还是几秒钟那就是你软件弄错了。如果误差能累积,换片子换晶振,DS1302假货极多。

网友D:
检查一下外接晶振有没有问题,或者多了解几种时钟芯片

网友E:
ds1302通常都会快 ,用10p到30之间的电容并在ds1302晶振两端来调整时间的精度。我是这样处理的。

网友F:
1302我用的感觉是一般一天差很多秒,如果10分钟内差很多有可能是晶振错了。有的电路图上晶振两个脚对地有6P的电容,有的图又没有。我也没搞懂。差点就差点吧。想误差小点就多运行几天,然后在24小时内固定减个几秒。毕竟太便宜了。几毛一个。学习用还是可以的。高精度的用3231,就是太贵了。7-8元。不过是真的准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