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HC32L110开发板的OLED屏显示

楼主(2020-10-23):
有了程序下载和点亮LED灯的基础,我们就可以利用I/O口来尝试驱动OLED屏了,这里选的是I2C接口的OLED屏,只需占用2个I/O口,故十分节省资源,对于像HC32L110这样原本就引脚不多的芯片更是如此。
那么选哪个引脚来连接OLED屏呢?
这里选取的是P35和P36,其中P35--- CLK,P36--- DIN。
配置这2个引脚为输出功能的函数为:
void App_OledInit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IOExt(3, 5, GpioDirOut, TRUE, FALSE, TRUE, FALSE);
        Gpio_InitIOExt(3, 6, GpioDirOut, TRUE, FALSE, TRUE, FALSE);
}

是这2个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为:
#define OLED_SCLK_Set()   Gpio_SetIO(3, 5, TRUE)
#define OLED_SCLK_Clr()   Gpio_SetIO(3, 5, FALSE)
#define OLED_SDIN_Set()   Gpio_SetIO(3, 6, TRUE)
#define OLED_SDIN_Clr()   Gpio_SetIO(3, 6, FALSE)
该显示屏的初始化函数为:
void OLED_Init(void)
{
        OLED_SCLK_Set();
        OLED_SDIN_Set();
        delay1ms(800);
        OLED_WR_Byte(0xAE,OLED_CMD);//--display off
        OLED_WR_Byte(0x40,OLED_CMD);//--set start line address
        OLED_WR_Byte(0xB0,OLED_CMD);//--set page address
        OLED_WR_Byte(0xC8,OLED_CMD);//Com scan direction
        OLED_WR_Byte(0x81,OLED_CMD); // contract control
        OLED_WR_Byte(0xFF,OLED_CMD);//--128
        OLED_WR_Byte(0xA1,OLED_CMD);//set segment remap
        OLED_WR_Byte(0xA6,OLED_CMD);//--normal / reverse
        OLED_WR_Byte(0xA8,OLED_CMD);//--set multiplex ratio(1 to 64)
        OLED_WR_Byte(0x1F,OLED_CMD);//--1/32 duty
        OLED_WR_Byte(0xD3,OLED_CMD);//-set display offset
        OLED_WR_Byte(0x00,OLED_CMD);//
        OLED_WR_Byte(0xD5,OLED_CMD);//set osc division
        OLED_WR_Byte(0xf0,OLED_CMD);//
        OLED_WR_Byte(0xD9,OLED_CMD);//Set Pre-Charge Period
        OLED_WR_Byte(0x22,OLED_CMD);//
        OLED_WR_Byte(0xDA,OLED_CMD);//set com pin configuartion
        OLED_WR_Byte(0x02,OLED_CMD);//
        OLED_WR_Byte(0xDB,OLED_CMD);//set Vcomh
        OLED_WR_Byte(0x49,OLED_CMD);//
        OLED_WR_Byte(0x8D,OLED_CMD);//set charge pump enable
        OLED_WR_Byte(0x14,OLED_CMD);//
        OLED_WR_Byte(0xAF,OLED_CMD);//--turn on oled panel
        OLED_Clear();
}

实现图1和图2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:
int32_t main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OLED_Init();
                OLED_Clear(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0,"HC32L110 TEST",1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2,"OLED DISPLAY",16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2000);
                OLED_Clear(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0, 0, 3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16, 0, 4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32, 0, 5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48, 0, 6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64, 0, 7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0, 2, 8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16, 2, 9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32, 2, 10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48, 2, 11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64, 2, 12)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1);
}

图1 显示字符串

图2 显示汉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