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独立按键控制数码管疑问

楼主(2020-10-23):
如何用独立按键控制数码管数字增加,按下k1k2数码管数字加一,按下k3k4数码管数字减一,k1k3控制数码管左四位,k2k4控制数码管右四位

网友A:
if((k1==0)&&(k2==0))  {}是这个意思么

网友B:
#define k1  P10
#define k2  P11
#define k3  P12
#define k4  P13
int a,b;
void Deel_Counter()
{
  if(k1==0)
  {
    a++;
    if(a>=10000)a=0;
  }
  else if(k3==0)
  {
    a--;
    if(a<0)a=9999;
  }
  else if(k2==0)
  {
    b++;
    if(b>=10000)b=0;
  }
  else if(k4==0)
  {
     b--;
      if(b<0)b=9999;
  }
}

void Show_CounterA()
{
    //将a显示出来,选段码,刷位数
}
void Show_CounterB()
{
    //将b显示出来,选段码,刷位数
}

网友C:
按下k1/k2数码管左四位数字加/减1,按下k3/k4数码管右四位数字加/减1
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K1=P3^0;
sbit K2=P3^1;
sbit K3=P3^2;
sbit K4=P3^3;
uchar code table[]={//共阳LED段码表
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
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
uchar data dis_buf[8];//显示数据缓存
uint a,b;//计数变量

void delay(uint n)
{
        while(n--);
}
//按键扫描函数
void keyscan()
{
        static uchar count=0;
        static bit sign=0;
        if(!K1||!K2||!K3||!K4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++count>=10&&sign==0)//消抖/自锁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g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1){if(a<9999)a++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!K2){if(a>0)a--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!K3){if(b<9999)b++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!K4){if(b>0)b--;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//松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sign=0;
        }
}
//共阳数码管显示函数
void display()
{
        static uchar i=0;
        //数据分解
        dis_buf[0]=table[a/1000%10];
        dis_buf[1]=table[a/100%10];
        dis_buf[2]=table[a/10%10];
        dis_buf[3]=table[a%10];
        dis_buf[4]=table[b/1000%10];
        dis_buf[5]=table[b/100%10];
        dis_buf[6]=table[b/10%10];
        dis_buf[7]=table[b%10];

        P2&=0x00;//消隐
        P0=dis_buf[i];//送段码
        P2|=0x01<<i;//送位码
        i++;i%=8;//扫描计数
}
void main()//主函数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//按键扫描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//数码管显示
                delay(35);//少许延时,控制主循环周期约1ms
        }
}

网友D:
既然有K1 K2 K3 K4,为什么还要组合按呢,一个管一个功能不香吗?

网友E(2021-01-04):
引用 网友C:
按下k1/k2数码管左四位数字加/减1,按下k3/k4数码管右四位数字加/减1

酷~~ 非常感谢老哥给萌新指点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