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带字库的LCD12864滚动显示汉字源程序+Proteus仿真电路图

楼主(2020-10-23):
这是一个用12864显示的汉字滚动设计里面有程序和仿真图
大家可以拿来参考一下

楼主:
这是仿真图
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absacc.h>
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
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;
#define LLCD_CMD_WR PBYTE[0x10]
#define LLCD_CMD_RD PBYTE[0x11]
#define LLCD_DATA_WR PBYTE[0x12]
#define LLCD_DATA_RD PBYTE[0x13]

#define RLCD_CMD_WR PBYTE[0x20]
#define RLCD_CMD_RD PBYTE[0x21]
#define RLCD_DATA_WR PBYTE[0x22]
#define RLCD_DATA_RD PBYTE[0x23]
sbit busy=P0^1;

uchar code hz0[]=
{
0x00, 0x00, 0xf8, 0x88, 0x99, 0xea, 0x8c, 0xf8, 0x88, 0xcc, 0xab, 0x99, 0x88, 0xf8, 0x00, 0x00,
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fe, 0x4a, 0x4a, 0x4a, 0x4a, 0x4a, 0x4a, 0xfe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

0x20, 0x30, 0xac, 0x63, 0x10, 0x00, 0x40, 0x42, 0x22, 0x22, 0x12, 0x1a, 0x26, 0x42, 0xc0, 0x00,
0x22, 0x23, 0x22, 0x12, 0x12, 0x00, 0x20, 0x21, 0x21, 0x21, 0x3f, 0x21, 0x21, 0x21, 0x20, 0x00,

0x10, 0x60, 0x01, 0x86, 0x60, 0x20, 0xd0, 0x48, 0x44, 0x43, 0x44, 0xc8, 0x30, 0x60, 0x20, 0x00,
0x04, 0x04, 0xfe, 0x01, 0x00, 0x00, 0x7f, 0x80, 0x80, 0x84, 0x88, 0x87, 0x80, 0xe0, 0x00, 0x00,

0x10, 0x60, 0x01, 0xf6, 0x00, 0x10, 0xf8, 0x17, 0x34, 0x54, 0x14, 0x14, 0xf4, 0x04, 0x04, 0x00,
0x04, 0x04, 0xff, 0x00, 0x01, 0x01, 0x1f, 0x11, 0x13, 0x15, 0x51, 0x91, 0x7f, 0x11, 0x11, 0x00,

0x14, 0x24, 0x44, 0x84, 0x7c, 0x40, 0x30, 0xfc, 0x4b, 0x48, 0xf9, 0x4e, 0x48, 0x48, 0x08, 0x00,
0x10, 0x08, 0x06, 0x01, 0x03, 0x0c, 0x00, 0xff, 0x22, 0x22, 0x3f, 0x22, 0x22, 0x22, 0x20, 0x00,

0x00, 0x10, 0x10, 0x12, 0x14, 0x1c, 0x10, 0xf0, 0x9f, 0x10, 0x10, 0x10, 0x10, 0xf8, 0x10, 0x00,
0x00, 0x00, 0x40, 0x20, 0x10, 0x08, 0x06, 0x01, 0x00, 0x11, 0x26, 0x40, 0x20, 0x1f, 0x00, 0x00,

0x00, 0x10, 0x10, 0x10, 0x90, 0x70, 0x00, 0xff, 0x20, 0x60, 0x90, 0x08, 0x04, 0x00, 0x00, 0x00,
0x10, 0x10, 0x08, 0x06, 0x01, 0x40, 0x80, 0x7f, 0x00, 0x00, 0x01, 0x06, 0x0c, 0x18, 0x08, 0x00,

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
0x00, 0x00, 0x58, 0x38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
};

uchar code hz1[]=
{
0xfe, 0x02, 0x32, 0xca, 0x46, 0x20, 0x30, 0x2c, 0xe3, 0x24, 0x28, 0x10, 0x20, 0x20, 0x00, 0x00,
0xff, 0x02, 0x04, 0x43, 0x20, 0x11, 0x4d, 0x81, 0x7f, 0x01, 0x05, 0x09, 0x11, 0x30, 0x00, 0x00,

0x80, 0x88, 0x88, 0x88, 0xff, 0x88, 0x88, 0x88, 0x00, 0xfe, 0x02, 0x02, 0x02, 0xfe, 0x00, 0x00,
0x00, 0x10, 0x3c, 0x13, 0x10, 0x08, 0x0a, 0x1c, 0x08, 0xff, 0x00, 0x08, 0x10, 0x0f, 0x00, 0x00,

0x00, 0x02, 0x82, 0x7a, 0x92, 0x02, 0x02, 0xfe, 0x02, 0x02, 0x02, 0xfa, 0x02, 0x02, 0x00, 0x00,
0x48, 0x46, 0x41, 0x40, 0x41, 0x46, 0x40, 0x7f, 0x48, 0x44, 0x43, 0x40, 0x41, 0x4e, 0x44, 0x00,

0x00, 0x00, 0xe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ff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e0, 0x00, 0x00,
0x00, 0x20, 0x7f, 0x20, 0x20, 0x20, 0x20, 0x3f, 0x20, 0x20, 0x20, 0x20, 0x20, 0x7f, 0x00, 0x00,

0x00, 0x02, 0x02, 0x02, 0x02, 0x82, 0x42, 0xfe, 0x06, 0x42, 0xc2, 0x82, 0x02, 0x03, 0x02, 0x00,
0x00, 0x08, 0x04, 0x02, 0x01, 0x00, 0x00, 0x7f, 0x00, 0x00, 0x00, 0x01, 0x07, 0x02, 0x00, 0x00,

0x80, 0x80, 0x80, 0x80, 0xbe, 0xaa, 0xaa, 0xaa, 0xaa, 0xaa, 0xaa, 0xbe, 0x80, 0x80, 0x80, 0x00,
0x00, 0x40, 0x20, 0x10, 0x0e, 0x10, 0x20, 0x3f, 0x44, 0x44, 0x44, 0x44, 0x44, 0x40, 0x40, 0x00,

0x40, 0x40, 0x44, 0x44, 0x44, 0x44, 0xc4, 0xc4, 0x44, 0x44, 0x46, 0x46, 0x64, 0x60, 0x40, 0x00,
0x00, 0x20, 0x70, 0x38, 0x2c, 0x27, 0x23, 0x31, 0x10, 0x12, 0x14, 0x18, 0x70, 0x20, 0x00, 0x00,

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
0x00, 0x00, 0x5b, 0x3b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
};

uchar code hz2[]=
{
0x02, 0x02, 0xfe, 0x92, 0x92, 0x92, 0xfe, 0x02, 0x02, 0x7c, 0x84, 0x04, 0x84, 0x7c, 0x04, 0x00,
0x10, 0x10, 0x0f, 0x08, 0x08, 0x04, 0xff, 0x04, 0x22, 0x10, 0x09, 0x06, 0x09, 0x30, 0x10, 0x00,

0x00, 0x02, 0x1c, 0xc0, 0x30, 0x4c, 0x30, 0x0f, 0x08, 0xf8, 0x08, 0x08, 0x28, 0x18, 0x08, 0x00,
0x02, 0x5e, 0x43, 0x20, 0x20, 0x10, 0x08, 0x04, 0x03, 0x01, 0x06, 0x08, 0x30, 0x60, 0x20, 0x00,

0x04, 0x04, 0x04, 0x84, 0xf4, 0x2f, 0x04, 0x04, 0xe4, 0x0f, 0x04, 0xc4, 0x84, 0x04, 0x04, 0x00,
0x00, 0x02, 0x01, 0x00, 0xff, 0x00, 0x08, 0x04, 0x3f, 0x42, 0x41, 0x40, 0x40, 0x78, 0x20, 0x00,

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fe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fe, 0x8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
0x20, 0x30, 0x2c, 0x23, 0x20, 0x21, 0x36, 0x2c, 0x23, 0x20, 0x20, 0x23, 0x26, 0x3c, 0x28, 0x00,

0xe0, 0x00, 0xff, 0x10, 0xf4, 0x94, 0xff, 0x94, 0xf4, 0x08, 0xf4, 0x13, 0x92, 0x1a, 0xf6, 0x00,
0x00, 0x00, 0xff, 0x10, 0x08, 0x06, 0xff, 0x02, 0x04, 0x80, 0x4f, 0x20, 0x1f, 0x20, 0xcf, 0x00,

0x00, 0xfe, 0x02, 0x02, 0xf2, 0x12, 0x12, 0x12, 0x12, 0x12, 0xf2, 0x02, 0x02, 0xfe, 0x00, 0x00,
0x00, 0x7f, 0x40, 0x40, 0x47, 0x44, 0x44, 0x44, 0x44, 0x44, 0x47, 0x40, 0x40, 0x7f, 0x00, 0x00,

0x00, 0xfe, 0x02, 0xf2, 0x12, 0x12, 0xf2, 0x00, 0xf2, 0x12, 0x1a, 0xd6, 0x12, 0xf2, 0x02, 0x00,
0x20, 0x1f, 0x00, 0x3f, 0x10, 0x09, 0x45, 0x40, 0x2f, 0x20, 0x10, 0x0f, 0x10, 0x2f, 0x60, 0x00,

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
0x00, 0x00, 0x58, 0x38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
};

uchar code hz3[]=
{
0x00, 0x00, 0x42, 0x44, 0x5c, 0x48, 0x40, 0xff, 0x40, 0x50, 0x48, 0x46, 0x64, 0x40, 0x00, 0x00,
0x00, 0x04, 0x04, 0x04, 0x04, 0x04, 0x04, 0xff, 0x04, 0x04, 0x04, 0x04, 0x04, 0x06, 0x04, 0x00,

0x20, 0x38, 0xa7, 0x62, 0x10, 0x20, 0xa0, 0x6c, 0x6b, 0xaa, 0x2a, 0x3a, 0x26, 0xa0, 0x20, 0x00,
0x12, 0x13, 0x12, 0x0a, 0x29, 0x25, 0x12, 0x12, 0x49, 0x85, 0x7f, 0x02, 0x0d, 0x18, 0x08, 0x00,

0x20, 0x10, 0xfc, 0x07, 0xf2, 0x20, 0x98, 0x8f, 0x54, 0xa4, 0x24, 0x54, 0xcc, 0x80, 0x80, 0x00,
0x00, 0x00, 0x7f, 0x00, 0x03, 0x54, 0x54, 0x4a, 0x2b, 0x25, 0x15, 0x12, 0x0a, 0x09, 0x00, 0x00,

0x40, 0x42, 0xcc, 0x00, 0x04, 0x04, 0xe5, 0xb6, 0xac, 0xa4, 0xa6, 0xe5, 0x04, 0x04, 0x00, 0x00,
0x40, 0x20, 0x1f, 0x20, 0x40, 0x40, 0x5f, 0x4a, 0x4a, 0x4a, 0x4a, 0x5f, 0x40, 0x40, 0x40, 0x00,

0x00, 0x00, 0x42, 0x44, 0x5c, 0x48, 0x40, 0xff, 0x40, 0x50, 0x48, 0x46, 0x64, 0x40, 0x00, 0x00,
0x00, 0x04, 0x04, 0x04, 0x04, 0x04, 0x04, 0xff, 0x04, 0x04, 0x04, 0x04, 0x04, 0x06, 0x04, 0x00,

0x20, 0x38, 0xa7, 0x62, 0x10, 0x20, 0xa0, 0x6c, 0x6b, 0xaa, 0x2a, 0x3a, 0x26, 0xa0, 0x20, 0x00,
0x12, 0x13, 0x12, 0x0a, 0x29, 0x25, 0x12, 0x12, 0x49, 0x85, 0x7f, 0x02, 0x0d, 0x18, 0x08, 0x00,

0x10, 0x10, 0x92, 0x92, 0x92, 0xf2, 0x9e, 0x92, 0x92, 0x92, 0x92, 0x92, 0xfe, 0x10, 0x10, 0x00,
0x40, 0x20, 0x10, 0x0c, 0xfe, 0x45, 0x44, 0x44, 0x44, 0x44, 0x44, 0x44, 0xfd, 0x00, 0x00, 0x00,

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
0x00, 0x18, 0x24, 0x24, 0x18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

};

void lcd_cmd_wr(uchar cmdcode,uchar f);
void lcd_data_wr(uchar ldata,uchar f);
void chech_busy(uchar f);
void lcd_hz_wr(uchar posx,uchar posy,uchar *hz);
void lcd_str_wr(uchar row,uchar col,uchar n,uchar *str);
void lcd_rol();
void lcd_init();
void delay(uint n);

void main()
{
  while(1)
  {
   lcd_init();
   lcd_str_wr(0,0,8,hz0);
   delay(100);
   lcd_str_wr(1,0,8,hz1);
   delay(100);
   lcd_str_wr(2,0,8,hz2);
   delay(100);
   lcd_str_wr(3,0,8,hz3);
   delay(100);
   lcd_rol();
   delay(1000);
   lcd_rol();
   delay(1000);
  }
}

void lcd_init()
{
  uint i;
  lcd_cmd_wr(0x3f,0);
  lcd_cmd_wr(0xc0,0);
  lcd_cmd_wr(0xb8,0);
  lcd_cmd_wr(0x40,0);
  lcd_cmd_wr(0x3f,1);
  lcd_cmd_wr(0xc0,1);
  lcd_cmd_wr(0xb8,1);
  lcd_cmd_wr(0x40,1);
  for(i=0;i<256;i++)
  {
    lcd_data_wr(0x00,0);
        lcd_data_wr(0x00,1);
  }
  lcd_cmd_wr(0xb8+4,0);
  lcd_cmd_wr(0xb8+4,1);
  for(i=0;i<256;i++)
  {
    lcd_data_wr(0x00,0);
        lcd_data_wr(0x00,1);
  }
}

void lcd_cmd_wr(uchar cmdcode,uchar f)
{
  chech_busy(f);
  if(f==0) LLCD_CMD_WR=cmdcode;
  else RLCD_CMD_WR=cmdcode;
}

void chech_busy(uchar f)
{
  if(f==0) LLCD_CMD_RD;
  else RLCD_CMD_RD;
  while(busy);
}

void lcd_str_wr(uchar row,uchar col,uchar n,uchar *str)
{
  uchar i;
  for(i=0;i<n;i++)
  {
    lcd_hz_wr(row,col,str+i*32);
        delay(50);
        col++;
  }
}

void lcd_hz_wr(uchar posx,uchar posy,uchar *hz)
{
  uchar i;
  if(posy<4)
  {
    lcd_cmd_wr(0xb8+2*posx,0);
        lcd_cmd_wr(0x40+16*posy,0);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 lcd_data_wr(hz[i],0);
        lcd_cmd_wr(0xb8+2*posx+1,0);
        lcd_cmd_wr(0x40+16*posy,0);
        for(i=16;i<32;i++) lcd_data_wr(hz[i],0);
  }
  else
  {
    lcd_cmd_wr(0xb8+2*posx,1);
        lcd_cmd_wr(0x40+16*(posy-4),1);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 lcd_data_wr(hz[i],1);
        lcd_cmd_wr(0xb8+2*posx+1,1);
        lcd_cmd_wr(0x40+16*(posy-4),1);
        for(i=16;i<32;i++) lcd_data_wr(hz[i],1);
  }
}

void lcd_data_wr(uchar ldata,uchar f)
{
  chech_busy(f);
  if(f==0) LLCD_DATA_WR=ldata;
  else RLCD_DATA_WR=ldata;
}

void lcd_rol()
{
  uchar i;
  for(i=0;i<64;i++)
  {
    lcd_cmd_wr(0xc0+i,0);
        lcd_cmd_wr(0xc0+i,1);
        delay(10);
  }
}

void delay(uint n)
{
  uint i;
  for(;n>0;n--)
          for(i=500;i>0;i--);
}

网友A(2021-02-25):
你好,请问怎么将滚动显示改为正常得显示

网友B(2023-05-12):
仿真图是哪个

网友C:
LCD滚动显示汉字.DSN
这个文件 用Proteus7.8打开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