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IAP升级问题

楼主(2020-10-23):
看了论坛上关于IAP的资料,个人理解是不是先要通过JTEG把IAP程序写入,然后再把应用程序通过IAP串口写入。
我的问题是可以直接把IAP程序和应用程序一起通过JTEG写入吗

网友A:
完全可以,没什么难度

网友B:
其实吧,烧录程序的基本原理就是你要把程序烧录到某个地址,然后从某个地址开始调用执行,你既然都IAP和应用程序都是程序,那么就应该知道,你分开烧录和合并烧录都是可以的。分开烧录的话先烧录哪一个程序都行(烧录时不要勾选清楚所有片区,只清楚用到的片区),设定好编译程序时对应的烧录地址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当然可以,把引导程序和应用程序合成一个文件就可以一次烧入了。

楼主:
谢谢,有完整的例程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其实吧,烧录程序的基本原理就是你要把程序烧录到某个地址,然后从某个地址开始调用执行,你既然都IAP和应 ...

谢谢,请问合并烧录怎么操作?应用程序的MAIN应该放在哪里?

楼主:
我在网上找了一个方式,这样可以实现吗?

网友D(2021-07-06):
可以,但是地址要衔接,不要跨段就行

网友E:
完全可以的,可以将BootLoader程序和APP程序的HEX拼接成一个HEX,如何拼接网上有,完后用ISP或者是JLINK下载进去即可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