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433 315 RF的STM32解码程序

楼主(2020-10-23):
RF 协议 同步信号 300us高电平 10MS 低电平,数据 “0” 300us 高电平 1ms 低电平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据 “1”  1ms 高电平 300us低电平。

只需要配置一个中断,将这个函数放在中断里调用,
void ir_interrupt_drives(void)//中断50us中调用
在main 中 while(1)里面 调用    IR_Process(); 即可实现RF的解码。

// Copyright (c) all rights reserved
//********************版权和版本的声明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项目信息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项目名称:
//客户名称: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文件信息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文件名称:    hal_ir.c
//文件头文件:  hal_ir.h
//作    者:zenghb
//起止时间:2020年3月26日11:58:41
//文件版本:V2.0
//校 验 和: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硬件信息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目标器件:ob39s003
//源 时 钟:
//PCBA型号: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平台信息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开发环境:keil
//烧录环境:
//配置内容: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功能信息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程序功能:
//函数列表: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修改记录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<author>  <time>   <version> <desc>
//1.zenghb    2020-03-26    V2.0
//2.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include "hal_ir.h"

#define INTERRUPT_INT4 2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1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IR_Typedef  IR1;

#define IR1_DECODE_VALUE        0x87
#define IR2_DECODE_VALUE        0x87
#define IR3_DECODE_VALUE        0x87
#define IR4_DECODE_VALUE        0x87
#define IR5_DECODE_VALUE        0x87
#define IR6_DECODE_VALUE        0x87

//unsigned int ProcessTime;

void ir_agreement_check(void)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 i;             //接收红外信号处理

    IR1.IrTimeOutCnt = 20;

        IR1.Falg.bits.IrEndFlag = 0; //只要有下降沿,结束是不存在结束。

    if(IR1.Falg.bits.StartFlag)
    {
        if( IR1.IrTime < 220 && IR1.IrTime >= 180)//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,10.0ms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if(!IR1.Falg.bits.IR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>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R1.IrTime < 4 || IR1.IrTime > 2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1.Falg.bits.Start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1.IrData[i++] = (unsigned char)IR1.IrTime;//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,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1.IrTime = 0;
        }

        if(i >= 24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R1.Falg.bits.IR_OK=1;
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}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IR1.IrTime = 0;
        IR1.Falg.bits.StartFlag = 1;
    }
}

void ir_decode(void)//红外码值处理函数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, k,value;

        k=1;
        for(i=0;i<3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j=1;j<=8;j++) //处理1个字节8位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<<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IR1.IrData[k] > 17 && IR1.IrData[k] < 23)//大于某值为1,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,这里使用12M计算,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|=0x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R1.IrCode[i] = value;
        }
        value=0;
}

void IR_Process(void)
{
        if(IR1.Falg.bits.IR_OK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r_decode1();
                if(IR1.ProcessTime>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1.IrCode[0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1.IrCode[1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1.IrCode[2]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R1.Falg.bits.IR_OK=0;
                if(IR1.IrCode[0]==0xaa && IR1.IrCode[1]==0xaa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1.ProcessTime = 1000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ir_interrupt_drives(void)//中断100us中调用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 CheckCnt,IRStatus=0;

        if(IR1.ProcessTime>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R1.ProcessTime--;
        }
        if(PIN_IR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++CheckCnt > 2)//在中断中调用 值为2即可,快速扫描,适当加长可提高防抖效果。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Cnt =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RStatus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_agreement_check1();//下降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Status 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R1.IrTime++;
                if(CheckCnt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ckCnt--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RStatu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Status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A(2021-08-01):
不用中断方式行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