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在keil里仿真stc15系列单片机定时器中断问题

楼主(2020-10-23):
在Keil里编写了一个以15系列STC15W4K32S4为MCU的程序,使用定时器T0中断,时钟为11.0592M,发现无法按照设置的定时器时间计入中断,AUXR无论配置是1T还是12T,TMOD无论是模式0还是模式1,都不能按照设定的时间进入,而且与设定的时间相差很多,查找了很长时间,寄存器的配置也没有问题,以STC89C51为MCU的话,就是正常的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

网友A:
仿真软件里没有STC15Wxx1T的模型,只能用51系列12T模型替代,做实物时再改回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仿真软件里没有STC15Wxx1T的模型,只能用51系列12T模型替代,做实物时再改回来。

现在有了,就是用STC的下载软件可以把模型添加进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