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2C通信 到底哪里出问题了,没有回应!

楼主(2020-10-2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你这程序好不规范,看的好懵,你iic函数没丢while(1)里面,看样子你是模拟的iic,你是上电就进行iic通信一次,然后就进入空的while(1)了。再也不通讯了。

网友A:
还有,不是应该先初始化iic的io口再通信吗?你这先通信完再初始化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程序好不规范,看的好懵,你iic函数没丢while(1)里面,看样子你是模拟的iic,你是上电就进行iic通信 ...

是的,我按自己的理解写的。我就是想实现写入0xaa,然后单片机从24c02中读回刚才写的,赋给P2。P2上接了LED灯观察。只需要通信一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程序好不规范,看的好懵,你iic函数没丢while(1)里面,看样子你是模拟的iic,你是上电就进行iic通信 ...

谢谢回帖
是的 我就通信1次。  我想写入0xaa,然后单片机从24c02中读取出来,赋给P2,通过观察P2接的LED灯,看是不是刚刚写入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回帖
是的 我就通信1次。  我想写入0xaa,然后单片机从24c02中读取出来,赋给P2,通过观察P2接的LED灯 ...

先初始化再通信,还有你上电瞬间就通信,来得及看现象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初始化再通信,还有你上电瞬间就通信,来得及看现象吗

居然可以啦!我就加了个暂停
void main()
{ init();
qidong();
wz( );
scl=1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 scl=0;_nop_();// 应答
pnwz( );
scl=1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scl=0;_nop_(); // 应答
shuju();
scl=1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 scl=0;_nop_(); // 应答
jieshu();
//zt();
  init();
   du();
   _nop_();
   if(sda==0)

网友B:
EEPRMO I2C写入后不能立刻读出,需要延时一段时间,否组EEPROM无法正常响应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EEPRMO I2C写入后不能立刻读出,需要延时一段时间,否组EEPROM无法正常响应的

嗯,原来是这样。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