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rf2401跟51单片机io口直接连接,电压怎么会不正常

楼主(2020-10-23):
1603459926(1).jpg 2.4G模组是接得3.3v,但是其他引脚跟io口直接相连以后,一会是3.3v,一会会直接跳到4.5v左右,是什么情况,各位大佬,这是电路图,大佬们求指点

楼主:
把2.4g取下来万用表测电压就变成3.3v电压,装上以后开始会是3.3,过一会就不是3.3v了,

网友A:
没放原理图上来,神仙分析不了的!

楼主:
1603459926(1).jpg 这是原理图,各位大佬帮忙看一看,感谢

楼主:
1603459926(1).jpg 这是原理图,各位大佬求指点!!!

楼主:
当我只把3.3v,跟地接起来得时候,电压就正常了,是因为5v输出spi得影响嘛?大佬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