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51单片机驱动P12864F液晶屏显示控制菜单系统Proteus仿真程序

楼主(2020-10-23):
用51单片机驱动LCD P12864F点阵式液晶屏显示控制菜单系统

单片机程序代码 主函数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"LCD.H"
#include "DS1302.h"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uchar code hz4[4][32]=
{         //'*'
    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10,0x00,0x10,0x00,0xD6,0x00,0x38,0x00,
        0x38,0x00,0xD6,0x00,0x10,0x00,0x1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        //
    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    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        /*--  文字:  元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00,0x00,0x3F,0xF8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FF,0xFE,0x04,0x40,0x04,0x40,
0x04,0x40,0x04,0x40,0x08,0x40,0x08,0x42,0x10,0x42,0x20,0x42,0x40,0x3E,0x80,0x00,
/*--  文字:  —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7F,0xFC,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};

uchar code hz10[4][32]={
/*--  文字:  本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01,0x00,0x01,0x00,0x01,0x00,0x01,0x00,0x7F,0xFC,0x03,0x80,0x05,0x40,0x05,0x40,
0x09,0x20,0x11,0x10,0x21,0x08,0x4F,0xE4,0x81,0x02,0x01,0x00,0x01,0x00,0x01,0x00,

/*--  文字:  次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00,0x80,0x40,0x80,0x20,0x80,0x20,0xFC,0x01,0x04,0x09,0x08,0x0A,0x40,0x14,0x40,
0x10,0x40,0xE0,0xA0,0x20,0xA0,0x21,0x10,0x21,0x10,0x22,0x08,0x24,0x04,0x08,0x02,

/*--  文字:  点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02,0x00,0x02,0x00,0x02,0x00,0x03,0xFC,0x02,0x00,0x02,0x00,0x3F,0xF0,0x20,0x10,
0x20,0x10,0x20,0x10,0x3F,0xF0,0x00,0x00,0x24,0x88,0x22,0x44,0x42,0x44,0x80,0x04,

/*--  文字:  菜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08,0x20,0x08,0x20,0xFF,0xFE,0x08,0x20,0x00,0x10,0x00,0xF8,0x3F,0x00,0x11,0x10,
0x08,0x20,0x01,0x00,0x7F,0xFC,0x05,0x40,0x09,0x20,0x31,0x18,0xC1,0x06,0x01,0x00,
};
uchar code hz5[10][32]=
{/*--  文字:  0  --*/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18,0x00,0x24,0x00,0x42,0x00,0x42,0x00,0x42,0x00,
0x42,0x00,0x42,0x00,0x42,0x00,0x42,0x00,0x24,0x00,0x18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/*--  文字:  1  --*/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8,0x00,0x38,0x00,0x08,0x00,0x08,0x00,0x08,0x00,
0x08,0x00,0x08,0x00,0x08,0x00,0x08,0x00,0x08,0x00,0x3E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/*--  文字:  2  --*/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3C,0x00,0x42,0x00,0x42,0x00,0x42,0x00,0x02,0x00,
0x04,0x00,0x08,0x00,0x10,0x00,0x20,0x00,0x42,0x00,0x7E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/*--  文字:  3  --*/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3C,0x00,0x42,0x00,0x42,0x00,0x02,0x00,0x04,0x00,
0x18,0x00,0x04,0x00,0x02,0x00,0x42,0x00,0x42,0x00,0x3C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/*--  文字:  4  --*/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4,0x00,0x0C,0x00,0x0C,0x00,0x14,0x00,0x24,0x00,
0x24,0x00,0x44,0x00,0x7F,0x00,0x04,0x00,0x04,0x00,0x1F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/*--  文字:  5  --*/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7E,0x00,0x40,0x00,0x40,0x00,0x40,0x00,0x78,0x00,
0x44,0x00,0x02,0x00,0x02,0x00,0x42,0x00,0x44,0x00,0x38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/*--  文字:  6  --*/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18,0x00,0x24,0x00,0x40,0x00,0x40,0x00,0x5C,0x00,
0x62,0x00,0x42,0x00,0x42,0x00,0x42,0x00,0x22,0x00,0x1C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/*--  文字:  7  --*/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7E,0x00,0x42,0x00,0x04,0x00,0x04,0x00,0x08,0x00,
0x08,0x00,0x10,0x00,0x10,0x00,0x10,0x00,0x10,0x00,0x1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/*--  文字:  8  --*/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3C,0x00,0x42,0x00,0x42,0x00,0x42,0x00,0x24,0x00,
0x18,0x00,0x24,0x00,0x42,0x00,0x42,0x00,0x42,0x00,0x3C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/*--  文字:  9  --*/
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38,0x00,0x44,0x00,0x42,0x00,0x42,0x00,0x42,0x00,
0x46,0x00,0x3A,0x00,0x02,0x00,0x02,0x00,0x24,0x00,0x18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};
uchar code hz11[5][32]=
{
/*--  文字:  好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10,0x00,0x10,0xFC,0x10,0x04,0x10,0x08,0xFC,0x10,0x24,0x20,0x24,0x20,0x25,0xFE,
0x24,0x20,0x48,0x20,0x28,0x20,0x10,0x20,0x28,0x20,0x44,0x20,0x84,0xA0,0x00,0x40,

/*--  文字:  运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00,0x00,0x23,0xF8,0x10,0x00,0x10,0x00,0x00,0x00,0x07,0xFC,0xF0,0x40,0x10,0x80,
0x11,0x10,0x12,0x08,0x17,0xFC,0x12,0x04,0x10,0x00,0x28,0x00,0x47,0xFE,0x00,0x00,

/*--  文字:  来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01,0x00,0x01,0x00,0x01,0x00,0x7F,0xFC,0x01,0x00,0x11,0x10,0x09,0x10,0x09,0x20,
0xFF,0xFE,0x03,0x80,0x05,0x40,0x09,0x20,0x31,0x18,0xC1,0x06,0x01,0x00,0x01,0x00,

/*--  文字:  菜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08,0x20,0x08,0x20,0xFF,0xFE,0x08,0x20,0x00,0x10,0x00,0xF8,0x3F,0x00,0x11,0x10,
0x08,0x20,0x01,0x00,0x7F,0xFC,0x05,0x40,0x09,0x20,0x31,0x18,0xC1,0x06,0x01,0x00,

/*--  文字:  馆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20,0x40,0x20,0x20,0x23,0xFE,0x3A,0x02,0x4C,0x04,0x51,0xF8,0x81,0x08,0x21,0x08,
0x21,0xF8,0x21,0x00,0x21,0x00,0x21,0xFC,0x29,0x04,0x31,0x04,0x21,0xFC,0x01,0x04,
};
uchar code hz12[2][32]=
{
/*--  文字:  星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00,0x00,0x1F,0xF0,0x10,0x10,0x1F,0xF0,0x10,0x10,0x1F,0xF0,0x01,0x00,0x11,0x00,
0x1F,0xF8,0x21,0x00,0x41,0x00,0x1F,0xF0,0x01,0x00,0x01,0x00,0x7F,0xFC,0x00,0x00,

/*--  文字:  期  --*/
/*--  宋体12; 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:宽x高=16x16   --*/
0x22,0x00,0x22,0x7C,0x7F,0x44,0x22,0x44,0x22,0x44,0x3E,0x7C,0x22,0x44,0x22,0x44,
0x3E,0x44,0x22,0x7C,0x22,0x44,0xFF,0x44,0x04,0x84,0x22,0x84,0x41,0x14,0x82,0x08,
};

void welcome3()
{
 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z(0,0+i,hz4[1]);
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z(1,0+i,hz4[1]);
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z(2,0+i,hz4[1]);
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z(3,0+i,hz4[1]);
}
void welcome2()
{
 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z(0,1+i,hz11[i]);
         Ds1302ReadTime();
     display_hz(1,0,hz5[2]);
         display_hz(1,1,hz5[0]);
         display_hz(1,2,hz5[TIME[6]/16]);
         display_hz(1,3,hz5[(TIME[6]&0x0f)]);
         display_hz(1,4,hz4[3]);
         display_hz(1,5,hz5[TIME[4]/16]);
         display_hz(1,6,hz5[(TIME[4]&0x0f)]);
         display_hz(1,7,hz4[3]);
         display_hz(2,0,hz5[TIME[3]/16]);
         display_hz(2,1,hz5[(TIME[3]&0x0f)]);
         display_hz(2,2,hz4[3]);
         display_hz(2,3,hz5[TIME[2]/16]);
         display_hz(2,4,hz5[(TIME[2]&0x0f)]);
         display_hz(2,5,hz4[3]);
         display_hz(2,6,hz5[TIME[1]/16]);
         display_hz(2,7,hz5[(TIME[1]&0x0f)]);
         display_hz(3,0,hz4[3]);
         display_hz(3,1,hz5[TIME[0]/16]);
         display_hz(3,2,hz5[(TIME[0]&0x0f)]);
         display_hz(3,4,hz12[0]);
         display_hz(3,5,hz12[1]);
         display_hz(3,6,hz5[(TIME[5]&0x07)])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 uchar i=0,j,t;
         uint s;
         init_12864();
         Ds1302Init();
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if(i==0) welcome2();
                if(k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come3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com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z(0,0,hz4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+=58*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z(0,0,hz4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z(1,0,hz4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+=15*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z(1,0,hz4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z(2,0,hz4[0]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+=12*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z(2,0,hz4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z(3,0,hz4[0]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+=8*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z(3,0,hz4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come1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z(0,0,hz4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+=78*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z(0,0,hz4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z(1,0,hz4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+=8*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z(1,0,hz4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z(2,0,hz4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8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+=88*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z(2,0,hz4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z(3,0,hz4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9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+=12*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z(3,0,hz4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com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z(0,0,hz4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==10)j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z(0,7,hz5[j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z(1,7,hz5[j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z(2,7,hz5[j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z(3,7,hz5[j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z(0,7,hz5[j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z(1,7,hz5[j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z(2,7,hz5[j]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8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hz(3,7,hz5[j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 ge,shi,ba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+=58*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+=15*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+=12*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+=8*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+=78*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+=8*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+=88*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用51 驱动P

网友A:
并口好耗费接口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