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语言中的_nop_()延时与;延时是一样的吗?

楼主(2020-10-23):
C语言中_nop_()延时

;延时
是一样的吧?

网友A:
产生一条NOP指令 作用:对于延时很短的,要求在us级的,采用“_nop_”函数,这个函数相当汇编NOP指令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产生一条NOP指令 作用:对于延时很短的,要求在us级的,采用“_nop_”函数,这个函数相当汇编NOP指令

网友B:
虽然按道理两者一样,但不要试图用“;”做短延时,因为编译器会自动把它优化掉,使用_nop_()可靠。

网友C:
可以理解成延时,是非常短的一个周期

网友D:
这个函数相当汇编NOP指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