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的初步PWM和ADC采集测量方波 示波器源程序

楼主(2020-10-23):
自己写了一个比较随意的一个类似于一个示波器的项目  也有许多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大佬进行点评 和指正 也请大家不要用于商业用途 仅供讨论和交流 遵守
GPL3的开源协议 内含原理图等信息

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:

#include "stm32f10x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bsp_usart.h"
#include "bsp_dma_mtm.h"
#include "bsp_dma_mtp.h"
#include "bsp_adc.h"
#include "bsp_tim2.h"
#include  "LCD12864.h"
#include  "keypad.h"
#include "BUZZER.h"
#include "bsp_basic_tim.h"
#include "bsp_AdvanceTim.h"
#include "timer.h"
#include "pingfan.h"

extern const uint32_t aSRC_Const_Buffer[BUFFER_SIZE];
extern uint32_t aDST_Buffer[BUFFER_SIZE];
extern uint8_t DMA_USART_SendBuff[SENDBUFF_SIZE];

// 局部变量,用于保存转换计算后的电压值
float ADC_ConvertedValueLocal[NOFCHANEL];

//uint8_t ADC_Value_bai,ADC_Value_shi,ADC_Value_ge;

/////////////////////标志位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unsigned char con_flag=0; //页面标志
unsigned int shan=0;                 //PRESS ENTER 闪烁
unsigned int shan0=0;
unsigned int shan1=0;
unsigned int shan2=0;
unsigned int shan3=0;
unsigned int shan4=0;
unsigned int shan5=0;
unsigned int shan6=0;

int move=0;

/////////////////////设定值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uint16_t year_set[4]={0};
uint8_t  month_set[2]={0};
uint8_t  day_set[2]={0};

uint8_t  hour_set[2]={0};
uint8_t  minute_set[2]={0};
uint8_t  second_set[2]={0};

uint8_t  rate_set[3]={0};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char sz[]={"0123456789."}; //显示数字数组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u16 cout;
unsigned char jm1_flag=0,jm2_flag=0,JG_1=2,JG_2=2,flag_1=0;
// ADC1转换的电压值通过MDA方式传到SRAM
//extern __IO uint32_t ADC_ConvertedValue[NOFCHANEL];
int zhongliang=234;
// 局部变量,用于保存转换计算后的电压值
//uint32_t ADC_ConvertedValueLocal[NOFCHANEL*2];
//float ADC_ConvertedValueLocal[NOFCHANEL*2];
extern unsigned char        key_val;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ADC1的电压的全局变量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/          ADC累加求平均数
float ADC_average_value=0;
//float ADC_average_value_1=0;
//   ADC测得的峰峰值
float ADC_VVP_Date=0;
//峰峰值扩大1000倍存储变量
uint32_t ADC_VVP_Date1=0;
//峰峰值数据拆分变量
uint8_t ADC_VVP_Date2[9]={0};
//ADC累加平均数扩大1000倍存储变量
uint32_t ADC_average_value1=0;
//ADC累加平均数拆分变量
uint8_t ADC_average_value2[9]={0};
//ADC有效值
float ADC_VPP_Valid=0;
//ADC有效值的中间累加用的数组变量       累加计数用的变量
float ADC_VPP_Valid_1[20]={0};                  uint8_t ADC_i=0;

////ADC有效值放大1000倍变量
uint32_t ADC_VPP_Valid1=0;
////ADC有效值放大1000倍变量
uint8_t ADC_VPP_Valid2[9]={0};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ADC3的电压的全局变量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/ADC3的CH11的浮点值
float ADC_3_CH11_Value_Date=0;
//ADC3的CH12的浮点值
float ADC_3_CH12_Value_Date=0;
//ADC3的CH11的浮点放大1000倍接收值
uint32_t ADC_3_CH11_Value_Date1=0;
//ADC3的CH11的放大值拆分数组
uint8_t ADC_3_CH11_Value_Date2[9]={0};
//ADC3的CH12的浮点放大1000倍接收值
uint32_t ADC_3_CH12_Value_Date1=0;
//ADC3的CH12的放大值拆分数组
uint8_t ADC_3_CH12_Value_Date2[9]={0};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//////////////////////频率数值拆分变量/包含显示符号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uint8_t TIM2_Capture_Freq_Date[9]={0}; //TIM2频率拆分
uint8_t  TIM2_Capture_Cycle1_Date[9]={0}; //TIM2周期拆分
uint8_t  TIM5_Capture_Pulse_Date[9]={0}; //TIM5脉宽时间
float TIM5_TIM2_Duty_Dat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IM5采集的脉宽时间和TIM2测得的周期时间的比值的占空比存储变量
uint32_t TIM5_TIM2_Duty_Date1=0;                //TIM5采集的脉宽时间和TIM2测得的周期时间的比值的占空比存储变量扩大后的存储变量
uint8_t TIM5_TIM2_Duty_Date2[9]={0};        //占空比的数据拆分变量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ADC求平均值函数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void ADC_average(void)
{
        uint16_t i;
        float ADC_average_sum=0;

        for(i=0;i<200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DC_average_sum=ADC_average_sum+((float)ADC_ConvertedValue[i]/4096*3.3);
        }
        ADC_average_value=ADC_average_sum/200;

}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冒泡排序法选出最大的ADC电压值函数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float ADC_average_Max(void)
{
//    int sort[6]={1,2,3,2,3,4};
        //lenth改变数组的参考长度 排序代码反复利用
        uint16_t lenth=200;
        uint16_t sort[200];
        uint16_t sun;
        for(sun=0;sun<lenth;sun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sort[sun]=((float)ADC_ConvertedValue[sun]/4096*3.3);
                sort[sun]=ADC_ConvertedValue[sun];
        }
    uint16_t temp, i, j;//i是数组下标,j是比较次数
    //printf("请输入6个数字:\n");

//    for (i = 0; i < 6; i++)
//    {
//        scanf("%d", &sort[i]);
//    }

    //printf("\n");
    for (j = 0; j < (lenth-1); j++)//6个数字总共排5趟  200个数字总共排199趟
    {
        for (i = 0; i < (lenth-1) - j; i++)//每一趟交换5-j次
        if (sort[i] > sort[i + 1])
        {
            temp = sort[i];
            sort[i] = sort[i + 1];
            sort[i + 1] = temp;//找出两个数中最小的的交换
        }
    }
    //printf("排序之后的:\n");
    //for (i = 0; i < lenth; i++)
        //printf("%f \r\n", sort[i]);
    //printf("pause");
//    return sort[199];

        //ADC的VPP峰值赋值
        ADC_VVP_Date=((float)sort[199]/4096*3.3);
        //ADC的有效值中间变量数组赋值
        if(ADC_i<15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DC_VPP_Valid_1[ADC_i]=ADC_VVP_Date;
                ADC_i++;
        }
        else{ ADC_i=0;};//清0

        return ADC_VVP_Date;
}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累加20次峰峰值求平均稳定的有效值计算函数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void ADC_VPP_Valid_Date(void)
{
        uint16_t i;
        for(i=0;i<15;i++)
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ADC_average_Max();

                ADC_VPP_Valid+=ADC_VPP_Valid_1[i];
        }

//        ADC_VPP_Valid=ADC_VPP_Valid/20/1.414;
        ADC_VPP_Valid=ADC_VPP_Valid/15/1.414;
}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频率数值拆分处理函数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void TIM2_Capture_Freq_Date_Manage(void)
{
        //频率TIM2_Capture_Freq数据拆分
        TIM2_Capture_Freq_Date[0]=TIM2_Capture_Freq/100000%10; //100KHz
        TIM2_Capture_Freq_Date[1]=TIM2_Capture_Freq/10000%10; //10KHz
        TIM2_Capture_Freq_Date[2]=TIM2_Capture_Freq/1000%10; //1KHz
        TIM2_Capture_Freq_Date[3]=TIM2_Capture_Freq/100%10; //100Hz
        TIM2_Capture_Freq_Date[4]=TIM2_Capture_Freq/10%10; //10Hz
        TIM2_Capture_Freq_Date[5]=TIM2_Capture_Freq%10; //10Hz

//        TIM2_Capture_Freq_Date[6]='H';
//        TIM2_Capture_Freq_Date[7]='z';

        //周期TIM2_Capture_Cycle1拆分
        TIM2_Capture_Cycle1_Date[0]=TIM2_Capture_Cycle1/1000000%10; //1000000us
        TIM2_Capture_Cycle1_Date[1]=TIM2_Capture_Cycle1/100000%10; //100000us
        TIM2_Capture_Cycle1_Date[2]=TIM2_Capture_Cycle1/10000%10; //10000us
        TIM2_Capture_Cycle1_Date[3]=TIM2_Capture_Cycle1/1000%10; //1000us
        TIM2_Capture_Cycle1_Date[4]=TIM2_Capture_Cycle1/100%10; //100us
        TIM2_Capture_Cycle1_Date[5]=TIM2_Capture_Cycle1/10%10; //10us
        TIM2_Capture_Cycle1_Date[6]=TIM2_Capture_Cycle1%10; //1us

        //TIM5脉宽时间temp拆分
        TIM5_Capture_Pulse_Date[0]=temp/1000000%10; //1000000us
        TIM5_Capture_Pulse_Date[1]=temp/100000%10; //100000us
        TIM5_Capture_Pulse_Date[2]=temp/10000%10; //10000us
        TIM5_Capture_Pulse_Date[3]=temp/1000%10; //1000us
        TIM5_Capture_Pulse_Date[4]=temp/100%10; //100us
        TIM5_Capture_Pulse_Date[5]=temp/10%10; //10us
        TIM5_Capture_Pulse_Date[6]=temp%10; //1us

        //TIM5采集的脉宽时间和TIM2测得的周期时间的数据拆分
        TIM5_TIM2_Duty_Date=(temp*100.0/TIM2_Capture_Cycle1)*10; //小数扩大100倍要整数 再取扩大10倍要小数点的后一位
        TIM5_TIM2_Duty_Date1=(uint32_t)TIM5_TIM2_Duty_Date/1;

        //TIM2和TIM5的占空比的数据拆分
        TIM5_TIM2_Duty_Date2[0]=TIM5_TIM2_Duty_Date1/1000000%10; //1000000us
        TIM5_TIM2_Duty_Date2[1]=TIM5_TIM2_Duty_Date1/100000%10; //100000us
        TIM5_TIM2_Duty_Date2[2]=TIM5_TIM2_Duty_Date1/10000%10; //10000us
        TIM5_TIM2_Duty_Date2[3]=TIM5_TIM2_Duty_Date1/1000%10; //1000us
        TIM5_TIM2_Duty_Date2[4]=TIM5_TIM2_Duty_Date1/100%10; //100us
        TIM5_TIM2_Duty_Date2[5]=TIM5_TIM2_Duty_Date1/10%10; //10us
        TIM5_TIM2_Duty_Date2[6]=TIM5_TIM2_Duty_Date1%10; //1us

        //ADC的峰峰值拆分
//        ADC_VVP_Date1=(uint32_t)((ADC_VVP_Date/1)*1000);
//        ADC_VVP_Date1=(uint32_t)ADC_VVP_Date*1000;//只是用了前面的整数进行扩大忽略了小数部分
        ADC_VVP_Date1=(uint32_t)(ADC_VVP_Date*1000); //先是扩大了1000小数没有丢掉
        ADC_VVP_Date2[0]=ADC_VVP_Date1/100000%10; //100000mV
        ADC_VVP_Date2[1]=ADC_VVP_Date1/10000%10; //10000mV
        ADC_VVP_Date2[2]=ADC_VVP_Date1/1000%10; //1000mV
        ADC_VVP_Date2[3]=ADC_VVP_Date1/100%10; //100mV
        ADC_VVP_Date2[4]=ADC_VVP_Date1/10%10; //10mV
        ADC_VVP_Date2[5]=ADC_VVP_Date1%10; //1mV

        //ADC的累加平均值的数据拆分
        ADC_average_value1=(uint32_t)( ADC_average_value*1000);
        ADC_average_value2[0]=ADC_average_value1/1000%10; //1000mV
        ADC_average_value2[1]=ADC_average_value1/100%10; //100mV
        ADC_average_value2[2]=ADC_average_value1/10%10; //10mV
        ADC_average_value2[3]=ADC_average_value1%10;   //1mV

        //ADC的有效值放大1000倍
        ADC_VPP_Valid1=(uint32_t)(ADC_VPP_Valid/1*1000);
        //ADC的有效值放大1000倍数据拆分
        ADC_VPP_Valid2[0]=ADC_VPP_Valid1/1000%10;  //1000mV
        ADC_VPP_Valid2[1]=ADC_VPP_Valid1/100%10;  //100mV
        ADC_VPP_Valid2[2]=ADC_VPP_Valid1/10%10;  //10mV
        ADC_VPP_Valid2[3]=ADC_VPP_Valid1%10;    //1mV

        //ADC3的CH11浮点扩大1000倍
        ADC_3_CH11_Value_Date1=(uint32_t)(ADC_3_CH11_Value_Date*1000);
        //ADC3的CH11浮点值放大1000倍数据拆分
        ADC_3_CH11_Value_Date2[0]=ADC_3_CH11_Value_Date1/1000%10; //1000 mV
        ADC_3_CH11_Value_Date2[1]=ADC_3_CH11_Value_Date1/100%10; //100 mV
        ADC_3_CH11_Value_Date2[2]=ADC_3_CH11_Value_Date1/10%10; //10 mV
        ADC_3_CH11_Value_Date2[3]=ADC_3_CH11_Value_Date1%10;         //1 mV

        //ADC3的CH12浮点扩大1000倍
        ADC_3_CH12_Value_Date1=(uint32_t)(ADC_3_CH12_Value_Date*1000);
        //ADC3的CH12浮点值放大1000倍数据拆分
        ADC_3_CH12_Value_Date2[0]=ADC_3_CH12_Value_Date1/1000%10; //1000 mA
        ADC_3_CH12_Value_Date2[1]=ADC_3_CH12_Value_Date1/100%10; //100 mA
        ADC_3_CH12_Value_Date2[2]=ADC_3_CH12_Value_Date1/10%10; //10 mA
        ADC_3_CH12_Value_Date2[3]=ADC_3_CH12_Value_Date1%10; //1 mA

}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void key_por1()
{
                //四个独立按键的处理
         if(press_flag3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确定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_flag3==1&&con_flag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Clear_Scree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_flag=1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press_flag4==1)  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_flag4==1&&(con_flag==2||con_flag==3||con_flag==4||con_flag==5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Clear_Scree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返回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press_flag2==1)                   //右移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_flag2==1&&con_flag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ve>6)move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mover=%d",move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press_flag1==1)                  //左移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_flag1==1&&con_flag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ve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ve<0)move=6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movel=%d",move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 矩阵键盘中1 2 3 4 号键的处理
                if(key_val==1&&con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val=255;
                   con_flag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Clear_Screen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val==2&&con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val=25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_flag=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Clear_Screen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val==3&&con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key_val=25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_flag=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Clear_Screen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key_val==4&&con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key_val=25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_flag=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Clear_Screen();
                }
}

/*
void JM1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//printf("jiemian");
         if(con_flag==0) //界面1:欢迎界面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an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2,1,"2021技能大赛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3,1,"Press Enter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printf("启动成功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shan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2,1,"2021技能大赛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3,1,"      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printf("闪烁界面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 if(con_flag==1)  //界面2:模式选择界面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1,1,"1.系统设置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2,1,"2.手动模式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3,1,"3.自动模式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4,1,"4.数据回看");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 if(con_flag==2)  //界面3:系统设置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1,2,"系统设置");

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2,0,"日期:");
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 ');

                 if(shan0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调整时闪烁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year_set[0]]);
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year_set[1]]);
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year_set[2]]);
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year_set[3]]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shan0==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 ');
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 ');
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 ');
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 '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/');

                 if(shan1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调整时闪烁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month_set[0]]);
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month_set[1]]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shan1==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 ');
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 '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/');

                 if(shan2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调整时闪烁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day_set[0]]);
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day_set[1]]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shan2==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 ');
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 ');
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3,0,"时间:");
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 ');
                 if(shan3==1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hour_set[0]]);
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hour_set[1]]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shan3==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 ');
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 ');
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:');
                 if(shan4==1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minute_set[0]]);
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minute_set[1]]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shan4==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 ');
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 '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:');
                 if(shan5==1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second_set[0]]);
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second_set[1]]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shan5==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 '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4,0,"费率:");
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 ');

                 if(shan6==1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0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0'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shan6==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 ');
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 ');
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 '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4,5,"元");
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/');
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g');

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on_flag==3)  //界面4:手动模式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1,0,"手动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3,0,"重量");
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4,0,"收费");
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on_flag==4)  //界面5:自动模式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1,0,"自动: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3,0,"重量: ");
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4,0,"收费: ");
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on_flag==5)        //界面6:数据回看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1,0,"回看: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3,0,"重量: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4,0,"费用: ");
         }

}
*/

void JM1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//printf("jiemian");
         if(con_flag==0) //界面1:欢迎界面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an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2,1,"2021技能大赛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3,1,"Press Enter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printf("启动成功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shan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2,1,"2021技能大赛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3,1,"      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printf("闪烁界面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 if(con_flag==1)  //界面2:模式选择界面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1,0,"1.时间测量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2,0,"2.电压测量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3,0,"3.其他测量项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4,0,"4.其他参考项  ");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 if(con_flag==2)  //界面3:系统设置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第一行的频率数值
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1,0,"频率: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TIM2_Capture_Freq_Date[0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TIM2_Capture_Freq_Date[1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TIM2_Capture_Freq_Date[2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TIM2_Capture_Freq_Date[3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TIM2_Capture_Freq_Date[4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TIM2_Capture_Freq_Date[5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H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z'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TIM2_Capture_Freq_Date[9]]);
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2,0,"周期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TIM2_Capture_Cycle1_Date[0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TIM2_Capture_Cycle1_Date[1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TIM2_Capture_Cycle1_Date[2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TIM2_Capture_Cycle1_Date[3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TIM2_Capture_Cycle1_Date[4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TIM2_Capture_Cycle1_Date[5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TIM2_Capture_Cycle1_Date[6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u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s');
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3,0,"脉宽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TIM5_Capture_Pulse_Date[0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TIM5_Capture_Pulse_Date[1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TIM5_Capture_Pulse_Date[2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TIM5_Capture_Pulse_Date[3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TIM5_Capture_Pulse_Date[4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TIM5_Capture_Pulse_Date[5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TIM5_Capture_Pulse_Date[6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u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s');
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4,0,"占空比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TIM5_TIM2_Duty_Date2[0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TIM5_TIM2_Duty_Date2[1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TIM5_TIM2_Duty_Date2[2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TIM5_TIM2_Duty_Date2[3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TIM5_TIM2_Duty_Date2[4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TIM5_TIM2_Duty_Date2[5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_WriteData(sz[TIM5_TIM2_Duty_Date2[6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%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 ');
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 if(con_flag==3)  //界面4:手动模式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1,0,"峰峰值:"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ADC_VVP_Date2[0]]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ADC_VVP_Date2[1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ADC_VVP_Date2[2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.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ADC_VVP_Date2[3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ADC_VVP_Date2[4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ADC_VVP_Date2[5]]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m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V'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2,0,"平均电压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ADC_average_value2[0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.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ADC_average_value2[1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ADC_average_value2[2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ADC_average_value2[3]]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m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V'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3,0,"有效值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ADC_VPP_Valid2[0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.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ADC_VPP_Valid2[1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ADC_VPP_Valid2[2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ADC_VPP_Valid2[3]]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m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V'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4,0," ");
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1,0,"手动"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2,0,"重量"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3,0,"收费"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4,0,"收费");

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on_flag==4)  //界面5:自动模式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1,0,"电压测量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2,0,"CH1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ADC_3_CH11_Value_Date2[0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.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ADC_3_CH11_Value_Date2[1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ADC_3_CH11_Value_Date2[2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ADC_3_CH11_Value_Date2[3]]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m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V'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3,0,"CH2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ADC_3_CH12_Value_Date2[0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.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ADC_3_CH12_Value_Date2[1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ADC_3_CH12_Value_Date2[2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sz[ADC_3_CH12_Value_Date2[3]]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m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a('V');
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1,0,"自动: "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3,0,"重量: "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4,0,"收费: ");
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on_flag==5)        //界面6:数据回看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1,0,"回看: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3,0,"重量: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_char(4,0,"费用: ");
         }

}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delay_init();
        //ADC1初始化
        ADCx_Init();
        //ADC3初始化
        ADCx_3_Init();
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
        USART_Config();
        //TIM2初始化 捕获PWM波
        TIM2_Cap_Init();
        //基本定时器初始化
         BASIC_TIM_Init();
        //按键初始化
        key_gpio();
        //LCD12864初始化
        gpio_12864_initout();
        LCD_Init();
        //高级定时器TIM1初始化 PWM捕获
        ADVANCE_TIM_Init();
        //通用定时器5高电平脉宽捕获
        TIM5_Cap_Signal_Init(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ADC_Value_Classify();
                if(time6>=999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6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time7>=5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7=0;
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TIM5_Cap_Signal_Manage();
                TIM2_Capture_Signal_Date();
              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[0] =(float) ADC_ConvertedValue[0]/4096*3.3;
//              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[1] =(float) ADC_ConvertedValue[1]/4096*3.3;
//              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[2] =(float) ADC_ConvertedValue[2]/4096*3.3;
//              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[3] =(float) ADC_ConvertedValue[3]/4096*3.3;
//              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[4] =(float) ADC_ConvertedValue[4]/4096*3.3;
//              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[5] =(float) ADC_ConvertedValue[5]/4096*3.3;

                ADC_3_CH11_Value_Date=(float) ADC_3_ConvertedValue[0]/4096*3.3;
                ADC_3_CH12_Value_Date=(float) ADC_3_ConvertedValue[1]/4096*3.3;
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 CH0 value = %f V \r\n",ADC_ConvertedValueLocal[0]);
//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 CH1 value = %f V \r\n",ADC_ConvertedValueLocal[1]);
//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 CH2 value = %f V \r\n",ADC_ConvertedValueLocal[2]);
//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 CH3 value = %f V \r\n",ADC_ConvertedValueLocal[3]);
//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 CH4 value = %f V \r\n",ADC_ConvertedValueLocal[4]);
//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 CH5 value = %f V \r\n",ADC_ConvertedValueLocal[5]);

                ADC_average(); //求电压平均值
                ADC_average_Max(); //求电压峰峰值
                ADC_VPP_Valid_Date(); //求电压有效值
                ADC_average_Max(); //求电压峰峰值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 测得的峰峰值为 = %f V \r\n",ADC_VVP_Date);
//                printf(" 测得的峰峰值1为 = %d V \r\n",ADC_VVP_Date1);  屏幕数据值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 测得的占空比值为 = %f  \r\n",TIM5_TIM2_Duty_Date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 测得的平均值为 = %f V \r\n",ADC_average_value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 测得的有效值为 = %f V \r\n",ADC_VPP_Valid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 测得ADC3的CH12值为 = %f V \r\n",ADC_3_CH11_Value_Date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 测得ADC3的CH13值为 = %f V \r\n",ADC_3_CH12_Value_Date);
                Key_Event();
                key_scan();
                key_por1();
                JM1();
                TIM2_Capture_Freq_Date_Manage();
                TIM5_Cap_Signal_Manage();
//                ADC_Value_Classify();
        }
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