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原理图里面的交流电源怎么找?

楼主(2020-10-23):
这里的一个交流电源我一直没有找到,第一次用这个软件,还望大家帮我指出一下怎么在AD里找这个东西,谢谢!!!

网友A:
放置一个Power Port,快捷栏里的接地符号或者VCC电源都可以,按下图设置就好,主要是Style的设置。

网友B:
自己画不就好了吗

网友C:
需要有电子专业基础,在电路中是看符号自己定义。

网友D(2022-12-31):
放置器件->AC Voltage Sourc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