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编译总是出现target not created

楼主(2020-10-23):
是为啥,总是出现target not created,求大佬帮忙

网友A:
Keil中出现Target not created,原因主要有:
1、编译时出错,比如语法错误,变量未定义等等
2、连接时出错,比如调用外部函数,而由缺少相应的OBJ文件等等
3、其他原因,比如你用Demo版,限制是程序不能大于4K等等

网友B(2020-12-28):
有错误了,看到1 error就是报错了,主函数while循环应该写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