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语言怎么让一个语句在整个程序中都起作用

楼主(2020-10-23):
请问一下怎么让一个语句在后面的其他例如for循环,while循环都起作用

网友A:
定义一个全局变量即可

网友B:
把要执行的语句放到定时器中断里面, 这样每隔一段时间,就自动执行一次。

楼主:
请问我想写一个子程序,比如游戏中的按键可以控制一个动作,而这个程序在整个游戏中任何时刻都可以使用,我在主函数里面要怎么写进这个子程序,谢谢解惑

网友B:
定时器的特点和应用,重点了解一下。 本论坛首页有教程

网友C:
中断调用子程序

网友D:
用全局变量就行

网友E:
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或者静态变量都可以

网友F:
定义全局变量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请问我想写一个子程序,比如游戏中的按键可以控制一个动作,而这个程序在整个游戏中任何时刻都可以使用,我 ...

按你这个意思应该是,在主循环中不断检测有没有按下按键,按下则执行你说的程序或语句,否则执行程序的其它部分

网友H:
是子程序吧,循环的时候都调一次就OK

网友I:
写个子程序,主函数中需要的时候调用。

网友J:
要么在定时器中加入相关内容,要么就在你程序中运行的最小单元里面加入相关内容。

网友K:
全局变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