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8086的电子秒表仿真程序

楼主:
A1 EQU 0000H
B1 EQU 0002H
C1 EQU 0004H
CTR1 EQU 0006H        ;8255各端口地址
A2 EQU 0200H        ;8253计数器0端口地址
CTR2 EQU 0206H        ;8253控制端口地址
A3 EQU 0100H
DATA SEGMENT
  KEYNUM DB 0EEH,0DEH,0BEH,7EH,0EDH,0DDH
         DB 0BDH,7DH,0EBH,0DBH,0BBH
         DB 0BH,0E7H,0D7H,0B7H,77H
  TAB DB 3FH,06H,5BH,4FH,66H,6DH,7DH,07H,7FH,6FH,77H,7CH,39H,5EH,79H,71H
  BUF DB 0,0,0,0
  BUF1 DB 0,0,0,0,0,0,0,0
  BUF2 DB 0,0        ;前为第一开关计数
  BUF3 DB 80 DUP (?)
DATA ENDS

CODE SEGMENT 'CODE'
        ASSUME DS:DATA,CS:CODE
  START:MOV AX,DATA
        MOV DS,AX
        MOV AX,0
        MOV ES,AX
        MOV DI,08
        MOV AX,OFFSET INTR_KEY
        CLD
        STOSW
        MOV AX,SEG INTR_KEY
        STOSW
        MOV AX,DATA
        MOV ES,AX
        MOV AL,10001001B        ;8255写入控制字,A口、B口输出显示,C口高4位低4位输入
        MOV DX,CTR1
        OUT DX,AL
  N3:        CALL JISHU
        JMP N3
  N2:        LEA SI,BUF2
        MOV BH,00H
        MOV BL,1H[SI]
        LEA DI,BUF3
        ADD DI,BX
        ADD BL,8
        MOV 1H[SI],BL
        LEA SI,BUF1
        CLD
        MOV CX,8
        REP MOVSB
  N4:        CALL DIS
        JMP N4
  N5:        LEA SI,BUF2
        MOV BH,00H
        MOV BL,1H[SI]
        CMP BL,0
        JZ N1
        LEA DI,BUF1
        SUB BL,8
        MOV 1H[SI],BL
        LEA SI,BUF3
        ADD SI,BX
        CLD
        MOV CX,8
        REP MOVSB
  N6:        CALL DIS
        JMP N6
  N1:        CALL QINLIN
        JMP N1
        ;JMP START
  JISHU        PROC NEAR
        LEA SI,BUF
        MOV BL,[SI]
        CMP BL,100
        JNZ S6

网友A(2020-12-14):
请问大佬6个数码管和3个按钮的怎么设计啊

网友B(2021-07-25):
有没有清晰的图片和完整的代码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