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keil4编译提示语法错误,自己找不到

楼主(2020-10-24):
自己自定义的函数,自己找不到语法错误啊,是哪里出了问题吗?

网友A:
1往17行前面去找包括包含的文件2注释掉逐一解释也能找到。

网友B:
022 FOR后面的;去掉再试

网友C:
17行前面的内容不全,检查有没有include必要的头文件

网友D:
没有宏定义和缺少调用函数声明。说白了就是程序不全

网友E:
将for后面;去掉

网友F:
uint 和 uchar 不是标准的关键字,程序前面有申明过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