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 hc-05显示数码管 适合stc89c52rc

楼主(2020-10-24):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DataPort P0 //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
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// 显示段码值0~F
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[]={0xfe,0xfd,0xfb,0xf7,0xef,0xdf,0xbf,0x7f};//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,即位码
  sbit LATCH1=P2^6;//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
sbit LATCH2=P2^7;//                 位锁存
unsigned char TempData[8]; //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
void Display(unsigned char FirstBit,unsigned char Num);//数码管显示函数
sbit FM=P2^3; //HJ-C52 P1.2 ?J5????
void Init_Timer0(void);//定时器初始化
void send_char();
unsigned char txd;
uchar buf,num,i,j;
void main (void)
{

SCON=0x50;   //设置为工作方式1
PCON=0x00;           //波特率不加倍
TMOD=0x20;           //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
EA=1;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总中断
ES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接收中断
TL1=0xfd;          //计数器初始值设置,注意波特率是9600的
TH1=0xfd;
TR1=1;

while (1)
{

Display(0,8);   //调用显示函数
     TempData[i]=dofly_DuanMa[num];
            for(j=0;j<8;j++)//清屏
         {
         TempData[j]=0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}
   }

void Display(unsigned char FirstBit,unsigned char Num)
{
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i=0;

           DataPort=0;   //清空数据,防止有交替重影
       LATCH1=1;     //段锁存
       LATCH1=0;

       DataPort=dofly_WeiMa[i+FirstBit]; //取位码
       LATCH2=1;     //位锁存
       LATCH2=0;

       DataPort=TempData[i]; //取显示数据,段码
       LATCH1=1;     //段锁存
       LATCH1=0;

           i++;
       if(i==Num)
              i=0;

}
void serial() interrupt 4
{
ES=0;
        if(RI==1)         //RI  是串口接收中断申请标志位
        {
RI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
buf=SBUF; //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
        send_char();  //调用

switch (buf)
{

case 0x31: P1=0xfe; FM=1 ;num=1;i++;break;
case 0x32: P1=0xfd; FM=1 ;num=2;i++;break;
case 0x33: P1=0xfb; FM=1 ;num=3;i++;break;
case 0x34: P1=0xf7; FM=1 ;num=4;i++;break;
case 0x35: P1=0xef; FM=1 ;num=5;i++;break;
case 0x36: P1=0xdf; FM=1 ;num=6;i++;break;
case 0x37: P1=0xbf; FM=1 ;num=7;i++;break;
}
ES=1;

}
        }
void send_char() //发送一个字符
{
        SBUF = buf;
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TI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