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在单片机十分钟倒计时程序中加个每秒闪烁,求教

楼主(2020-10-24):
十分钟倒计时,每过1分钟变动1个数字,觉得呆板,可鼓捣了一天也没加进去个秒提示。谢谢有能力的单片机高手。

10月25日   中断函数如下:
void time0()interrupt 1  //0中断,中断序号1。
{ unsigned int zxc=65432;
  TH0=0xb8; //20ms。
  TL0=0x00;
  s++;
  if(s==3000) //3000×20ms=60000ms÷1000ms=60s(1分钟)
  { s=0;   //归零。等待下1个1分钟。
    k--; } //倒计时。减1分钟。

  if(k<=0) //如果到0,发声,关闭中断。
  {
    k=0;
    beep=0;
    while(--zxc);
    beep=1;
    TR0=0; }
}
初学,诸师兄提的建议我一时半会儿消化不了。

网友A:
如果你显示的是分钟,那么,每1/2秒送去显示即可。

网友B:
精确和不精确两种办法:硬件使用定时器,时间到中断,改变LED状态。软件延时,延时完成改变LED状态。

网友C:
用定时中断法,0.5秒的时候对数码管的小数点控制位取反

网友C:
仿真图和程序都在里面

数码管 (2).zip

网友D:
程序贴出来啊,在计秒的那里改动一下

网友E:
如果是数字每秒闪烁有点太闹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