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单片机怎么输出100KHZ方波?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20-10-25):
2个_nop_()实现100k方波:
#include <stc15.h>
#include<intrins.h>

sbit k100=P3^3;

void main()
{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100=~k100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}
}

网友B:
PIC有带PWM的,直接设置输出就好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2个_nop_()实现100k方波:
#include
#include

您好,我们要用是PIC单片机,不是51系列。波形只是我们项目的一个小要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PIC有带PWM的,直接设置输出就好。

有这个方面历程吗,我们要实现4路波形

网友D:
用定时器就可以啊,或者直接硬件的PWM

网友E:
定时器是最好的,不占用CPU资源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定时器是最好的,不占用CPU资源

主要我们要求输出4路PWM,定时器输出不了这么高频率吧,单片机中断处理都要时间,100KHZ,周期就是10US,太快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用定时器就可以啊,或者直接硬件的PWM

有这方面的资料吗

网友F:
你是搞这个的,怎么会不知道呢?
先看你用的是什么编译器,不同的编译器会有不同的函数的
PICC和XC8都是自带有PWM函数的,直接设定好晶振频率,然后调用函数就可以的了,它不是8051,没有那么麻烦的
但我没有用过,我只是在书上看到过而已,我写PIC都是用汇编的

网友G:
使用定时器呀,100khz的方波,它也就是周期为10us(1/100 000)的方波咯,51单片机在晶振为11.0592m时,定时计一个数是1us,完全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