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个舵机-双足机器人51单片机调试出现奇怪问题--程序没问题

楼主(2020-10-24):
就是程序烧进去后,个别舵机动,且动的不是按照程序来的,程序没问题。真心求各位朋友分析分析、分享分享经验

网友A:
如果肯定程序没有问题,那就是电路有问题

网友B:
如果您认为程序正确,则说明舵机安装不正确。

网友C:
如果確認程序OK,那麼問題肯定是硬件,電路,連接器,或器件本身。
但是以經驗而言,問題更多是在判斷故障的方式與過程上。
可以單獨運行電路,判斷是否出現預期外動作

网友D:
建议看一下有没有插反或者损坏的舵机,然后检查电源功率,一个舵机的电流按500ma来计算,六个需要至少3a的电流,当多个舵机同时动作的时候可能还会电流更大。保证电源和电源线能提供3A以上的电流。最后,也是最重要的一点,单片机单独供电,舵机动作的瞬间会导致电压降低。低于单片机临界的话会供电不足,所以需要单独供电,和舵机共地就可以了。

网友E(2023-05-16):
求双足机器人走路的源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