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LED点阵亮度太低如何解决?

楼主(2020-10-24):
我在尝试写一个C51程序来使整个LED点阵都亮起来,但是我的亮度相比运行示例代码的亮度差得很远。下面是单片机示例代码:

#include <reg52.h>
sbit ADDR0 = P1^0;
sbit ADDR1 = P1^1;
sbit ADDR2 = P1^2;
sbit ADDR3 = P1^3;
sbit ENLED = P1^4;
void main()
{
EA = 1; //使能总中断
ENLED = 0; //使能 U4,选择 LED 点阵
ADDR3 = 0; //因为需要动态改变 ADDR0-2 的值,所以不需要再初始化了
TMOD = 0x01; //设置 T0 为模式 1
TH0 = 0xFC; //为 T0 赋初值 0xFC67,定时 1ms
TL0 = 0x67;
ET0 = 1; //使能 T0 中断
TR0 = 1; //启动 T0
while (1); //程序停在这里,等待定时器中断
}
/* 定时器 0 中断服务函数 */
void InterruptTimer0() interrupt 1

{
static unsigned char i = 0; //动态扫描的索引
TH0 = 0xFC; //重新加载初值
TL0 = 0x67;
//以下代码完成 LED 点阵动态扫描刷新
P0 = 0xFF; //显示消隐
switch (i)
{
case 0: ADDR2=0; ADDR1=0; ADDR0=0; i++; P0=0x00; break;
case 1: ADDR2=0; ADDR1=0; ADDR0=1; i++; P0=0x00; break;
case 2: ADDR2=0; ADDR1=1; ADDR0=0; i++; P0=0x00; break;
case 3: ADDR2=0; ADDR1=1; ADDR0=1; i++; P0=0x00; break;
case 4: ADDR2=1; ADDR1=0; ADDR0=0; i++; P0=0x00; break;
case 5: ADDR2=1; ADDR1=0; ADDR0=1; i++; P0=0x00; break;
case 6: ADDR2=1; ADDR1=1; ADDR0=0; i++; P0=0x00; break;
case 7: ADDR2=1; ADDR1=1; ADDR0=1; i=0; P0=0x00; break;
default: break;
}
}

这是我写的代码,区别主要在用了for循环
#include <reg52.h>
sbit ADDR0 = P1^0;
sbit ADDR1 = P1^1;
sbit ADDR2 = P1^2;
sbit ADDR3 = P1^3;
sbit ENLED = P1^4;

unsigned char code addr2[] = {0,0,0,0,1,1,1,1};
unsigned char code addr1[] = {0,0,1,1,0,0,1,1};
unsigned char code addr0[] = {0,1,0,1,0,1,0,1};

void main()
{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ENLED = 0;
        ADDR3 = 0;
        TMOD = 0x01;
        TH0 = 0xFC;
        TL0 = 0x67;
        ET0 = 1;
        TR0 = 1;

        while(1);
}

void InterruptTimer0()  interrupt 1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 = 0;
        TH0 = 0xFC;
        TL0 = 0x67;
        P0 = 0xFF;
        for (i=0; i<8; i++){
        ADDR0 = addr0[i];
        ADDR1 = addr1[i];
        ADDR2 = addr2[i];
        P0 = 0x00;
        }
        P0 = 0xFF;
}

希望能有大神指点指点

网友A:
要知道循环与switch 是不同的switch 要等待中断,而循环不需要等待要循环完成的。

网友B:
例子是1ms显示一个数位,轮流8ms一个周期,每个位都是均匀的。你是1ms显示8个数位,而且前面0-6位时间都很短只用几个us,只有位7停留时间长点。

网友C:
如果LED太暗,则可能是由于硬件。 检查接线或更换较小的电阻器。

网友D:
楼主不要在一次中断中显示8行8列。每次中断只显示1行,分8次中断完成1屏。注意消隐码放在开始,结束时不要消隐,显示时间才可保持到下次中断。这样每行显示时间略小于中断周期就不会很暗了。

网友E:
感谢感谢,这个困扰了我很久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知道循环与switch 是不同的switch 要等待中断,而循环不需要等待要循环完成的。

谢谢解答。就是说switch凭借静态变量i能够让一排小灯亮1ms,而for很快的结束了循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例子是1ms显示一个数位,轮流8ms一个周期,每个位都是均匀的。你是1ms显示8个数位,而且前面0-6位时间都很 ...

感谢解答。事实上我刚开始写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,但是我后来在第40行添加了那句
P0=0xFF;

关掉了最后一行,所以所有的小灯都很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LED太暗,则可能是由于硬件。 检查接线或更换较小的电阻器。

谢谢。硬件没有问题的,示例代码运行结果很好。是我的代码的问题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