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rror C202: 'P0': undefined identifier请问哪里出错了

楼主(2020-10-24):
我有加#include "reg52.h"但还是出现
fffff.c(8): error C202: 'P0': undefined identifier

谢谢

网友A:
不给程序,靠猜吗?

网友B:
你的51头文件里面P0口定义和你程序上对不上

网友C:
P0标识符keil识别不了,检查写法

网友D:
你是不是把零写成了字母o了?

网友E:
编译器不是C51版本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