汇编语言写的51单片机的多种流水灯上位机控制程序与VISIO流程图

楼主(2020-10-24):
ORG        0000H;程序从0000h开始存放

START:        MOV        SP,#60H;设置堆栈首地址

MOV        SCON,#01010000B;方式1,允许接收

MOV        TMOD,#20H;定时器工作方式1

ORL        PCON,#10000000B;波特率倍数

MOV        TH1,#0F3H;设置定时初始值

MOV        TL1,#0F3H;设置定时初始值

SETB        TR1;启动定时器1

MOV R6,#4;给初始值

LJMP        LOOP;跳转到LOOP

A1: CJNE        R6,#0,A2;如果R6不等于0,则跳转
MOV P1,#0FEH;点灯
LCALL DELAY130MS;延时
MOV P1,#0FDH
LCALL DELAY130MS
MOV P1,#0FBH
LCALL DELAY130MS
MOV P1,#0F7H
LCALL DELAY130MS
MOV P1,#0EFH
LCALL DELAY130MS
MOV P1,#0DFH
LCALL DELAY130MS
MOV P1,#0BFH
LCALL DELAY130MS
MOV P1,#07FH
LCALL DELAY130MS

A2:CJNE        R6,#1,A3;如果R6不等于1,则跳转
MOV P1,#07FH
LCALL DELAY130MS
MOV P1,#0BFH
LCALL DELAY130MS
MOV P1,#0DFH
LCALL DELAY130MS
MOV P1,#0EFH
LCALL DELAY130MS
MOV P1,#0F7H
LCALL DELAY130MS
MOV P1,#0FBH
LCALL DELAY130MS
MOV P1,#0FDH
LCALL DELAY130MS
MOV P1,#0FEH
LCALL DELAY130MS

A3:CJNE        R6,#2,A6;如果R6不等于2,则跳转
MOV P1,#0E7H
LCALL DELAY130MS
MOV P1,#0DBH
LCALL DELAY130MS
MOV P1,#0BDH
LCALL DELAY130MS
MOV P1,#7EH
LCALL DELAY130MS

A6:CJNE        R6,#3,A5;如果R6不等于3,则跳转

MOV P1,#7EH
LCALL DELAY130MS
MOV P1,#0BDH
LCALL DELAY130MS
MOV P1,#0DBH
LCALL DELAY130MS
MOV P1,#0E7H
LCALL DELAY130MS

A5: JB P2.0,A9
INC R6
CJNE        R6,#5,A9
MOV R6,#0
A9:CJNE        R6,#4,LOOP;如果R6不等于4,则跳转
MOV P0,#0FFH

SJMP LOOP;跳转

A4:LJMP A1;跳转
LOOP:        JNB        RI,A4;如果RI不是1,则跳转

CLR        RI;清零

MOV        A,SBUF;把接收到的数据给累加器

CJNE        A,#30H,        B1;如果累加器A不等于'0',则跳转
MOV R6,#0
LCALL        MSG1;调用子程序

B1:        CJNE        A,#31H,B2;如果累加器A不等于'1',则跳转
MOV R6,#1
LCALL        MSG2;调用子程序

B2: CJNE        A,#32H,B3;如果累加器A不等于'2',则跳转
MOV R6,#2
LCALL        MSG3;调用子程序

B3: CJNE        A,#33H,B4;如果累加器A不等于'3',则跳转
MOV R6,#3
LCALL        MSG4;调用子程序

B4: CJNE        A,#34H,B5;如果累加器A不等于'4',则跳转
MOV R6,#4
LCALL        MSG5;调用子程序

MSG1:        MOV        DPTR,#M1

LCALL        PRINT;调用中断程序

B5:SJMP        LOOP;跳转

MSG2:        MOV        DPTR,#M2;取M2首地址给程序指针
LCALL        PRINT

SJMP        LOOP

MSG3:        MOV        DPTR,#M3;取M3首地址给程序指针

LCALL        PRINT

SJMP        LOOP

MSG4:        MOV        DPTR,#M4;取M4首地址给程序指针

LCALL        PRINT

SJMP        LOOP

MSG5:        MOV        DPTR,#M5;取M5首地址给程序指针

LCALL        PRINT

SJMP        LOOP

PRINT:        MOV        R0,#00H

DP1:        MOV        A,R0

MOVC        A,@A+DPTR;查表

CJNE        A,#00H,OUTPUT;如果累加器A不等于00H,则跳转

RET

DELAY130MS: ;延时130ms
        MOV        R4,#255
DELAY10MSA:
        MOV        R5,#255
        DJNZ        R5,$
        DJNZ        R4,DELAY10MSA
RET

OUTPUT:        MOV        SBUF,A

JNB        TI,$

CLR        TI

INC        R0

SJMP        DP1

M1:        DB 'Light_Mode0',0DH,00H;发送给pc端的字符串

M2:        DB 'Light_Mode1',0DH,00H;发送给pc端的字符串

M3:        DB 'Light_Mode2',0DH,00H;发送给pc端的字符串

M4:        DB 'Light_Mode3',0DH,00H;发送给pc端的字符串

M5:        DB 'Light_OFF',0DH,00H;发送给pc端的字符串

END

(RS232串口)基于 5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