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指定角度旋转程序

楼主(2020-10-24):
#include <reg52.h>
unsigned long beats=0;
void startmotor(unsigned long angle);
void main()
{
        EA=1;
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TH0=0XF8;//2ms
        TL0=0XCD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TR0=1;
        startmotor(360);
        while(1);
}
void startmotor(unsigned long angle)
{
        EA=0;
        beats=(angle*4076)/360;//防止因为中断导致计算错误,因为以后的中断中需要使用到beats
        EA=1;
}
void Interrupt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tmp;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index=0;
        unsigned char code beetcode[8]={0xe,0xc,0xd,0x9,0xb,0x3,0x7,0x6};//节拍对应IO口代码
        TH0=0XF8;
        TL0=0XCD;
        if(beats!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mp=P1&0xf0;
                tmp|=beetcode[index];
                P1=tmp;
                index++;
                if(index>=8)index=0;
                beats--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P1=P1|0X0F;//关闭所有相位
}

电机引脚接P1^0~P1^3;
主函数调用void startmotor(unsigned long angle);即可设置指定角度旋转精度为1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