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用示波器测一个正玄信号波形每次刷新都不重合

楼主(2020-10-24):
如题,用示波器测一个正玄信号频率为1Hz,为什么每次刷新波形都不重合,但当调整下时基(每格代表的时间)后每次波形刷新就重合了,有时不行。这是示波器坏了还是调的参数不对还是其中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知识

网友A:
这一点不都影响测试结果的呀
我用泰克和优利德测试113KHZ的时候,一样的信号,同时接两台示波器,泰克的就不重合每次波形的位置都不一样,优利德的就是每次走的位置都是一样的
所以,这没有什么影响的,估计是示波器的调节问题而已
你主要是要看波形正常与否,峰值频率之类的参数正确就可以了,不需要纠结于这个问题

网友B:
可能是示波器处理波形的差异吧,每次刷新都不一定恰好是一个波周期的开始,有可能从波的其他地方开始采样的,重新调整时基后,示波器把波形处理了,从波周期开始地方显示

网友C:
建议用逻辑分析仪直接测试,比示波器好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一点不都影响测试结果的呀
我用泰克和优利德测试113KHZ的时候,一样的信号,同时接两台示波器,泰克的就不 ...

关键它在不断的动呀,它不稳定不好观察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关键它在不断的动呀,它不稳定不好观察

1HZ还有什么好看的?
它跑得很慢的,你调节一下时间的基数,整个屏幕看一两个波峰,按下停止,就可以看了
自己慢慢试就可以了,这1HZ是很少用到的

网友D:
这个是示波器对波形处理造成的差异,你要是观察波形的话,可以直接按停止

网友E:
调下触发电平,

网友F:
1Hz很慢,把时间基数往大调,这样屏幕上同时可以显示多个周期波形,然后用调节旋钮调节好,观察规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是示波器对波形处理造成的差异,你要是观察波形的话,可以直接按停止

关键是我不能判断是信号本身不稳定还是示波器的原因

网友G:
試一下用外部同步的方式應該可以有幫助

网友H:
触发未同步,需要选择适当的触发信号

网友I:
楼上对头,触发轻微失步,波形肉眼可见左移或右移。

网友J:
您可以选择自触发,或按SINGLE(单次)停止刷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楼上对头,触发轻微失步,波形肉眼可见左移或右移。

对,就是波形移动,有时调一下时基就好了,我在怀疑是信号波形本身移动了还是我示波器使用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楼上对头,触发轻微失步,波形肉眼可见左移或右移。

触发失步了我应该怎么调节呢?还是示波器质量问题不能改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