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鼠迷宫程序

楼主(2020-10-25):
冠军完美版 能顺利运行

#include "..\config.h"
#include "Mouse_Drive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当小车进入时,以小车的前方为north,右方为east,下方为south,左方为west.作为迷宫的绝对方向
*对应已经定义的绝对方向:     up,right,down,left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define NORTH      1
#define EAST       2
#define SOUTH      4
#define WEST       8
#define PASSED     16
#define MARK       32
#define SJUDGE     64
#define SPECIAL    128

//#define SEARCHSPEED        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95,100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定义全局变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8U             GucMouseDir                     = UP;                 /*  保存电脑鼠当前方向          */
MAZECOOR          GmcMou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{0,0};              /*  保存电脑鼠当前位置坐标      */
INT8U             GucMapBlock[MAZETYPE][MAZETYPE] = {0};                /*  GucMapBlock[x][y]           */

static MOTOR   GmRight  = {MOTOR_STOP, MOTOR_GO_AHEAD, 0, 0, 0};        /*  定义并初始化右电机状态      */
static MOTOR   GmLeft   = {MOTOR_STOP, MOTOR_GO_AHEAD, 0, 0, 0};        /*  定义并初始化左电机状态      */

static volatile INT8U GucMouseState = STO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保存电脑鼠当前运行状态      */
static INT32U GulAccelTable[300]    = {0}; //3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电机加减速各阶段定时器值    */
static INT32S GlMaxSpeed            = SEARCHSPEE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保存允许运行的最大速度      */

static volatile INT8U GucDistance[5]    = {0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记录传感器状态              */

INT8U  GWallMap[MAXSIZE];
INT8U  GDistanceMap[MAXSIZE]={255};
INT8U GStartChange =0;
static INT8U GLCoorflag =0;         /* 允许在转弯时,是否检测左边  */
static INT8U GRCoorflag =0;         /* 允许在转弯时,是否检测右边  */
INT8U BlankNum =0;

INT8U GCurPosition  =LEFT_START_NUM;
static INT8U  GSetflag =0;
static INT8U  zb=0,zs=0,zg=0;

INT8U GEndNum =LEFT_END_NUM ;           /*终点坐标*/
INT8U GStartNum=LEFT_START_NUM ;

static INT8U  GConformflag =0;     /*  终点坐标确认标志  */

INT8U Gmazetype = 8;

static INT8U GoLong = 0;

INT8U straigtOneflag = 0;
INT8U PreTurnRflag = 0;
INT8U PreTurnLflag = 0;
INT8U PreTurnBflag = 0;
INT8U TurnRLflag = 0;

INT8U  GCountInfo[100]={0x87,0x81,0x41,0x81,0x41,0x81,0x41,0x81,0x41,0x81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2,0x41,0x81,0x84,0,0x41,0x81,0x41,0x83,0x81,0x02,0};

INT8U turnback_first_step=0;
INT8U turnback_secend_step=0;
INT8U  first_step=0;
INT8U Spurt_num_count =1;

INT8U  left_flag=0;
INT8U  right_flag=0;

INT8U Lturnflag =0;
INT8U Rturnflag =0;
INT8U spurtflag=0;

void SeveralStep(INT8U step);
void updateCPostion(void)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 myDelay
** Descriptions:        软件延时
** input parameters:    延时时间,单位为us
** output parameters:   无
** Returned value:     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Ms(INT32U ulTime)
{
    INT32U i;
    while (ulTime--) {
      for (i = 0; i < (FCCLK / 1000 / 3); i++);
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 lftMtCtrl
** Descriptions:        左步进电机驱动时序
** input parameters:    GmLeft.cDir :电机运行方向
** output parameters:   无
** Returned value:     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lftMtCtrl (void)
{
    static INT8U ucRunStep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保存电机当前位置            */

    switch (GmLeft.cDir) {
    case MOTOR_GO_AHEAD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向前步进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if (++ucRunStep >= 8) {
            ucRunStep = 0;
        }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MOTOR_GO_BACK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向后步进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if (--ucRunStep >= 8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溢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ucRunStep = 7;
        }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MOTORPAUSE:
        break;
    default:
        break;
    }

    switch (ucRunStep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执行步进电机时序            */
    case 0:
        MT_LFT_STEP1_SET()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1:
        MT_LFT_STEP2_SET()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2:
        MT_LFT_STEP3_SET()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3:
        MT_LFT_STEP4_SET()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4:
        MT_LFT_STEP5_SET()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5:
        MT_LFT_STEP6_SET()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6:
        MT_LFT_STEP7_SET()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7:
        MT_LFT_STEP8_SET();
        break;
    default:
        break;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 rgtMtCtrl
** Descriptions:        右步进电机驱动时序
** input parameters:    无
** output parameters:   无
** Returned value:     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rgtMtCtrl (void)
{
    static INT8U ucRunStep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保存电机当前位置            */

    switch (GmRight.cDir) {
    case MOTOR_GO_AHEAD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向前步进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if (--ucRunStep >= 8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溢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ucRunStep = 7;
        }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MOTOR_GO_BACK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向后步进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if (++ucRunStep >= 8) {
            ucRunStep = 0;
        }
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MOTORPAUSE:
        break;
    default:
        break;
    }

    switch (ucRunStep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执行步进电机时序            */
    case 0:
        MT_RGT_STEP1_SET()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1:
        MT_RGT_STEP2_SET()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2:
        MT_RGT_STEP3_SET()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3:
        MT_RGT_STEP4_SET()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4:
        MT_RGT_STEP5_SET()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5:
        MT_RGT_STEP6_SET()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6:
        MT_RGT_STEP7_SET()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7:
        MT_RGT_STEP8_SET();
        break;
    default:
        break;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 lftMtSpeedCtrl
** Descriptions:        左电机速度调节
** input parameters:    无
** output parameters:   无
** Returned value:     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ftMtSpeedCtrl (void)
{
    INT32S lDownPusle;

    lDownPusle = GmLeft.ulPulse - GmLeft.ulPulseCtr;                    /*  统计电机还剩余的步数        */
    if (lDownPusle <= GmLeft.lSpeed) {
        GmLeft.lSpeed--;
    } else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非减速区间,则加速到最大值  */
        if (GmLeft.lSpeed < GlMaxSpeed) {
            GmLeft.lSpeed++;
        }
    }
    if (GmLeft.lSpeed < 0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设置速度下限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GmLeft.lSpeed = 0;
    }

    TIMER0_LOAD_SET(GulAccelTable[GmLeft.lSpeed]);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设置定时时间                 */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 rgtMtSpeedCtrl
** Descriptions:        右电机速度调节
** input parameters:    无
** output parameters:   无
** Returned value:     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gtMtSpeedCtrl (void)
{
    INT32S lDownPusle;

    lDownPusle = GmRight.ulPulse - GmRight.ulPulseCtr;                  /*  统计电机还剩余的步数        */
    if (lDownPusle <= GmRight.lSpeed) {
        GmRight.lSpeed--;
    } else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非减速区间,则加速到最大值  */
        if (GmRight.lSpeed < GlMaxSpeed) {
            GmRight.lSpeed++;
        }/* else {
            GmRight.lSpeed--;
        }*/
    }
    if (GmRight.lSpeed < 0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设置速度下限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GmRight.lSpeed = 0;
    }

    TIMER1_LOAD_SET(GulAccelTable[GmRight.lSpeed]);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设置定时时间                */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 __speedContrR
** Descriptions:        右电机速度调节
** input parameters:    无
** output parameters:   无
** Returned value:     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__speedContrR_C (void)
{
    INT32S iDPusle;
    if(Lturnflag ||Rturnflag );
     //   GmRight.iSpeed = 60;
    else
    {
      iDPusle =  GmRight.ulPulse+30 -  GmRight.ulPulseCtr;                 /*  统计电机还剩余的步数        */
      if (iDPusle <=  GmRight.lSpeed) {
           GmRight.lSpeed--;
      } else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非减速区间,则加速到最大值  */
          if ( GmRight.lSpeed <  GlMaxSpeed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GmRight.lSpeed++;
          }
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GmRight.lSpeed--;
          }
      }
    }
    if (  GmRight.lSpeed < 0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设置速度下限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GmRight.lSpeed = 0;
    }
    //__GmRight.iSpeed = 50;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调试添加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TIMER1_LOAD_SET(GulAccelTable[GmRight.lSpeed]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 __speedContrL
** Descriptions:        左电机速度调节
** input parameters:    无
** output parameters:   无
** Returned value:     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__speedContrL_C (void)
{
    INT32S iDPusle;
    if(Lturnflag ||Rturnflag );           //??????
    else
    {
      iDPusle =  GmLeft.ulPulse +30 -  GmLeft.ulPulseCtr;                   /*  统计电机还剩余的步数        */
      if (iDPusle <=  GmLeft.lSpeed) {
           GmLeft.lSpeed--;
      } else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非减速区间,则加速到最大值  */
          if (  GmLeft.lSpeed < GlMaxSpeed) {
                GmLeft.lSpeed++;
          }
      }
    }
    if (  GmLeft.lSpeed < 0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设置速度下限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GmLeft.lSpeed = 0;
    }

    // GmLeft.iSpeed = 50;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调试添加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TIMER0_LOAD_SET(GulAccelTable[GmLeft.lSpeed]); /*  设置定时时间                */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 timer0Isr
** Descriptions:        Timer0中断服务函数
** input parameters:    GmLeft.cState :驱动步进电机的时序状态
**                      GmLeft.cDir   :步进电机运动的方向
** output parameters:   无
** Returned value:     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0Isr(void)
{
    static INT8S ucCnt1 = 0, ucCnt2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修正姿态计数变量            */
    TIMER0_INT_CLR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清除中断标志                */

    switch (GmLeft.cState) {
    case MOTOR_STOP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停止,同时清零速度和脉冲值  */
        GmLeft.lSpeed     = 0;
        GmLeft.ulPulse    = 0;
        GmLeft.ulPulseCtr = 0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WAITONE_STEP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暂停一步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GmLeft.cState     = MOTOR_RUN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MOTOR_RUN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电机运行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if (GucMouseState == GO_AHEAD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根据传感器状态微调电机位置  */
            if (GucDistance[__FRONTR] &&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前右方有挡板                */\
               (GucDistance[__FRONTL]==0)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前左方无挡板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if (ucCnt1 == 1) {
                    GmLeft.cState = WAITONE_STE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使下一步暂停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 (++ucCnt1 > 3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3步暂停一步
                    ucCnt1 = 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    ucCnt1 = 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 ((GucDistance[__LEFT] == 1) &&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左远方有挡板               */\
               (GucDistance[__RIGHT] == 0)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右方无挡板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if(ucCnt2 == 3) {
                    GmLeft.cState = WAITONE_STE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使下一步暂停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 (++ucCnt2 > 6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6步暂停一步
                    ucCnt2 = 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    ucCnt2  = 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lftMtCtrl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电机驱动程序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break;
    default:
        break;
    }
    /*
     *  是否完成任务判断
     */
    if (GmLeft.cState != MOTOR_STOP) {
        GmLeft.ulPulseCtr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运行脉冲计数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if(spurtflag)
           __speedContrL_C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电机驱动程序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ftMtSpeedCtrl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速度调节                    *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速度调节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if (GmLeft.ulPulseCtr >= GmLeft.ulPulse) {
            GmLeft.cState      = MOTOR_STOP;
            GmLeft.ulPulseCtr  = 0;
            GmLeft.ulPulse     = 0;
            GmLeft.lSpeed      = 0;
        }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 timer1Isr
** Descriptions:        Timer1中断服务函数
** input parameters:    无
** output parameters:   无
** Returned value:     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1Isr(void)
{
    static INT8S ucCnt1 = 0, ucCnt2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修正姿态计数变量            */
    TIMER1_INT_CLR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清除中断标志                */

    switch (GmRight.cState) {
    case MOTOR_STOP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停止,同时清零速度和脉冲值  */
        GmRight.lSpeed     = 0;
        GmRight.ulPulse    = 0;
        GmRight.ulPulseCtr = 0;
        break;

    case WAITONE_STEP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暂停一步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GmRight.cState     = MOTOR_RUN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MOTOR_RUN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电机运行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if (GucMouseState == GO_AHEAD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根据传感器状态微调电机位置  */
            if (GucDistance[__FRONTL] &&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前左方有挡板                */\
               (GucDistance[__FRONTR]==0)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前右方无挡板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if (ucCnt1 == 1) {
                    GmRight.cState = WAITONE_STEP;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使下一步暂停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 (++ucCnt1 > 3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3步暂停一步
                    ucCnt1 = 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    ucCnt1 = 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 ((GucDistance[__RIGHT] == 1) &&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右远方有挡板               */\
               (GucDistance[__LEFT] == 0)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左方无挡板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if(ucCnt2 == 3) {
                    GmRight.cState = WAITONE_STEP;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使下一步暂停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 (++ucCnt2 > 6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6步暂停一步
                    ucCnt2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    ucCnt2  = 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rgtMtCtrl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推动电机转动一步            */
        break;

    default:
        break;
    }
    /*
     *  是否完成任务判断
     */
    if (GmRight.cState != MOTOR_STOP) {
        GmRight.ulPulseCtr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运行脉冲计数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if(spurtflag)
            __speedContrR_C();                  /*  速度调节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gtMtSpeedCtrl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速度调节                    *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速度调节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if (GmRight.ulPulseCtr >= GmRight.ulPulse) {
            GmRight.cState      = MOTOR_STOP;
            GmRight.ulPulseCtr  = 0;
            GmRight.ulPulse     = 0;
            GmRight.lSpeed      = 0;
        }
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 irSend
** Descriptions:        红外发射启动函数
** input parameters:    ucIndex: 红外发射索引号
**                      ulFreq : 红外载波频率
** output parameters:   无
** Returned value:     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irSend (INT8U ucIndex, INT32U ulFreq)
{
    switch (ucIndex) {
    case FRONT_SIDE_PWM_INDEX:
        PWM_RESET();
        PWM_FRQ_SET(ulFreq);
        FRONTSIDE_PWM_PULSE_SET(FPCLK / ulFreq / 2);
        PWM_START();
        FRONTSIDE_PWM_EN()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DIG_PWM_INDEX:
        PWM_RESET();
        PWM_FRQ_SET(ulFreq);
        DIG_PWM_PULSE_SET(FPCLK / ulFreq / 2);
        PWM_START();
        DIG_PWM_EN();
        break;
    default:
        break;
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 irCheck
** Descriptions:        红外线传感器检测。
** input parameters:    无
** output parameters:   无
** Returned value:     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rCheck (void)
{
    static INT8U ucState = 0;
    static INT32U ulIRCheck;

    switch (ucState) {
    case 0:
        irSend(FRONT_SIDE_PWM_INDEX, 322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探测左右两侧近距            */
        irSend(DIG_PWM_INDEX, 35000); //35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驱动斜角上的传感器检测      */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1:
        ulIRCheck = IR_READ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读取传感器状态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FRONTSIDE_PWM_DI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禁止PWM发生器2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DIG_PWM_DI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禁止PWM发生器1              */

        if (ulIRCheck & IR_SIDE_LFT) {
            GucDistance[__LEFT]   &= 0xfd;
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GucDistance[__LEFT]   |= 0x02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ulIRCheck & IR_DIG_LFT) {
            GucDistance[__FRONTL]  = 0x00;
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GucDistance[__FRONTL]  = 0x01;
        }

        if (ulIRCheck & IR_DIG_RGT) {
            GucDistance[__FRONTR]  = 0x00;
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GucDistance[__FRONTR]  = 0x01;
        }
        if (ulIRCheck & IR_SIDE_RGT) {
            GucDistance[__RIGHT]  &= 0xfd;
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GucDistance[__RIGHT]  |= 0x02;
        }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2:
        irSend(FRONT_SIDE_PWM_INDEX, 360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驱动检测左前右三个方向远距  */
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3:
        ulIRCheck = IR_READ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读取传感器状态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FRONTSIDE_PWM_DI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禁止PWM发生器2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4:
        irSend(FRONT_SIDE_PWM_INDEX, 360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重复检测左前右三个方向远距  */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5:
        ulIRCheck &= IR_READ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读取传感器状态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FRONTSIDE_PWM_DI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禁止PWM发生器2              */

        if (ulIRCheck & IR_SIDE_LFT) {
            GucDistance[__LEFT]  &= 0xfe;
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GucDistance[__LEFT]  |= 0x01;
        }
        if (ulIRCheck & IR_FRONT) {
            GucDistance[__FRONT] &= 0xfe;
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GucDistance[__FRONT] |= 0x01;
        }
        if (ulIRCheck & IR_SIDE_RGT) {
            GucDistance[__RIGHT] &= 0xfe;
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GucDistance[__RIGHT] |= 0x01;
        }
        break;
    default:
        break;
    }
    if (++ucState >= 6) {
        ucState = 0;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 mouseTurnback_C
** Descriptions:        后转
** input parameters:    无
** output parameters:   无
** Returned value:     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ouseTurnback_C(void)
{
    while (GmLeft.cState  != MOTOR_STOP);
    while (GmRight.cState != MOTOR_STOP);
    delayMs(1);

    GucMouseState   = TURN_BACK;
    GmRight.cDir    = MOTOR_GO_BACK;
    GmRight.ulPulse = 85;//162 * 10;

    GmLeft.cDir     = MOTOR_GO_AHEAD;
    GmLeft.ulPulse  = 85;//162 * 10;

    GmLeft.cState   = MOTOR_RUN;
    GmRight.cState  = MOTOR_RUN;

    GucMouseDir = (GucMouseDir + 2) % 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方向标记                    */

    while (GmRight.cState != MOTOR_STOP);
    while (GmLeft.cState  != MOTOR_STOP);
    delayMs(2);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 mazeSearch
** Descriptions:        迷宫搜索,若发现分支路或者前方有挡板则退出
** input parameters:    无
** output parameters:   无
** Returned value:     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zeSearch(void)
{
    INT8S cL = 0, cR = 0;
        INT32U temp1 = 0;
        INT8U num = 0;
        INT8U Gonum = 0;
        INT8U DelayFlag = 0;

    /*
     *  设定运行任务
     */

    GucMouseState   = GO_AHEAD;
        GlMaxSpeed = SEARCHSPEED;
    GmRight.cDir  = MOTOR_GO_AHEAD;
    GmLeft.cDir   = MOTOR_GO_AHEAD;
        GmLeft.ulPulseCtr = 0;
        GmRight.ulPulseCtr = 0;
    GmRight.ulPulse = MAZETYPE * ONEBLOCK;
    GmLeft.ulPulse  = MAZETYPE * ONEBLOCK;
    GmRight.cState  = MOTOR_RUN;
    GmLeft.cState   = MOTOR_RUN;

        if(GLCoorflag || GRCoorflag)   /* 有转弯  */
    {
          GLCoorflag =0;
          GRCoorflag =0;
          DelayFlag  =1;
      GoLong = 0;
          num=20;
          Gonum = 0;
    }

        else { // 没有转弯

      if(GoLong == 1){             //如果上一次跳出过MazeSearch
          GoLong = 0;
          Gonum = 20;
          num = 0;
      }
      else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一直在该函数内,没有跳出过,直走
          num = 0;
          Gonum = 0;
      }
    }

    while (GmLeft.cState != MOTOR_STOP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(GmLeft.ulPulseCtr+num) >= (ONEBLOCK + Gonum)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是否走完一格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mLeft.ulPulse    -= (ONEBLOCK + Gonu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mRight.ulPulse   -= (ONEBLOCK + Gonu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mLeft.ulPulse    += num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mRight.ulPulse   += num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pdateCPostio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更新当前坐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allCheck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mLeft.ulPulseCt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mRight.ulPulseCt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mRight.ulPulse = MAZETYPE * ONEBLOC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mLeft.ulPulse  = MAZETYPE * ONEBLOC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 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num 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num = 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if (GucDistance[__FRONT]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前方有墙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*  设置继续前进的步数,以实现能停止在单元格中心的目的
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GmRight.ulPulse = GmRight.ulPulseCtr + 74;//70,80,83,76
            GmLeft.ulPulse  = GmLeft.ulPulseCtr  + 74;
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*  反复检测前方传感器的状态,以消除误判
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GmLeft.cState = GmRight.cState = MOTOR_STO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elayMs(500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empF = 3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TurnBflag == 1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TurnB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GucDistance[__FRONT]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GmLeft.ulPulseCtr + 40) > GmLeft.ulPulse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4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En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跳出循环,跳到程序结束处  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/*                if(PreTurnLflag || PreTurnRflag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TurnL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TurnR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GucDistance[__FRONT]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GmLeft.ulPulseCtr + 35) > GmLeft.ulPulse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4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En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*/

            while (GucDistance[__FRONT]) {
                if ((GmLeft.ulPulseCtr + 40) > GmLeft.ulPulse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48
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En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跳出循环,跳到程序结束处    */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*  程序执行到此步表明出现误判,则重新设定电机运行任务
             */

            GmRight.ulPulse = MAZETYPE * ONEBLOCK;
            GmLeft.ulPulse  = MAZETYPE * ONEBLOCK;
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DelayFla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 GmRight.ulPulseCt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GmRight.ulPulseCtr <= (temp1 + 24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ucDistance[__LEFT]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ucDistance[__RIGHT]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R = 1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if (cL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是否允许检测左边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if ((GucDistance[__LEFT] & 0x01) == 0){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左边有支路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 *  设置继续前进的步数,以实现能停止在单元格中心的目的
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GmRight.ulPulse = GmRight.ulPulseCtr + 74;//82
                GmLeft.ulPulse  = GmLeft.ulPulseCtr  + 74;
    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 *  反复检测前方传感器的状态,以消除误判
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empL = 37;

                while ((GucDistance[__LEFT] & 0x01) == 0) {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(GmLeft.ulPulseCtr + 40) > GmLeft.ulPulse) {                //5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Long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En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跳出循环,跳到程序结束处  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 *  程序执行到此步表明出现误判,则重新设定电机运行任务
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GmRight.ulPulse = MAZETYPE * ONEBLOCK;
                GmLeft.ulPulse  = MAZETYPE * ONEBLOC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 else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左边有墙时开始允许检测左边  */
            if ( GucDistance[__LEFT] & 0x01) {
                cL = 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if (cR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是否允许检测右边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if ((GucDistance[__RIGHT] & 0x01) == 0) {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右边有支路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 *  设置继续前进的步数,以实现能停止在单元格中心的目的
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GmRight.ulPulse = GmRight.ulPulseCtr + 74;
                GmLeft.ulPulse  = GmLeft.ulPulseCtr  + 74;
    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 *  反复检测前方传感器的状态,以消除误判
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empR = 37;

                while ((GucDistance[__RIGHT] & 0x01) == 0) {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(GmLeft.ulPulseCtr + 40) > GmLeft.ulPulse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5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Long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En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跳出循环,跳到程序结束处  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 *  程序执行到此步表明出现误判,则重新设定电机运行任务
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GmRight.ulPulse = MAZETYPE * ONEBLOCK;
                GmLeft.ulPulse  = MAZETYPE * ONEBLOC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if ( GucDistance[__RIGHT] & 0x01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右边有墙时开始允许检测右边  */
                cR = 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End:
        PreTurnBflag = 0;
        PreTurnLflag = 0;
        PreTurnRflag = 0;
        updateCPostion();
        wallCheck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 mouseTurnright
** Descriptions:        右转
** input parameters:    无
** output parameters:   无
** Returned value:     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ouseTurnright(void)
{

    GRCoorflag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右转的标志*/
        PreTurnBflag = 0;
        PreTurnRflag = 1;
        PreTurnLflag = 0;
    GucMouseState  = TURN_RIGHT;

    GmLeft.lSpeed      = SEARCHSPEED;

    GmRight.cDir    = MOTORPAUS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抱死状态*/

    GmLeft.ulPulse = MAZETYPE * ONEBLOCK;
    GmRight.ulPulse = MAZETYPE * ONEBLOCK;
    GmLeft.ulPulseCtr = 0;
    GmRight.ulPulseCtr  = 0;

    while(GmLeft.ulPulseCtr <= 78);                //88

    GmRight.cDir    = MOTOR_GO_AHEAD;
         // GmLeft.lSpeed = GmRight.lSpeed = 30;
    GucMouseDir     = (GucMouseDir + 1) % 4;  /*  方向标记  */

    /*
     *  设定运行任务
     */
    GucMouseState   = GO_AHEAD;
    GlMaxSpeed      =  SEARCHSPEED/4;

    GmRight.cDir    = MOTOR_GO_AHEAD;
    GmLeft.cDir     = MOTOR_GO_AHEAD;
    GmRight.ulPulseCtr  = 0;
    GmLeft.ulPulseCtr   = 0;

    GmLeft.lSpeed = SEARCHSPEED/4 - 3;//40
    GmRight.lSpeed = SEARCHSPEED/4 - 3;
    GmLeft.ulPulse   =   ONEBLOCK;
    GmRight.ulPulse  =   ONEBLOCK;
    GmLeft.cState  = MOTOR_RUN;
    GmRight.cState   = MOTOR_RUN;

   //GmLeft.lSpeed =  GmRight.lSpeed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 mouseTurnleft
** Descriptions:        左转
** input parameters:    无
** output parameters:   无
** Returned value:     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ouseTurnleft(void)
{
    GLCoorflag  = 1;
        PreTurnBflag = 0;
        PreTurnRflag = 0;
        PreTurnLflag = 1;

        GucMouseState    = TURN_LEFT;

        GmRight.lSpeed      = SEARCHSPEED;

    GmLeft.cDir     = MOTORPAUSE;

    GmRight.ulPulse =  MAZETYPE * ONEBLOCK;
    GmLeft.ulPulse = MAZETYPE * ONEBLOCK;
    GmRight.ulPulseCtr  = 0;
    GmLeft.ulPulseCtr   = 0;

    while(GmRight.ulPulseCtr<=78);                //88

    GmLeft.cDir     = MOTOR_GO_AHEAD;
        //GmLeft.lSpeed = GmRight.lSpeed = 30;
        GucMouseDir     = (GucMouseDir + 3) % 4;  /*  方向标记   */

    /*
     *  设定运行任务
     */
    GucMouseState   = GO_AHEAD;
    GlMaxSpeed      =SEARCHSPEED / 4;
    GmRight.cDir    = MOTOR_GO_AHEAD;
    GmLeft.cDir     = MOTOR_GO_AHEAD;
    GmLeft.ulPulseCtr  = 0;
    GmRight.ulPulseCtr = 0;

    GmLeft.lSpeed = SEARCHSPEED/4-3;//40
    GmRight.lSpeed =SEARCHSPEED/4-3;

    GmLeft.ulPulse   =  ONEBLOCK;
    GmRight.ulPulse  =  ONEBLOCK;
    GmRight.cState  = MOTOR_RUN;
    GmLeft.cState   = MOTOR_RUN;
   // GmRight.lSpeed = GmLeft.lSpeed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 mouseTurnback
** Descriptions:        后转
** input parameters:    无
** output parameters:   无
** Returned value:     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ouseTurnback(void)
{
        if((GucMouseTask == BACK) && (hy == 1)){
                //GmLeft.ulPulse = 40;
                //GmRight.ulPulse =40;
                GmLeft.ulPulseCtr = 0;
                GmRight.ulPulseCtr = 0;
                GmLeft.cState = MOTOR_RUN;
                GmRight.cState = MOTOR_RUN;
                GmLeft.cDir = MOTOR_GO_AHEAD;
                GmRight.cDir = MOTOR_GO_AHEAD;
        }
    /*
     *  等待停止
     */
    while (GmLeft.cState  != MOTOR_STOP);
    while (GmRight.cState != MOTOR_STOP);
    delayMs(50);

    GucMouseState   = TURN_BACK;
    /*
     *  开始后转
     */
    GmRight.cDir    = MOTOR_GO_BACK;
    GmRight.ulPulse = 85;//90

    GmLeft.cDir     = MOTOR_GO_AHEAD;
    GmLeft.ulPulse  = 85;

        PreTurnBflag = 1;
        PreTurnRflag = 0;
        PreTurnLflag = 0;

    GmLeft.cState   = MOTOR_RUN;
    GmRight.cState  = MOTOR_RUN;

        GucMouseDir = (GucMouseDir + 2) % 4;
    /*
     *  等待后转完成
     */
    while (GmLeft.cState  != MOTOR_STOP);
    while (GmRight.cState != MOTOR_STOP);
        delayMs(50);

/*        if(hy == 1){
                GmLeft.ulPulse = 20;
                GmRight.ulPulse = 20;
                GmLeft.cState = MOTOR_RUN;
                GmRight.cState = MOTOR_RUN;
                GmLeft.cDir = MOTOR_GO_AHEAD;
                GmRight.cDir = MOTOR_GO_AHEAD;
        }
*/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 mouseTurnright_C
** Descriptions:        右转
** input parameters:    无
** output parameters:   无
** Returned value:     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ouseTurnright_C(void)
{
    INT8U tempnum=0;
        Rturnflag = 1;

        if(BlankNum!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BlankNum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num=125;  //125 ..//120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tempnum=125;  //133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tempnum=125;

    GucMouseState  = TURN_RIGHT;
        GmLeft.ulPulse  = GmLeft.ulPulseCtr  + tempnum;//133;  //140 ??
        GmLeft.lSpeed   = 80;//80;    //150

    GmRight.ulPulse = GmRight.ulPulseCtr + 21;//24;  //  30
    GmRight.lSpeed  = 12;//7;    //12

    GmRight.cDir    = MOTOR_GO_AHEAD;
    GmLeft.cDir     = MOTOR_GO_AHEAD;

    GmRight.cState  = MOTOR_RUN;
    GmLeft.cState   = MOTOR_RUN;

    //while (GmRight.cState  != __MOTORSTOP);
    while ( GmLeft.ulPulseCtr<=(GmLeft.ulPulse-30));  // 30

      GucMouseDir     = (GucMouseDir + 1) % 4;  /*  方向标记  */
    //while (GmLeft.cState  != __MOTORSTOP);
      GmRight.ulPulse = MAZETYPE * ONEBLOCK;
      GmLeft.ulPulse  = MAZETYPE * ONEBLOCK;

   GmRight.ulPulseCtr = 0;
   GmLeft.ulPulseCtr  = 0;
   GmRight.ulPulse = GmRight.ulPulseCtr + 10;

    GmRight.cState  = MOTOR_RUN;
    GmLeft.cState   = MOTOR_RUN;
    GmLeft.lSpeed = GmRight.lSpeed +10 ;

     Rturnflag = 0;

   if(turnback_secend_step==1)//转180度的第二个弯
       SeveralStep(12);
   else{
     if(turnback_first_step==1)   //转180度的第一个弯
       SeveralStep(55);//60
     else
       SeveralStep(34);
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SeveralStep
** Descriptions:
** input parameters:    执行几步
** output parameters:   无
** Returned value:     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veralStep(INT8U step)
{
      GucMouseState   = GO_AHEAD;
    GlMaxSpeed      =  53;
    GmRight.cDir    = MOTOR_GO_AHEAD;
    GmLeft.cDir     = MOTOR_GO_AHEAD;

   GmRight.ulPulseCtr = 0;
   GmLeft.ulPulseCtr  = 0;
    GmRight.ulPulse = step+10;//__GmRight.uiPulse + cNBlock * ONEBLOCK - 6;
    GmLeft.ulPulse  = step+10;//__GmLeft.uiPulse  + cNBlock * ONEBLOCK - 6;
    GmRight.cState  = MOTOR_RUN;
    GmLeft.cState   = MOTOR_RUN;

    if((turnback_first_step==1)||(turnback_secend_step==1))
    {
      GmRight.lSpeed=40;
      GmLeft.lSpeed=40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GmRight.lSpeed=50;
      GmLeft.lSpeed=50;
    }
    if (GucDistance[__FRONT]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前方有墙,则跳出程序        */
          if((GmRight.ulPulse - GmRight.ulPulseCtr)<=10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GmRight.ulPulse = GmRight.ulPulseCtr + 8;
            GmLeft.ulPulse  = GmLeft.ulPulseCtr  + 8;
          }
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GmRight.ulPulse = GmRight.ulPulseCtr + 18;
            GmLeft.ulPulse  = GmLeft.ulPulseCtr  + 18;
          }
          while (GucDistance[ __FRONT]) {
                if ((GmLeft.ulPulseCtr + 10) > GmLeft.ulPulse) {
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SeveralEnd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GmRight.ulPulse = step+8;
                    GmLeft.ulPulse  = step+8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while(GmLeft.ulPulseCtr+10 < GmLeft.ulPulse);
    while(GmRight.ulPulseCtr+10 < GmRight.ulPulse);

SeveralEnd: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 mouseTurnleft_C
** Descriptions:        左转
** input parameters:    无
** output parameters:   无
** Returned value:     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ouseTurnleft_C(void)
{

    INT8U tempnum=0;
        Lturnflag = 1;

        if(BlankNum!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BlankNum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num=125;   //125  ,120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tempnum=125;   //133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tempnum=125;   //131

    GucMouseState   = TURN_LEFT;
    GmRight.ulPulse  = GmRight.ulPulseCtr  + tempnum;//133;  //140
    GmRight.lSpeed   = 80;//80;//150;

    GmLeft.ulPulse = GmLeft.ulPulseCtr + 21;//24;  // 30
    GmLeft.lSpeed  = 12;//7;//9;

    GmLeft.cDir    = MOTOR_GO_AHEAD;
    GmRight.cDir     = MOTOR_GO_AHEAD;

    GmRight.cState  = MOTOR_RUN;
    GmLeft.cState   = MOTOR_RUN;

    //while (GmRight.cState  != __MOTORSTOP);
    while ( GmRight.ulPulseCtr<=(GmRight.ulPulse-30));  // 30
    //while (GmLeft.cState  != __MOTORSTOP);

     GmRight.lSpeed  =  GmLeft.lSpeed + 10;

   GmRight.ulPulseCtr = 0;
   GmLeft.ulPulseCtr  = 0;
   GmLeft.ulPulse = GmRight.ulPulseCtr + 10;

    GmRight.cState  = MOTOR_RUN;
    GmLeft.cState   = MOTOR_RUN;
    //while(keyCheck() == false);
    GucMouseDir     = (GucMouseDir + 3) % 4;  /*  方向标记                    */

   GmRight.ulPulseCtr = 0;
   GmLeft.ulPulseCtr  = 0;

   Lturnflag = 0;
  /*
   if(turnback_first_step==1)   //转180度的第一个弯
       SeveralStep(55);//60
    else if(turnback_secend_step==1)//转180度的第二个弯
       SeveralStep(10);

    else
       SeveralStep(30);
*/
   if(turnback_secend_step==1)//转180度的第二个弯
       SeveralStep(12);
   else{
     if(turnback_first_step==1)   //转180度的第一个弯
       SeveralStep(55);//60
     else
       SeveralStep(34);
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 冲刺时候用的mouseGoahead_C
** Descriptions:        前进N格
** input parameters:    iNblock: 前进的格数
** output parameters:   无
** Returned value:     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ouseGoahead_C (INT8S  nBlock)
{
    INT8U num=0;
    INT8U cNBlock=0,Block=0;
    INT8U coner=0;
    INT8U blacknum =0;
    INT8U first_step_Back =0;

    INT8S cL = 0, cR = 0,left_first_flag=1,right_first_flag=1;

    static INT8U step_count=0;

    step_count++;

    if((coner==2)&&((GCountInfo[step_count]&0xc0)==0x80))//(GCountInfo[step_count]==0x81))
      turnback_first_step=1;
    if((coner==1)&&((GCountInfo[step_count]&0xc0)==0x40))//(GCountInfo[step_count]==0x41))
      turnback_first_step=1;

    if(first_step==1)
    {   first_step_Back =1;
            num=10;
        first_step=0;
    }
    else
        num=70;
    cNBlock=nBlock&0x0f;
    Block=cNBlock;
    coner=nBlock&0xc0;
    coner>>=6;

    blacknum = nBlock&0x30;
    blacknum >>=4;

    /*
     *  设定运行任务
     */

    GucMouseState   = GO_AHEAD;
    GmRight.cDir    = MOTOR_GO_AHEAD;
    GmLeft.cDir     = MOTOR_GO_AHEAD;

    if(Block>=4)
    {

       if(Spurt_num_count  == 1)
          GlMaxSpeed   =  230;         //230
       if(Spurt_num_count  == 2)
          GlMaxSpeed    =  250;        //250
    }
    if(Block==3)
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Spurt_num_count 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lMaxSpeed    =  200;
                if (Spurt_num_count  == 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lMaxSpeed    =  240;
        }
    if(blacknum)
    {  if(Spurt_num_count  == 1)
         GlMaxSpeed     =  200;
       if(Spurt_num_count  == 2)
          GlMaxSpeed    =  230;
    }
    else{

       if(Spurt_num_count  == 1)
         GlMaxSpeed     =  MAXSPEED;
       if(Spurt_num_count  == 2)
          GlMaxSpeed    =  MAXSPEED2;

    }
//        GlMaxSpeed      =   MAXSPEED;
//   GmRight.cDir    = MOTOR_GO_AHEAD;
//   GmLeft.cDir     = MOTOR_GO_AHEAD;
   GmRight.ulPulseCtr = 0;
   GmLeft.ulPulseCtr  = 0;
    GmRight.ulPulse = cNBlock * ONEBLOCK-15 ;//GmRight.ulPulse + cNBlock * ONEBLOCK - 6;
    GmLeft.ulPulse  = cNBlock * ONEBLOCK-15 ;//GmLeft.ulPulse  + cNBlock * ONEBLOCK - 6;
    GmRight.cState  = MOTOR_RUN;
    GmLeft.cState   = MOTOR_RUN;

   GmLeft.lSpeed = GmRight.lSpeed;   /*********调试加***********/
    switch(coner)
    {
      case 0: left_flag=0;
              right_flag=0;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1: left_flag=1;
              right_flag=0;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2: left_flag=0;
             right_flag=1;
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default:
        break;
    }

        /*if(Block==3)
    {
       if(Spurt_num_count  == 1)
          GlMaxSpeed    =  2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00
       if(Spurt_num_count  == 2)
          GlMaxSpeed    =  240;          //240

    }
    if(Block>3)
    {

       if(Spurt_num_count  == 1)
          GlMaxSpeed    =  250;                //250
       if(Spurt_num_count  == 2)
          GlMaxSpeed    =  280;     //280
    }*/

    if(cNBlock==1)
    {
      if(GucMouseTask == BACKTOSTART1  && first_step_Back == 1){
         if(GmLeft.ulPulse   <= 45 ||GmRight.ulPulse   <= 45 ){
            cR=1;
            cL=1;
            first_step_Back = 0;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{
            cR=0;
            cL=0;
         }

      }
      else{
            cR=1;
            cL=1;
      }
    }

    if(coner==0)
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Block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mLeft.ulPulse  -= 55;  //4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mRight.ulPulse -= 55;  //45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mLeft.ulPulse  -= 68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mRight.ulPulse -= 68;//6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}

    while (GmLeft.cState != MOTOR_STOP)
    {
        if(left_first_flag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if ((GmLeft.ulPulseCtr+num) >= ONEBLOCK)
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判断是否走完一格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GmLeft.ulPulse    -= ONEBLOCK;
              GmLeft.ulPulse    += num;
              GmLeft.ulPulseCtr -= ONEBLOCK;
              GmLeft.ulPulseCtr += num;
              cNBlock--;
              if(blacknum)
                     blacknum--;
              left_first_flag=0;
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if (GmLeft.ulPulseCtr >= ONEBLOCK)
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判断是否走完一格    */
              GmLeft.ulPulse    -= ONEBLOCK;
              GmLeft.ulPulseCtr -= ONEBLOCK;

              cNBlock--;
              if(blacknum)
                     blacknum--;
          }
        if(right_first_flag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if ((GmRight.ulPulseCtr+num) >= ONEBLOCK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判断是否走完一格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GmRight.ulPulse    -= ONEBLOCK;
              GmRight.ulPulse    += num;
              GmRight.ulPulseCtr -= ONEBLOCK;
              GmRight.ulPulseCtr += num;
              right_first_flag=0;
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if (GmRight.ulPulseCtr >= ONEBLOCK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判断是否走完一格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GmRight.ulPulse    -= ONEBLOCK;
            GmRight.ulPulseCtr -= ONEBLOCK;

        }
        if (GucDistance[__FRONT]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前方有墙,则跳出程序        */
            GmRight.ulPulse = GmRight.ulPulseCtr + 21;
            GmLeft.ulPulse  = GmLeft.ulPulseCtr  + 21;                //30
            while (GucDistance[ __FRONT]) {
                if ((GmLeft.ulPulseCtr + 10) > GmLeft.ulPulse) {
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End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Block==1)
        {   if(Spurt_num_count  == 1)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mRight.lSpeed =  53;//70;//53;//3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mLeft.lSpeed  =  53;//70;//53;//3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lMaxSpeed     =  65;//80;//65;//40;
        }
        if(Spurt_num_count  == 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mRight.lSpeed   =  53;//60;//53;//3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mLeft.lSpeed    =  53;//60;//53;//3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lMaxSpeed       =  65;//70;//65;//40;
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Block >=2 && cNBlock<2)
        {
           if(Spurt_num_count  == 1){

            GmRight.lSpeed =  70;//70;//60; //70
            GmLeft.lSpeed  =  70;//70;//60;
            GlMaxSpeed     =  85;//85;//85;//70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if(Spurt_num_count  == 2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mRight.lSpeed  =  80;//80;//70;//60; //7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mLeft.lSpeed   =  80;//80;//70;//6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lMaxSpeed      =  85;//95;//85;//70;

           }

        }
        if (cNBlock <= 2) {

            if (cL&&left_flag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是否允许检测左边            */

                if ((GucDistance[ __LEFT] & 0x01) == 0) {             /*  左边有支路,跳出程序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GmRight.ulPulse = GmRight.ulPulseCtr + 20;
                    GmLeft.ulPulse  = GmLeft.ulPulseCtr  + 20;
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(GucDistance[ __LEFT] & 0x01) == 0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(GmLeft.ulPulseCtr + 8) > GmLeft.ulPulse)   //1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En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 else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左边有墙时开始允许检测左边  */
                if ( (GucDistance[ __LEFT] & 0x01)&&(cNBlock<2)) {
                    cL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 (cR&&right_flag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是否允许检测右边            */

                if ((GucDistance[__RIGHT] & 0x01) == 0) {             /*  右边有支路,跳出程序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GmRight.ulPulse = GmRight.ulPulseCtr + 20;
                    GmLeft.ulPulse  = GmLeft.ulPulseCtr  + 20;
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(GucDistance[ __RIGHT] & 0x01) == 0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(GmLeft.ulPulseCtr + 8) > GmLeft.ulPulse)   //1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En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 else {                  //修改过
                if ( (GucDistance[__RIGHT] & 0x01)&&(cNBlock<2)) {                   /*  右边有墙时开始允许检测右边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cR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    /*
     *  设定运行任务,让电脑鼠走到支路的中心位置
     */
End:
  if(right_flag)
    mouseTurnright_C();
  if(left_flag)
    mouseTurnleft_C();
  left_flag=0;
  right_flag=0;
  turnback_first_step=0;
  turnback_secend_step=0;

  if((coner==2)&&(GCountInfo[step_count]==0x81))
      turnback_secend_step=1;
  if((coner==1)&&(GCountInfo[step_count]==0x41))
      turnback_secend_step=1;

  BlankNum=(GCountInfo[step_count]&0x30)>>4;  //加的。。。计算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 keyCheck
** Descriptions:        读取按键
** input parameters:    无
** output parameters:   无
** Returned value:      true:  按键已按下
**                      false: 按键未按下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OOLEAN keyCheck (void)
{
    if (KEY_PRESS()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按键按下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延时10ms消抖动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if (KEY_PRESS()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按键按下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延时10ms消抖动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while(!KEY_PRESS(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等待按键释放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return (true);
        }
    }
    return (false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 keyCheck_C
** Descriptions:        读取按键
** input parameters:    无
** output parameters:   无
** Returned value:      true:  按键已按下
**                      false: 按键未按下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OOLEAN keyCheck_C (void)
{
    if (ZLG7298_KEY_READ())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按键按下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延时10ms消抖动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if (ZLG7298_KEY_READ()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按键按下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延时10ms消抖动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while(!ZLG7298_KEY_READ(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等待按键释放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return (true);
        }
    }
    return (false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 sysTickIsr
** Descriptions:        定时中断扫描。
** input parameters:    无
** output parameters:   无
** Returned value:     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ysTickIsr(void)
{
    static INT32S lLft = 0, lRgt = 0;

    /*
     *  如果左电机长时间停止,则断电
     */
    if (GmLeft.cState == MOTOR_STOP) {
        lLft++;
    } else {
        lLft = 0;
    }
    if (lLft >= 500) {
        MT_LFT_OFF();
    }
    /*
     *  如果右电机长时间停止,则断电
     */
    if (GmRight.cState == MOTOR_STOP) {
        lRgt++;
    } else {
        lRgt = 0;
    }
    if (lRgt >= 500) {
        MT_RGT_OFF();
    }
    /*
     *  红外线检测
     */
    irCheck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 __wallCheck
** Descriptions:        根据传感器检测结果判断是否存在墙壁,并保存
** input parameters:    无
** output parameters:   无
** Returned value:      无(已经调试)
** atention:    ucMap低四位从右到左,依次对应迷宫的(前右下左)(即north=1,east=2,south=4,west=8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allCheck (void)
{
    INT8U ucMap = 0;

    ucMap &= ~MOUSEWAY_B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  初始化为后方无Wall,有墙壁为1,无墙为0  */

    if (GucDistance[__LEFT]  & 0x01)            /*  __GucDistance[__LEFT]为1,说明左边传感器检测到有wall!(真)*/
     {
         ucMap |=  MOUSEWAY_L;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将相对方向上的信息转化为绝对信息保存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}
     if (GucDistance[__FRONT] & 0x01)
     {
         ucMap |=  MOUSEWAY_F;
     }
     if (GucDistance[__RIGHT] & 0x01)
     {
        ucMap |=  MOUSEWAY_R;
     }
      GWallMap[GCurPosition]  = ucMap;             /*   将墙壁信息保存    */

      GWallMap[GCurPosition] |= PASSED;           /*  经过的单元格标记  */

      if(ucMap==0x00)   /* 十字路口 */
      {
          GWallMap[GCurPosition] |= SPECIAL;
      }
     if(ucMap)
     {
          if( ucMap & NORTH)   /*  该单元格上方有墙 ,上面一单元格下方有墙  */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if((GCurPosition+1)%STEPNUM)    /*  上方单元格不能对north更新 */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GWallMap[GCurPosition + 1] |= SOUTH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
          if( ucMap & EAST)   /*  该单元格右方有墙 ,右面一单元格左方有墙  */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if(GCurPosition<WALLNUM)      /*  右方单元格不能对east更新 */
                  GWallMap[GCurPosition + STEPNUM] |= WEST;
          }
          if( ucMap & SOUTH)   /*  该单元格下方有墙 ,下面一单元格上方有墙  */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if(GCurPosition%STEPNUM)        /*  下方单元格不能对south更新 */
                   GWallMap[GCurPosition - 1] |= NORTH;
          }
          if( ucMap & WEST)   /*  该单元格左方有墙 ,左面一单元格右方有墙  */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if(GCurPosition>(STEPNUM-1))          /*  左方单元格不能对West更新 */
                  GWallMap[GCurPosition -STEPNUM] |= EAST;
          }
     }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 voltageDetect
** Descriptions:        电压检测,检测结果在7289 EX BOARD 上显示出来
** input parameters:    无
** output parameters:   无
** Returned value:     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volDetect (void)
{
    INT32U i;
    INT32U ulAdcData;

    ADC_SMP_O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立即转换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while (!ADC_DATA_READY_FLG(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读取AD0STAT的通道5的Done     */

    ulAdcData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第一次转换结果丢弃           */
    for (i = 0; i < 8; i ++)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连续8次采样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ADC_SMP_O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立即转换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while (!ADC_DATA_READY_FLG(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读取AD0STAT的通道5的Done     */
        ulAdcData += ADC_DATA_GET();

    }
    ulAdcData >>= 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外部电阻分压,相当于/8       */
    ulAdcData = ulAdcData * (3300 * 3) / ((1 << 12) - 1);               /*  计算电池电压值(mV)          */

    zlg7289Download(0,6,1,(ulAdcData / 1000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显示电压值整数部分,单位V   */
    zlg7289Download(0,7,0,(ulAdcData % 1000 ) / 100);                   /*  显示电压值小数部分,单位V   */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 sensorInit
** Descriptions:        传感器控制初始化
** input parameters:    无
** output parameters:   无
** Returned value:     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sensorInit (void)
{
    IR_PIN_MODE_I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红外检测引脚配置为输入引脚   */

    PWM1TCR  = 0x0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复位PWM1定时器               */
    PWM1TC  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定时器设置为0                */
    PWM1PR  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时钟不分频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PWM1MCR  = 0x0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设置PWMMR0匹配后复位PWMTC,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并产生中断标志               */
    PWM1MR0  = FPCLK / 38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38KHz频率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PWM1MR1  = FPCLK / 38000 / 2;
    PWM1MR2  = FPCLK / 38000 / 2;

    PWM1PCR  &= ~((1 << 9) | (1 << 10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禁止输出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PWM1TCR  = 0x0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启动定时器                   */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Function name:       stepMotorIint
** Descriptions:        步进电机控制初始化
** input parameters:    无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:
电脑鼠迷宫程序(冠军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