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佬知道我这个单片机程序为什么现象总是错的啊?

楼主(2020-10-25):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
//#define _nop() _asm nop _endasm

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
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;
sbit RX = P2^0;//接收
sbit TX = P2^1;//发射
uchar flag;
uchar date_distance[5];//距离
uchar kk;

sbit duan = P2^6;//段选
sbit wei = P2^7;//位选

uchar duan1[] = 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,0x00};
uchar wei1 [] = {0xfe,0xfd,0xfb,0xf7,0xef,0xdf,0xbf,0x7f};

// void delay_10us(uchar i)
// {
// while(i--);
// }

void delay_ms(uint c)
{
uint a,b;
         for(;c>0;c--)
         for(b=102;b>0;b--)
         for(a=3;a>0;a--);
}

void init_wei(uchar i)
{
         P0 = 0xff;
   wei = 1;
         P0 = wei1[i] ;
         wei = 0;
}

void init_timer()//         定时器初始化
{
TMOD = 0X11;//         定义定时器定时类型
         TH0 = 0x00;//         定时器0高位
         TL0 = 0x00;//         定时器0低位
         EA = 1;//         单片机中断总开关
         ET0 = 1;//         允许T0溢出中断

TH1 = 0xf8;//         定时器1高位
TL1        = 0xCD;//         定时器1低位
         ET1 = 1;//         允许T1溢出中断
         TR1 = 1;//         定时器1的运行控制位
}

void count_distance()//         距离数
{

uint distance = (TH0*256+TL0*1)*0.18;//         通过时间算距离
         TH0 = 0;
         TL0 = 0;
//         计时器归零
         if(distance>=4000||distance < 20)
         {
         flag = 1;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
         {
           date_distance[1] = distance%10000/1000;
                 date_distance[2] = distance%1000/100;
                 date_distance[3] = distance%100/10;
                 date_distance[4] = distance%10/1;
         }
}
void display()//         显示
{
uchar i;
         if(flag==1)
         {
         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date_distance[1] = 14;
                 date_distance[2] = 14;
                 date_distance[3] = 14;
                 date_distance[4] = 14;
         }
         count_distance();
         for(i = 1;i<=4;i++)
         {

        init_wei(i);
                 duan = 1;
                 if(i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duan1[date_distance[i]]|0x80;
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duan1[date_distance[i]];
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         duan = 0;
                 P0 = 0x00;
         }

}

void main()
         {
RX = 0;
                 TX=0;
         init_timer();//定时器初始化
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TR1=1;
         while(!RX);//                 收到信号RX为零
                 TR0 = 1;

                 while(RX);
                 TR0 = 0;
                 count_distance();
         }
}

         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         {
         flag = 1;
         }
         void timer1() interrupt 3
        {
         TR1 = 0;
         TH1 = 0xf8;
//                0xf8;
                TL1 =  0xcd;
//    0xcd;

         kk ++;
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if(kk>100)
         {
         kk = 0;
                 TX = 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TX = 0;
         }
         TR1 = 1;
}

网友A:
没有人会静下心来看你这些代码的,多蛋痛,你要问部题,得发问题的重点。

网友B:
你设置的收到信号RX为零,前面初始RX是零?不是应该初始默认是没接收到信号吗。

网友C:
问问题,不说重点,也没有人跟你回答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人会静下心来看你这些代码的,多蛋痛,你要问部题,得发问题的重点。

下次注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设置的收到信号RX为零,前面初始RX是零?不是应该初始默认是没接收到信号吗。

我这个是要外接超声测距模块的,当发射出去的超声波反弹回来被检测到时RX就会发生变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问问题,不说重点,也没有人跟你回答

第一次搞,我觉得可能是我的主程序出问题了,怎么试都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