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何单片机C语言产生的随机数总是固定数?

楼主: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stdlib.h>
sbit c=P2^0;
void main()
{
unsigned char a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
P0=a[rand()%10];
c=0;
while (1)
        ;
}
以上是源程序,P0连接共阳数码管,P2.0控制数码管阳极,随机数函数产生一个随机数给P0,应该是每次数都不一样,现在是每次运行都产生7,无论重启还是开机。

网友A(2020-10-25):
还要播种呀

网友B:
因为用的是伪随机数,随机数种子,每次开机都一样。要想办法每次开机能产生不同的随机种子。
srand(int )是设置随机数种子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因为用的是伪随机数,随机数种子,每次开机都一样。要想办法每次开机能产生不同的随机种子。
srand(int ) ...

网友D:
加一个时钟

网友E:
楼主这样写程序根本看不出来数字变化,换一种方式写便于观察。
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stdlib.h>
unsigned char a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
unsigned int i;

void main(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0=a[rand()%10];
                i=30000;
                while(i--);
        }
}

网友F:
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,我也从你们那里学到了。

网友G:
我们程序产生的随机都是伪随机的,也就是需要一个东西来改变它,一般叫做随机数种子,高级语言一般使用系统时间作为随机数种子

网友H:
这么好的帖子,标记一下。 51黑有你更精彩!

网友I:
伪随机数每次开机都一样,要使其产生不一样的种子,要用程序改变他

网友J:
rand是伪随机数,你需要加入外部中断才能做到真正的随机数

网友K:
要放随机数种子srand((unsigned) time(NULL) );的,放了就是根据时间的随机

网友L:
引用 网友K:
要放随机数种子srand((unsigned) time(NULL) );的,放了就是根据时间的随机

时间是固定的,不是随机,用AD测空气,这样才是随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