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密码锁程序,可以按键操控

楼主(2020-10-25):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LCM_Data  P0    //??P0??????LCM_Data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//1602
sbit lcd1602_rs=P2^5;
sbit lcd1602_rw=P2^6;
sbit lcd1602_en=P2^7;
sbit Scl=P3^4;   //24C02???????
sbit Sda=P3^5;   //24C02????????
sbit ALAM = P2^1;  //????
sbit KEY = P3^6;  //????
bit  pass=0;   //??????????
bit  ReInputEn=0;  //??????????????
bit  s3_keydown=0;  //3???????λ
bit  key_disable=0;  //??????????
unsigned char countt0,second; //t0?ж??????,???????
void Delay5Ms(void);  //???????????
unsigned char code a[]={0xFE,0xFD,0xFB,0xF7};     //???????????
//??????????????
unsigned char code start_line[] = {"password:       "};
unsigned char code name[]    = {"====mimasuo====="}; //???????
unsigned char code Correct[]  = {"      yes       "};  //???????
unsigned char code Error[]    = {"      on        "};   //???????
unsigned char code codepass[] = {"      pass      "};
unsigned char code LockOpen[] = {"      open      "};  //OPEN
unsigned char code SetNew[]  = {"SetNewWordEnable"};  //?????μ???
unsigned char code Input[]    = {"input:          "};  //INPUT
unsigned char code ResetOK[]  = {"ResetPasswordOK "};  //??????????
unsigned char code initword[] = {"Init password..."};  // ?????????
unsigned char code Er_try[]  = {"on   ,try again!"};
unsigned char code again[]  = {"input again     "};    //???????
unsigned char InputData[6];         //?????????????
unsigned char CurrentPassword[6]={6,6,6,6,6,6};    //???EEPROM???????????
unsigned char TempPassword[6];
unsigned char N=0;    //????????λ??????
unsigned char ErrorCont;   //???????????
unsigned char CorrectCont;   //??????????
unsigned char ReInputCont;    //???????????
unsigned char code initpassword[6]={0,0,0,0,0,0};   //????????????????????000000
unsigned char code adminpassword[6]={1,3,1,4,2,0};   //????????????????????000000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5ms???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Delay5Ms(void)
{
unsigned int TempCyc = 5552;
while(TempCyc--);
}
//===================400ms???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Delay400Ms(void)
{
unsigned char TempCycA = 5;
unsigned int TempCycB;
while(TempCycA--)
{
  TempCycB=7269;
  while(TempCycB--);
}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24C02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mDelay(uint t) //???
{
uchar i;
    while(t--)
    {
     for(i=0;i<125;i++)
     {;}
    }
}

void Nop(void)    //?????
{
  _nop_();    //?????????????????1us
  _nop_();
  _nop_();
  _nop_();
}
/*****24c02???????24c02????*****/
/*???????*/
void Start(void)
{
  Sda=1;
  Scl=1;
  Nop();
  Sda=0;
  Nop();
}

/*??????*/
void Stop(void)
{
  Sda=0;
  Scl=1;
  Nop();
  Sda=1;
  Nop();
}
/*???λ*/
void Ack(void)
{
Sda=0;
Nop();
Scl=1;
Nop();
Scl=0;
}
/*???????λ*/
void NoAck(void)
{
  Sda=1;
  Nop();
  Scl=1;
  Nop();
  Scl=0;
}
/*?????????????Data???????????*/
void Send(uchar Data)
{
    uchar BitCounter=8;
    uchar temp;
    do
    {
     temp=Data;        //???????????????temp
     Scl=0;
     Nop();
     if((temp&0x80)==0x80)     //????????????&0x80
     Sda=1;
     else
     Sda=0;
     Scl=1;
     temp=Data<<1;       //????????
     Data=temp;        //???????????????Data
     BitCounter--;       //?????????0??????????????????
    }
    while(BitCounter);       //?ж?????????
    Scl=0;
}
/*???????????????????????*/
uchar Read(void)
{
    uchar temp=0;
uchar temp1=0;
uchar BitCounter=8;
Sda=1;
do
{
  Scl=0;
  Nop();
  Scl=1;
  Nop();
  if(Sda)       //????λ????1
   temp=temp|0x01;    //?1 temp?????λ?1??|0x01??????????λ???1??
  else       //????0
   temp=temp&0xfe;    //temp???λ?0??&0xfe??11111110?????λ????0??
  if(BitCounter-1)    //BitCounter??1????????
  {
   temp1=temp<<1;    //temp????
   temp=temp1;
  }
  BitCounter--;     //BitCounter????0???????????????
}
while(BitCounter);     //?ж??????????
return(temp);
}
void WrToROM(uchar Data[],uchar Address,uchar Num)
{
  uchar i;
  uchar *PData;
  PData=Data;
  for(i=0;i<Num;i++)
  {
  Start();
  Send(0xa0);
  Ack();
  Send(Address+i);
  Ack();
  Send(*(PData+i));
  Ack();
  Stop();
  mDelay(20);
  }
}
void RdFromROM(uchar Data[],uchar Address,uchar Num)
{
  uchar i;
  uchar *PData;
  PData=Data;
  for(i=0;i<Num;i++)
  {
  Start();
  Send(0xa0);
  Ack();
  Send(Address+i);
  Ack();
  Start();
  Send(0xa1);
  Ack();
  *(PData+i)=Read();
  Scl=0;
  NoAck();
  Stop();
  }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LCD1602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#define yi 0x80 //LCD????е???λ??,???LCD1602????????λD7???1??100000000=80??
#define er 0x80+0x40 //LCD????г??λ??????????е???????λ??????0x40??

//----------------????????????澭??????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delay(uint xms)//??????????вκ???
{
uint x,y;
for(x=xms;x>0;x--)
  for(y=110;y>0;y--)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д???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write_1602com(uchar com)//****???д???????****
{
lcd1602_rs=0;//????/????????????
lcd1602_rw=0; //??д??????д
P0=com;//????????
delay(1);
lcd1602_en=1;//????????????????Ч????????????
delay(1);
lcd1602_en=0;//en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д????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write_1602dat(uchar dat)//***???д?????????****
{
lcd1602_rs=1;//????/?????????????
lcd1602_rw=0; //??д??????д
P0=dat;//????????
delay(1);
lcd1602_en=1; //en??????????????????????
delay(1);
lcd1602_en=0; //en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?????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lcd_init(void)
{
write_1602com(0x38);//????????????????????16*2???????5*7????8λ????
write_1602com(0x0c);//?????????????
write_1602com(0x06);//?????????????????????
write_1602com(0x01);//?????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==============???????????????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unsigned char coding(unsigned char m)
{
unsigned char k;
switch(m)
{
  case (0x11): k=1;break;
  case (0x21): k=2;break;
  case (0x41): k=3;break;
  case (0x81): k='A';break;
  case (0x12): k=4;break;
  case (0x22): k=5;break;
  case (0x42): k=6;break;
  case (0x82): k='B';break;
  case (0x14): k=7;break;
  case (0x24): k=8;break;
  case (0x44): k=9;break;
  case (0x84): k='C';break;
  case (0x18): k='*';break;
  case (0x28): k=0;break;
  case (0x48): k='#';break;
  case (0x88): k='D';break;
}
return(k);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???????????????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unsigned char keynum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row,col,i;
  P1=0xf0;
  if((P1&0xf0)!=0xf0)
  {
     Delay5Ms();
        Delay5Ms();
     if((P1&0xf0)!=0xf0)
  {
      row=P1^0xf0;          //???????
   i=0;
   P1=a[i];           //?????λ
   while(i<4)
   {
     if((P1&0xf0)!=0xf0)
      {
        col=~(P1&0xff);   //???????
        break;            //???λ????????
      }
    else
      {
        i++;
        P1=a[i];
      }
   }
  }
  else
  {
   return 0;
  }
  while((P1&0xf0)!=0xf0);
  return (row|col);    //????????????????
  }
  else return 0;            //????????????0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??????????????Ч????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OneAlam(void)
{
ALAM=0;
Delay5Ms();
    ALAM=1;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????????????????????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TwoAlam(void)
{
ALAM=0;
Delay5Ms();
    ALAM=1;
    Delay5Ms();
ALAM=0;
Delay5Ms();
    ALAM=1;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?????????,???????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ThreeAlam(void)
{
ALAM=0;
Delay5Ms();
    ALAM=1;
    Delay5Ms();
ALAM=0;
Delay5Ms();
    ALAM=1;
    Delay5Ms();
ALAM=0;
Delay5Ms();
    ALAM=1;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??????????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DisplayChar(void)
{
unsigned char i;
if(pass==1)
{
  //DisplayListChar(0,1,LockOpen);
  write_1602com(er);       //????п?????
  for(i=0;i<16;i++)
  {
   write_1602dat(LockOpen[i]);    //???open ???????
  }
}
else
{
  if(N==0)
  {
   //DisplayListChar(0,1,Error);
   write_1602com(er);
   for(i=0;i<16;i++)
   {
    write_1602dat(Error[i]); //???????
   }
  }
  else
  {
   //DisplayListChar(0,1,start_line);
   write_1602com(er);
   for(i=0;i<16;i++)
   {
    write_1602dat(start_line[i]);//??????????
   }
  }
}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????????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ResetPassword(void)
{
unsigned char i;
unsigned char j;
if(pass==0)
{
  pass=0;
  DisplayChar();    //???????
  ThreeAlam();    //????????????????????3??
}
else       //???????2?????????????ó???
{
     if(ReInputEn==1)   //???????£?ReInputEn??1??????????????
  {
   if(N==6)    //????6λ????
   {
    ReInputCont++;   //???????????
    if(ReInputCont==2)  //????????????
    {
     for(i=0;i<6;)
     {
      if(TempPassword[i]==InputData[i]) //??????????????????????
       i++;
      else        //??????ε??????
      {
       //DisplayListChar(0,1,Error);
       write_1602com(er);
       for(j=0;j<16;j++)
       {
        write_1602dat(Error[j]); //???????Error
       }
       ThreeAlam();   //???????
       pass=0;     //????
       ReInputEn=0;   //??????ù????
       ReInputCont=0;
       DisplayChar();
       break;
      }
     }
     if(i==6)
     {
      //DisplayListChar(0,1,ResetOK);
      write_1602com(er);
      for(j=0;j<16;j++)
      {
       write_1602dat(ResetOK[j]);   //??????????????
      }
      TwoAlam();    //??????????
       WrToROM(TempPassword,0,6);  //????????д??24C02?洢
      ReInputEn=0;
     }
     ReInputCont=0;
     CorrectCont=0;
    }
    else       //????????????
    {
     OneAlam();
     //DisplayListChar(0, 1, again);   //?????????????
     write_1602com(er);
     for(j=0;j<16;j++)
     {
      write_1602dat(again[j]);   //????????????
     }
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{
      TempPassword[i]=InputData[i];  //???????????????????????
     }
    }
   N=0;      //????????λ????????????
     }
     }
}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Alam_KeyUnable(void)
{
P1=0x00;
{
  ALAM=~ALAM;     //???????????????
  Delay5Ms();
}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??????в???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Cancel(void)
{
unsigned char i;
unsigned char j;
//DisplayListChar(0, 1, start_line);
write_1602com(er);
for(j=0;j<16;j++)
{
  write_1602dat(start_line[j]);   //??????????????????
}
TwoAlam();    //?????
for(i=0;i<6;i++)
{
  InputData[i]=0;  //??????????????
}
KEY=1;     //?????
ALAM=1;     //??????
pass=0;     //??????????????
ReInputEn=0;   //?????????????????
ErrorCont=0;   //??????????????????
CorrectCont=0;   //??????????????????
ReInputCont=0;   //???????????????????
s3_keydown=0;
key_disable=0;   //??????????????
N=0;     //????λ????????????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?????????????????λ??????????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Ensure(void)
{
unsigned char i,j;
RdFromROM(CurrentPassword,0,6);      //??24C02??????洢????
    if(N==6)
{
     if(ReInputEn==0)       //??????????δ????
  {
   for(i=0;i<6;)
      {
    if(CurrentPassword[i]==InputData[i]) //?ж??????????24c02?е???????????
    {
     i++;        //????λ i??+1
    }
    else          //??????????
    {
     ErrorCont++;      //???????++
     if(ErrorCont==3)   //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
     {
      write_1602com(er);
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{
       write_1602dat(Error[i]);
      }
      do
      Alam_KeyUnable();
      while(1);
     }
     else      //???????С??3?????????????3????????????????
     {
      TR0=1;    //??????
      key_disable=1;   //????????
      pass=0;     //passλ????
      break;     //????
     }
    }
   }
   if(i==6)      //??????????
   {
    if((InputData[0]==adminpassword[0])&&(InputData[1]==adminpassword[1])&&(InputData[2]==adminpassword[2])&&(InputData[3]==adminpassword[3])&&(InputData[4]==adminpassword[4])&&(InputData[5]==adminpassword[5]))
       {
     WrToROM(initpassword,0,6);     //???????????д??24C02?洢
     write_1602com(er);
     for(j=0;j<16;j++)
     {
      write_1602dat(initword[j]);    //????????????
     }
     TwoAlam();         //????????
     Delay400Ms();        //???400ms
     TwoAlam();         //????????
     N=0;          //????λ????????????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CorrectCont++;     //???????????++
     if(CorrectCont==1)    //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
     {
      //DisplayListChar(0,1,LockOpen);
      write_1602com(er);
      for(j=0;j<16;j++)
      {
       write_1602dat(LockOpen[j]);    //???open????????
      }
      TwoAlam();   //????????????
      KEY=0;           //????
      pass=1;           //????????λ
      TR0=1;           //??????
      for(j=0;j<6;j++)        //?????????
      {
       InputData[i]=0;        //??????????λ????
      }
     }
     else            //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
     {
      write_1602com(er);
      for(j=0;j<16;j++)
      {
       write_1602dat(SetNew[j]);     //??????????????
      }
      TwoAlam();             //??????????
      ReInputEn=1;         //????????????????
      CorrectCont=0;         //?????????????
     }
    }
     }

   else   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131420????????????============
   {
    if((InputData[0]==adminpassword[0])&&(InputData[1]==adminpassword[1])&&(InputData[2]==adminpassword[2])&&(InputData[3]==adminpassword[3])&&(InputData[4]==adminpassword[4])&&(InputData[5]==adminpassword[5]))
       {
     WrToROM(initpassword,0,6);     //???????????д??24C02?洢
     write_1602com(er);
     for(j=0;j<16;j++)
     {
      write_1602dat(initword[j]);    //????????????
     }
     TwoAlam();         //????????
     Delay400Ms();        //???400ms
     TwoAlam();         //????????
     N=0;          //????λ????????????
    }
    else           //???????????
    {
     write_1602com(er);
     for(j=0;j<16;j++)
     {
      write_1602dat(Error[j]);     //??????????
     }
      ThreeAlam();          //?????????
     pass=0;
    }
   }
  }
  else           //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
  {
   //DisplayListChar(0,1,Er_try);
   write_1602com(er);
   for(j=0;j<16;j++)
   {
    write_1602dat(Er_try[j]);     //??????????????
   }
   ThreeAlam();         //?????????
  }
}
else       //???????????6λ????????????
{
  //DisplayListChar(0,1,Error);
  write_1602com(er);
  for(j=0;j<16;j++)
  {
   write_1602dat(Error[j]);   //???????
  }
   ThreeAlam();          //?????????
  pass=0;
}

N=0;             //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??????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main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KEY,NUM;
unsigned char i,j;
  P1=0xFF;        //P1???λ
TMOD=0x11;       //???幤?????
  TL0=0xB0;
  TH0=0x3C;       //??????????
  EA=1;        //???ж??????
  ET0=1;        //???ж????????
  TR0=0;        //???????????
  Delay400Ms();  //??????????LCM????????
  lcd_init();  //LCD?????
write_1602com(yi);//??????????????????е?0??λ?????????
for(i=0;i<16;i++)
{
  write_1602dat(name[i]);//???????д????????
}
write_1602com(er);
for(i=0;i<16;i++)
{
  write_1602dat(start_line[i]);//д??????????????
}
write_1602com(er+9); //???ù??λ??
write_1602com(0x0f); //???ù??????
  Delay5Ms(); //??????(????)
  N=0;              //?????????????λ??
  while(1)   //???????
  {
  if(key_disable==1)      //???????????1?
   Alam_KeyUnable();     //??????????
  else
   ALAM=1;        //?????
  KEY=keynum();       //????????λ????
  if(KEY!=0)        //???а????????
  {
   if(key_disable==1)     //???????????1?
   {
    second=0;      //??????
   }
   else        //????????????
   {
    NUM=coding(KEY);    //?????????λ?y????????????????NUM
    {
     switch(NUM)     //?ж?????
     {
      case ('A'):  ;      break;
      case ('B'):  ; 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('C'):
         write_1602com(yi);//??????????????????е?0??λ?????????
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write_1602dat(name[i]);//???????д????????
         }
         if(N>=1) N--; OneAlam();        //?????????
         //DisplayOneChar(6+N,1,'*');
         for(j=N;j<16;j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write_1602com(er+6+j);
          write_1602dat(' ');
         }
         for(j=0;j<N;j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write_1602com(er+6+j);    //???λ?????????????????
          write_1602dat('@');     //?????????????????*????
         }
         InputData[N]=N+4;
         break;  //ABC??????尴??
      case ('D'): ResetPassword();  break;      //????????????
      case ('*'): Cancel();    break;      //??????????
      case ('#'): Ensure();     break;    //??????
      default:           //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
      {
       //DisplayListChar(0,1,Input);
       if(N<6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???????????????6λ??????????????棬????6λ?????Ч??
       {
        write_1602com(er);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write_1602dat(Input[i]);    //?????????
        }
        OneAlam();        //?????????
         for(j=0;j<=N;j++)
        {
         write_1602com(er+6+j);    //???λ?????????????????
         write_1602dat('*');     //?????????????????*????
        }
        InputData[N]=NUM;      //??????????????InputData[]???????
        N++;         //????λ????
       }
       else          //????????λ??????6??????????
       {
        N=6;         //???????????6λ?????????????
         break;
       }
      }
     }
    }
   }
   }
}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?ж??????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 time0_int(void) interrupt 1      //?????T0
{
  TL0=0xB0;
  TH0=0x3C;    //?????????????
  //TR0=1;
  countt0++;      //????????????1???50ms
   if(countt0==20)     //???20?ξ???1s
    {
  countt0=0;     //????????
  second++;     //???
  if(pass==1)     //???????
  {
   if(second==1)   //????1s?
   {
    TR0=0;    //??????
    TL0=0xB0;
     TH0=0x3C;   //??θ????
    second=0;   //??????
   }
  }
  else      //??????????
  {
   if(second==3)   //????3?
   {
    TR0=0;    //???????
    second=0;   //??????
    key_disable=0;  //????????????
    s3_keydown=0;
    TL0=0xB0;
    TH0=0x3C;   //????????
   }
   else
       TR0=1;    //???????
  }

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