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很多电路没有看门狗,而有些看门狗电路又是必须的,我想问下在哪些应用场合

楼主:
现在很多电路没有看门狗,而有些看门狗电路又是必须的,我想问下在哪些应用场合,看门狗电路是必须的?

网友A(2020-10-25):
需要高可靠性的场合用看门狗吧

网友B:
无人值守、长时间工作、程序逻辑非常复杂(或者依赖很多外部时序)不容易排查BUG的,反正现在很多芯片都自带,不用白不用(仪器仪表千万不要)

网友C:
其实许多单片机内置看门狗只要设置就行

网友D:
有些应用程序依赖软件看门狗,有些则必须具有硬件看门狗。 关键应用需要看门狗。

网友E:
聪明的程序员都会放上看门狗,但一有个重点别忘记了,先不上年看门狗,跑几天,几个月,没问题了再上看门狗代码。
现在的芯片,都是自带看门狗的。没有必要另设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需要高可靠性的场合用看门狗吧

啥叫高可靠性呢  哥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无人值守、长时间工作、程序逻辑非常复杂(或者依赖很多外部时序)不容易排查BUG的,反正现在很多芯片都 ...

恩。。。自带。那这个看门狗是在什么情况下回发挥作用呢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有些应用程序依赖软件看门狗,有些则必须具有硬件看门狗。 关键应用需要看门狗。

哪些属于关键应用  举个列子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聪明的程序员都会放上看门狗,但一有个重点别忘记了,先不上年看门狗,跑几天,几个月,没问题了再上看门狗 ...

恩  关键我不知道看门狗有何用处  没搞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恩  关键我不知道看门狗有何用处  没搞懂

当你的程序跑飞,或者由于某一些bug进入死循环时,还有个机制能够帮你的程序复位,以免出现长时间“死机”的作用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当你的程序跑飞,或者由于某一些bug进入死循环时,还有个机制能够帮你的程序复位,以免出现长时间“死机 ...

那也可以理解为自动的复位功能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无人值守、长时间工作、程序逻辑非常复杂(或者依赖很多外部时序)不容易排查BUG的,反正现在很多芯片都 ...

仪器仪表为何不要用看门狗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有些应用程序依赖软件看门狗,有些则必须具有硬件看门狗。 关键应用需要看门狗。

哪些需要硬件看门狗啊

网友H:
当然是无人看管的地方用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H:
当然是无人看管的地方用了

产品本身不都是无人看管吗

网友I:
软件上实现不了就得靠硬件啊

网友E:
高可靠性,强干扰的场合是必须上看门狗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