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:如何用纯电路是实现一个按键控制一个LED小灯?

楼主(2020-10-25):
今天遇到了一个问题如何用纯电路是实现一个按键控制一个LED小灯?有什么简单的电路吗?

网友A:
一个开关,一个LED,一个电阻就行了

网友B:
用一个6脚自锁开关、1K电阻、和一个LED灯串联

网友C:
电源,电阻,LED,导线,按键顺序连起来就行

楼主:
谢谢大家,我的问题表达的不清楚,我的问题是用一个按键(不带自锁),按第一下灯亮,再按一下灯灭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家,我的问题表达的不清楚,我的问题是用一个按键(不带自锁),按第一下灯亮,再按一下灯灭。

那至少需要一个带翻转逻辑的电路来实现,比如数字集成电路D触发器接成计数器,另外你表达得还是不够清楚,纯电路有多纯?

网友E:
或许你需要的是一个自锁按键。电源,电阻,自锁按键,LED用导线串联,按键按下线路导通,LED发光;按键松开,线路断开,LED熄灭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家,我的问题表达的不清楚,我的问题是用一个按键(不带自锁),按第一下灯亮,再按一下灯灭。

一个简单的双稳态电路即可实现。
最简单的就是网上的触摸芯片,外围电路最简单

网友F:
如图:
在555的3脚接个LED串个330欧电阻就可以了

网友G:
百度一键开关机一堆

网友H:
自锁开关,轻触开关,了解一下

网友I:
用  老式的拉线开关 + 1.5V电池 + ,,串到一起就是了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