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指点一下 用74hc595和中断驱动 一位数码管; 帮忙给看下 万分感谢

楼主(2020-10-25):
求大神指点一下   用74hc595和中断驱动 一位数码管;  帮忙给看下  万分感谢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CP = P2^0;
sbit DA = P2^1;
sbit LE = P2^2;
uchar sec,a,b;
uchar code seg[] = {
    0xc0, 0xf9, 0xa4, 0xb0, 0x99,
    0x92, 0x82, 0xf8, 0x80, 0x10};
uchar dis_buff[1] = {0};
void write_595(uchar dat)//д??595
{
    uchar i;
    for(i = 0; i < 8; i++) {
      DA = dat & 0x80;
    CP = 0;
       CP = 1;
    dat <<= 1;
    }
}
void update(uchar sec) //
{
   dis_buff[0] =seg[sec];     // sec ????1????????????????
}
void display()
{
  write_595(dis_buff[0]);  //dis_buff[0] ?е????  ????write_595;
  LE = 0;
  LE = 1;      //?????????????
}

void timer0_isr() interrupt 1   //?ж??????????
{
TMOD = 0X01;
    TH0 = 0x4c;
EA = 1;
ET0 = 1;
TR0 = 1;
    a++;
if(a%5==0)
{
b = ~b;
update(); //??sec ????dis_buff[0]?У? ???磺sec = 1?  ??浽dis_buff[0]???У?
}      //???
    if(a == 20)
  {
  display(); //dis_buff[0] ?е????  ????write_595;
      a = 0;
   sec++;
   }
   if(sec==9) sec = 0;
    }

void timer0_init(void)
{
    TMOD = 0x01;//T0??????1
    TH0 = 0x4c; //50ms@11.0592MHz
    EA = 1;
ET0 = 1;
TR0 = 1;
}

void  main()
{
tiemr0_init();
while(1);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赘句多,语句顺序不当。给你整理后运行正常。你仔细对比一下就能明白问题所在。

好的  谢谢 我先看一下。

网友A:
赘句多,语句顺序不当。给你整理后运行正常。你仔细对比一下就能明白问题所在。
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sbit CP = P2^0;
sbit DA = P2^1;
sbit LE = P2^2;

uchar sec,a;
uchar code seg[] = {
    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
         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

void write_595(uchar dat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 = 0; i < 8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 = dat&0x80;
                CP = 0;
                CP = 1;
                dat <<= 1;
        }
        LE = 0;
        LE = 1;
}

void timer0_isr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=0x4c;
        TL0=0x00;
        a++;
        if(a == 2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 = 0;
                sec++;
        }
        if(sec>9) sec = 0;
        write_595(seg[sec]);
}

void timer0_init(void)
{
        TMOD = 0x01;
        TH0 = 0x4c; //50ms@11.0592MHz
        TL0 = 0x00;
        EA  = 1;
        ET0 = 1;
        TR0 = 1;
}

void  main()
{
        timer0_init();
        while(1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