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怎么用单片机按键控制oled上的图画?

楼主(2020-10-25):
请问
if(P3^5==0)
delay(10);
if(P3^5==0)
{
    OLED_Init();
    Draw_BMP(0,0,128,7,BMP4);  //显示图片
}
这样写有出错吗?
我导入后显示不了图片
就好像if语句不存在
直接显示图片了

希望各位解惑一下,非常感谢

网友A:
你到底是能显示图片还是不能显示图片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到底是能显示图片还是不能显示图片?

就是不用按键就直接显示了

网友B:
这个先检查一下没有按下按键的时候P3.5是什么电平

网友C:
你的按键确定接的是上拉电阻吗?
对C语言我也是懵懵懂懂,感觉你最前面的两句没一点用,if(P3^5==0) 没有分号,所以 delay(10); 是在符合 P3^5==0 的情况下运行的,而不符合 P3^5==0 时,if 是直接跳到下一句也就是第二个 if(P3^5==0) 运行,也就是说不管 P3^5等不等于0 ,程序都会运行第二个 if(P3^5==0)
至于第二个 if(P3^5==0) ,如果你的按键没有接上拉电阻也没有配置IO口,应该也是会直接进显示程序的

网友D:
大哥,你要先定义啊,单个IO口不能这样用的,先sbit led = P3^5;然后判断if(led==0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