谢谢各位大神,帮我看看这程序怎么老是报错"c141:syntax error near“;”"

楼主(2020-10-25):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uint i,j,x,dat;
uchar num,com;
sbit rs=P3^5;
sbit wr=P3^6;
sbit lcden=P3^4;
sbit dx=P2^6;
sbit wx=P2^7;
uchar code table1[]="51 MCU";
uchar code table2[]="xxxxxxxxxx";
void delay(uint);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
{
   rs=0;
   wr=0;
   lcden=0;
   P0=com;
   lcden=1;
   delay(5);
   lcden=0;
}
void delay(uint x)
{
   for(i=x;i>0;i--)
   {
      for(j=120;j>0;j--);
   }
}
void write_data(uchar dat)
{
   rs=1;
   wr=0;
   lcden=0;
   P0=dat;
   lcden=1;
   delay(5);
   lcden=0;
}
void init()
{
   write_com(0x38);
   write_com(0x08);
   write_com(0x01);
   write_com(0x06);
   write_com(0x0f);
}
void main()
{
   P0=0;
   dx=0;
   wx=0;
   init();
   for(num=0;num<9;num++)
   {
        write_data(table1);
   delay(10);
   }
    write_com(0x80+0x40);
        for(num=0;num<16;num++)
   {
        write_data(table2);
   delay(10);
   }

   while(1)
   {
     ;
   }
}

网友A:
uchar code table1[]="51 MCU";
uchar code table2[]="xxxxxxxxxx";

这应该是数组吧,要用花括号?

网友B:
把while(1)里面的;去掉试试

网友C:
肯定不是while(1)里面的问题,你找一下你的代码里面141行上下几行有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