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STM32的可见光通信系统程序设计

楼主(2020-10-25):
目前已完成,2m距离,传输10000个连续数字,每个数字两字节大小,即总共20000个字节160000bit,用时7s,大约2.3万bit/s,即22.4kB/s,误码率为0

发射与接收程序:

#include "stm32f10x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sensor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usmart.h"

/*
   程序整体思路:
           ① 把每个要发射的数据转成二进制,再将二进制的每一位逐1发射出去;
                 ② 需要3个信号表示一个数据,分别用高电平持续的不同时间表示不同
                   信号:起始信号、0信号、1信号,分别对应p1,p2,p3;
                 ③ 默认状态LED是亮的,起始信号发射的时候,将LED引脚置高,并延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的时间,再进行翻转,两次这样的p1高电平时间即代表起始信号;
                 ④ 数据信号需要紧跟着起始信号,一次起始信号之后就是16位的0、1数
                   据信号,对于0信号,则是高电平持续p2时间,再翻转,对于1信号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则是高电平持续p3时间;
                 ⑤ 因此只需要设置好每个信号之间的时间参数,使用滴答定时器计数的
                   延迟函数达到持续的效果,然后只要判断即将发射的数据的各个位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即可将一个数据发射出去。

*        2020.8.30 —— by afeng
    1、优化程序,优化部分变量,让程序运行的更快,尽量与接收端同步。

*        2020.8.25 —— by afeng
    1、优化发射端串口助手,使其能够实时自动刷新电脑可用的串口,当该串口掉线,则会自动关闭连接。
                2、优化串口助手的显示区域部分,通过设置光标的位置使得文字可以从上至下显示。

*        2020.8.23 —— by afeng
    1、加入连续发射多个数据的函数,并支持不同起始数据和结束数据,然后
                   注册到USMART调试组件,以达到从串口助手来控制发射的数据。
                2、结合了自己的基于QT的串口助手,把本工程的USMART组件与该调试助手
                   结合起来使用,更方便调参。

*        2020.8.20 —— by afeng
    1、开始使用USMART调试组件,可以在串口助手通过函数带参数的方式在线修改
                   各个参数,在后面不同距离下改变参数有着极大的便利性,免去了重复修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编译和烧录代码的繁琐过程。
          2、解决了二进制数据位错误的BUG,是由于自己不够熟练位操作引起的,最后
                   决定使用数字1的移位操作来提取出每个数据的各个二进制位。
                3、实现了基于滴答定时器的长时间延迟,由于该定时器只有16位,基于ST库写
                   的延迟函数一次最大不能超过2s,经过额外编程实现能够一次延迟10s以上。
                4、剔除了每次数据都需要结束信号的方案,使得发射时间进一步提升,其实每
                   个数据的起始信号也可以作为每个数据的区分了。

*        2020.8.19 —— by afeng
    1、使用函数将十进制转二进制,并能够将每一个位通过亮-暗表示0-1将二进制
                   各个位成功发射出去,测得最小时间参数可以达到300us左右,但是由于接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端的限制以及距离的影响,这个参数需要每次调整。
*/

//连续发射数据
void emitSeriesData(uint16_t start,uint16_t end)
{
        uint16_t i,len=end+1;
        if((start>0) && (end>start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发送从 %d 到 %d ,共 %d 个数据。\r\n",start,end,(end+1-start)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正在发送……\r\n");
                emitData(start); emitData(end); emitData((end+1-start)); //先发送本次数据块的信息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for(i=start;i<len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mitData(i); //开始循环发送,从开始数据位开始发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%100 == 0) printf("%d ",i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 = 0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本次已发送完成。\r\n");
        }
}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          //设置NVIC中断分组2:2位抢占优先级,2位响应优先级
        uart_init(115200); 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为115200
        delay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初始化
        LedConfigInit();  //初始化光源引脚及发射相关参数
        usmart_dev.init(SystemCoreClock/1000000); //初始化 USMART,实现在串口修改发射相关参数
        LED = 0;  //发射前默认光源开启
        printf("当前参数:\r\n"); lookUpCurrentParameter();
        printf("\r\n等待发射数据……\r\n");
        emitSeriesData(1,5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//直到等到发射命令从串口进入,才进行发射

        }
}

#define  dataLen 12000
uint16_t dataBuf[dataLen] __attribute__((at(Bank1_SRAM3_ADDR)));
uint16_t dataCurrentPos=0;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uint16_t recvWorkCounts=0;
        uint8_t j=0,startRecvFlag=0;
        uint16_t i=0,recvData,dataInfo[3]; //dataInfo用来检验一次数据接收的起始数据和结尾数据
        uint16_t errorCounts=0; //用来记录接收错误的数据个数
        uint32_t recvTime_us;  //用来记录接收用时

  delay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初始化
        uart_init(115200); 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为115200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          //设置NVIC中断分组2:2位抢占优先级,2位响应优先级
        TIM3_CountTime_Init(); //用于计时接收数据的时间
  LdrConfigInit();  //初始化光敏传感器的引脚和输入捕获功能
        usmart_dev.init(SystemCoreClock/1000000); //初始化 USMART,实现在串口修改接收相关参数
        FSMC_SRAM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外部SRAM
        LCD_Init();

        memset(dataBuf,0,sizeof(dataBuf)); //全都初始化为0

        POINT_COLOR=RED;//设置字体为红色
        LCD_ShowString(60,50,200,16,16,"My Class Design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60,70,200,16,16,"2020-9-4 @By afeng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60,90,230,16,16,"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.");
        POINT_COLOR=BLUE;//设置字体为蓝色
        LCD_ShowString(60,160,200,16,24,"WorkCounts  :")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60,200,200,16,24,"errorCounts :"); //LCD_ShowNum(230,200,10000,5,24)
        LCD_ShowString(60,240,200,16,24,"usingTime/us:"); //LCD_ShowNum(230,240,200000000,9,24)
        POINT_COLOR=BLACK;
        LCD_ShowNum(230,160,0,9,24);
        LCD_ShowNum(230,200,0,9,24);
        LCD_ShowNum(230,240,0,9,24);

        printf("等待接收数据……\r\n"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cvData = receiveData();  //阻塞等待接收一个数据

                if((!startRecvFlag) && recvData)  //先接收起始数据和结束数据、及总的长度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Info[j] = recvDat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 = 0; //若结束+1-起始 = 长度,则准备进入接收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dataInfo[1]+1-dataInfo[0]) == dataInfo[2]) startRecv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printf("此次接收失败!请重新发送数据!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startRecvFlag) //开始接收数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receiving...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Recv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CountRunningTime(); //开始计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dataInfo[0];i<(dataInfo[1]+1);i++) //循环接收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vData = receiveData();  //阻塞接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ecvData==i) dataBuf[dataCurrentPos++] = recvDat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ecvData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CurrentPos = recvData-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Buf[dataCurrentPos++] = recvDat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= recvDat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vTime_us = getRunningTime(); //结束接收计时并得到时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接收完成!正在检验数据……\r\n");  //检验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CurrentPo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dataInfo[0];i<(dataInfo[1]+1)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taBuf[dataCurrentPos]!=i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Count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【err】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printf("%d ",dataBuf[dataCurrentPos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CurrentPo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vWorkCount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处理完成!  错误数据: %d 个  总接收用时: %d us (%.3f ms  -->  %.2f s)\r\n",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Counts,recvTime_us,(recvTime_us/1000.0),(recvTime_us/1000000.0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\r\n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Num(230,200,recvWorkCounts,9,2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Num(230,200,errorCounts,9,2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Num(230,240,recvTime_us,9,2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Counts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vData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CurrentPo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set(dataBuf,0,sizeof(dataBuf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等待接收数据……\r\n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原理图: 无
仿真: 无
代码:

网友A(2021-04-09):
问下,有电路原理图可以看下吗

网友B(2022-04-08):
请问,有原理图吗

网友C(2024-03-19):
可以分享一下电路图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