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传感器的数据可以通过什么来寄存和计算?

楼主(2020-10-25):
是这样的,我想通过激光传感器,设定在10s内检测10个数据,然后把这些数据通进行一个复杂的数学计算,最后得到一个坐标数值,使得XY平移台按照坐标数值移动到指定位置。计算公式 AL)6F3FLID9XKF(9BCWQFJ7.png

传感器如下:
XY平移台电机是42步进电机

请问设计这样的一套设备能否通过51单片机完成?数据如何寄存和运算?有没有现成的数据处理模块?有没有现成的XY平移台输入数值即可移动?

楼主:
还有就是有没有做过类似设备的伙伴,求分享经验和代码

网友A:
你这是小白还是刚做事的?首先第一个问题你是要对你的数据进行处理,换取较准确的数据后进行计算,这个计算可以用51完成,然后第二就是51选型问题,第三就是移动问题,怎么能准确移动到坐标位置,采取何种法案移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是小白还是刚做事的?首先第一个问题你是要对你的数据进行处理,换取较准确的数据后进行计算,这个计算 ...

我是小白,第一个是要得到准确的检测数据并记录下来,然后通过公式计算出一个坐标,移动方案我想的是首先平移台要进行复位动作,复位后,根据坐标,先做X轴移动,再做Y轴移动,大概是这个样子,但因为我之前没有做过这类,所以没有经验,不知道大佬有没有做过这类项目?能否分享分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