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13 Win10打开桌面不了显示?

楼主(2020-10-25):
以前装的AD 13 之前正常,最近点开软件,桌面显示不了,但是任务栏有,按百度介绍的在任务管理器给他最大化,还是不行,有朋友知道怎么解决吗

网友A:
买正版或者换个版本或者换个安装,没必要把精力用在解决这个问题上,毕竟这只是个工具而已。

网友B:
我的AD最近也是,卸载重装就好了,反正AD重装也就五分钟的事

网友C:
重新安装一下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买正版或者换个版本或者换个安装,没必要把精力用在解决这个问题上,毕竟这只是个工具而已。

别用了,到处发律师函,许多公司都放弃了,试试立创EDA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买正版或者换个版本或者换个安装,没必要把精力用在解决这个问题上,毕竟这只是个工具而已。

谢谢了,突然又好了

楼主:
谢谢了,突然又好了

网友E:
私人用没问题的。企业用谨慎吧。 立创EDA毕竟跟AD还是有很大差距的。 可以试着用。

楼主:
一 个一个回复,好几个没通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