虚拟串口如何与真实串口连接?

楼主(2020-10-25):
想创建一个虚拟串口,然后与一个真实串口连接,在Proteus仿真功能

网友A:
下载一个仿真链接软件

网友B:
下载一个虚拟串口软件,然后设置建立连接就可以了

网友C:
Proteus 可以直接和 真实串口连接 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下载一个虚拟串口软件,然后设置建立连接就可以了

我用了vspd9.0 但是好像虚拟一个出来不能与实体的建立连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Proteus 可以直接和 真实串口连接 的

大佬求教,我用的esp8266模块接电脑串口com6,但是proteus端com如何设置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下载一个仿真链接软件

有哪一款推荐

网友D:
你好!如果想通过仿真连接ESP8266,那么需要一个硬件串口就能实现控制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好!如果想通过仿真连接ESP8266,那么需要一个硬件串口就能实现控制

嗯嗯,我用了esp烧录器连接了

网友E:
可以的,先添加一对虚拟串口,比如COM15和COM16(数字尽量弄大点,不然有可能和物理串口冲突),然后proteus要添加一个串口的器件,设置端口号为15,打开串口软件选择端口号16就能通讯了(前提波特率等协议要设置好)。proteus还有可以接收串口信息的PC端器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可以的,先添加一对虚拟串口,比如COM15和COM16(数字尽量弄大点,不然有可能和物理串口冲突),然后proteu ...

这样好像只能com15和com16通讯,是proteus与串口软件之间的通信吧。我想要通过硬件串口与proteus的虚拟串口进行通信

网友F(2022-04-03):
引用 楼主:
这样好像只能com15和com16通讯,是proteus与串口软件之间的通信吧。我想要通过硬件串口与proteus的虚拟串 ...

你好,我看见你一年前发的一个帖子,询问的是如何使用物理串口和proteus的虚拟串口进行连接,请问你这个找到解决办法了吗?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求回复,感谢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你好,我看见你一年前发的一个帖子,询问的是如何使用物理串口和proteus的虚拟串口进行连接,请问你这个 ...

用VSPD这个软件把物理串口和虚拟串口连上就行了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用VSPD这个软件把物理串口和虚拟串口连上就行了。

物理串口假如是com3,vspd怎么连接物理串口和虚拟串口啊,能截个图吗,谢谢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Proteus 可以直接和 真实串口连接 的

请问怎么连啊,能详细说一下吗?物理串口假如是com3,我看vspd好像是只能虚拟串口连接虚拟串口,希望回复(虽然距离之前已经过了一年多时间),感谢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请问怎么连啊,能详细说一下吗?物理串口假如是com3,我看vspd好像是只能虚拟串口连接虚拟串口,希望回复 ...

在元件库选COMPIM

这样接

COMPIM的设定,Phy. Port选com3

网友F:
引用 网友H:
在元件库选COMPIM

太感谢了太感谢了,终于成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