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pwm输出程序问题

楼主(2020-10-25):
请教一下,我把pwm初始化(配置了两个通道)放在外部中断初始化函数后面,只有一个通道有输出。如果放在中断初始化后面就只有一个有输出。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,请教一下大佬。

初始化:
void system_all_init(void)
{

        Led_Config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端口初始化
        USART_Config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1通信初始化
        MPU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MPU6050
        mpu_dmp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MPU6050的DMP模式
        TIM_PWM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WM初始化
        MPU6050_EXTI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MPU6050 5ms定时中断初始化

//        motor_gpio();
}

PWM初始化:
#include "PWM_and_encoder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PWM初始化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TIM_PWM(void)
{
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TIM_TimeBaseStructure;
        TIM_OCInitTypeDef  TIM_OCInitStructure;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TIM1, ENABLE);//
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 , ENABLE);  //使能GPIO外设时钟使能
   //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,输出TIM1 CH1 CH4的PWM脉冲波形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8|GPIO_Pin_11; //TIM_CH1 //TIM_CH4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  //复用推挽输出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7199; //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0; //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 不分频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0; //设置时钟分割:TDTS = Tck_tim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  //TIM向上计数模式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(TIM1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 //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
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Mode = TIM_OCMode_PWM1; //选择定时器模式: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1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State = TIM_OutputState_Enable; //比较输出使能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Pulse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Polarity = TIM_OCPolarity_High;     //输出极性:TIM输出比较极性高
        TIM_OC1Init(TIM1, &TIM_OCInitStructure);  //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
        TIM_OC4Init(TIM1, &TIM_OCInitStructure);  //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

  TIM_CtrlPWMOutputs(TIM1,ENABLE);        //MOE 主输出使能

        TIM_OC1PreloadConfig(TIM1, TIM_OCPreload_Enable);  //CH1预装载使能
        TIM_OC4PreloadConfig(TIM1, TIM_OCPreload_Enable);  //CH4预装载使能

        TIM_ARRPreloadConfig(TIM1, ENABLE); //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

        TIM_Cmd(TIM1, ENABLE);  //使能TIM1
}

外部中断初始化:
#include "exti.h"

void MPU6050_EXTI_Init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      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;
        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       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AFIO,ENABLE);//外部中断,需要使能AFIO时钟
       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B, ENABLE); //使能PB端口时钟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5;                    //端口配置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         //上拉输入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
          GPIO_EXTILineConfig(GPIO_PortSourceGPIOB,GPIO_PinSource5);
  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=EXTI_Line5;
  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
  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Falling;//下降沿触发
  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 = ENABLE;
          E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//根据EXT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EXTI寄存器

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//外部中断5优先级配置也就是MPU6050 INT引脚的配置///////////因为是控制中断,故此优先级应是最高。
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
      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EXTI9_5_IRQ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外部中断通道
      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x00;        //抢占优先级0,
      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子优先级1
      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外部中断通道
        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}

网友A:
参考一下中断回调函数入口处需要先判断一下,一个类型中断回调函数是放在一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