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D1602显示总是出现空两格,比如字母P变成字母R的现象

楼主(2020-10-26):
stm32f103c8t6控制读取温湿度在LCD1602显示
LCD1602显示总是出现空两格,比如字母P变成字母R的现象,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

网友A:
这可能不是由硬件引起的。

网友B:
数据线接触不良

网友C:
MCU或1602模块通信不成功!

楼主:
谢谢大家回复,我想知道是因为我的显示地址出问题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MCU或1602模块通信不成功!

我用的a0-a7接的1602的d0到d7,rs,en,rw接的pc13-15,通信不成功指的什么意思呢

网友D:
代码有没有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a0-a7接的1602的d0到d7,rs,en,rw接的pc13-15,通信不成功指的什么意思呢

1602只有11条指命用法你对下手册,AO-A7口要接上拉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代码有没有

有有有,马上就贴出来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有有有,马上就贴出来

LCD1602.C文件
#include "LCD1602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sys.h"
//8位数按位逆序
u8 BitReversed(u8 x)
{
        u8 temp[8];
        u8 i = 0;
        u8 j = 7;
        u8 result = 0;
        for(i = 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[i] = (x>>i)&0x01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 = 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sult = result|(temp[j]<<(i));
                j--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result;

}

void  LCD_Check_Busy(void)

{
  LCD1602_RS0;        //RS????
        delay_us(1000);
  LCD1602_RW1;    //RW????
        delay_us(1000);
  LCD1602_EN0;//EN????
        delay_us(1000);
  GPIO_Write(GPIOC,0Xff);
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LCD1602_EN1;    //EN????
        delay_us(1000)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写命令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Write_Com(unsigned char com)
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????
  LCD1602_RS0;         //RS???????
        delay_us(1000);
  LCD1602_RW0;
  delay_us(1000);        //RW????
  LCD1602_EN1;                    //EN????
        delay_us(1000);
        com = BitReversed(com);
  GPIO_Write(GPIOA,com&0x00ff);//|(GPIO_ReadOutputData(GPIOA)&0XFF00));                    //????????
        delay_us(1000);
  LCD1602_EN0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写数据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Write_Data(unsigned char Data)
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????
  LCD1602_RS1;                    //RS?????????
        delay_us(1000);
  LCD1602_RW0;
  delay_us(1000);
  LCD1602_EN1;                    //EN????
        delay_us(1000);
        Data = BitReversed(Data);
  GPIO_Write(GPIOA,Data&0x00ff);//|(GPIO_ReadOutputData(GPIOA)&0XFF00));
        delay_us(1000);
  LCD1602_EN0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写字符串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Write_String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*s)
{
if (y == 0)
         {
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 + x);   delay_ms(5);
         }
else
         {
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C0 + x);     delay_ms(5);
         }
while (*s)
         {
LCD_Write_Data( *s);  delay_ms(5);
s ++;
         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写字符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Write_Char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Data)
{
if (y == 0)
         {
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 + x);  delay_ms(5);
         }
else
         {
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C0 + x);   delay_ms(5);
         }
LCD_Write_Data( Data);
delay_ms(5);
}

void LCD1602_write_long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32 data,unsigned char num)
{
    unsigned char temp[12],i = 12;
    while(i--)
    {
         temp[i] = ' ';
    }
    temp[num] = '\0';
    while(num--)
    {
      if(data || data%10)
         temp[num] = data % 10 + 0x30;
      data = data/10;
    }
   LCD_Write_String(x,y,temp);   delay_ms(5)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清屏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Clear(void)
{
LCD_Write_Com(0x01);
delay_ms(5)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Init(void)
{
  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|RCC_APB2Periph_GPIOC, ENABLE);
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 |GPIO_Pin_1 | GPIO_Pin_2 | GPIO_Pin_3 |
    GPIO_Pin_4 | GPIO_Pin_5 | GPIO_Pin_6 | GPIO_Pin_7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3 |GPIO_Pin_14|GPIO_Pin_15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   //GPIOC

         delay_ms(15);
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38);
         delay_ms(5);
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38);
         delay_ms(5);
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38);
         //delay_ms(5);

   LCD_Write_Com(0x38);

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C);    /*ÏÔ꾿a¼°1a±êéèÖÃ*/
         delay_ms(5);
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6);    /*ÏÔê¾1a±êòƶˉéèÖÃ*/
         delay_ms(5);
   //LCD_Write_Com(0x08);    /*ÏÔê¾1رÕ*/
   //delay_ms(5);
   LCD_Write_Com(0x01);    /*ÏÔê¾ÇåÆá*/
   delay_ms(5);

    //LCD_Write_Com(0x80);
                //delay_ms(5);

}

主函数
int main(void)
{
  u16 test=0;
        u8 temperature=0;
        u8 humidity=0;

        delay_init();
        NVIC_Configuration();
        delay_ms(400);
        LCD_Init();
        USART3_Init(2400);
        DHT11_Init();
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0,"Pm2.5: 000ug/m3");delay_ms(5);
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1,"Tem:00C  Hum:00%");delay_ms(5);
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if(test++ > 2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_Write_Com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s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t_PM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M25_Value > 999)PM25_Value=999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7,0,PM25_Value/1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8,0,PM25_Value%100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9,0,PM25_Value%10+0x3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_Write_Com(0xC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HT11_Read_Data(&temperature,&humidit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4,1,temperature%100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5,1,temperature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13,1,humidity%100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14,1,humidity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5);
  }
}

楼主:
还有人吗,没解决这个问题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还有人吗,没解决这个问题

这种事一般是你的显示地址有问题,在线调试几次就出结论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种事一般是你的显示地址有问题,在线调试几次就出结论了

显示地址我是从0x80和0xc0开始的,但就是不从第一个格开始显示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显示地址我是从0x80和0xc0开始的,但就是不从第一个格开始显示

我有个帖子"用uc1617s驱动128*128的液晶屏,移位操作程序出错",看一下对你有用吗?在我主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