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吋全彩数字钟加焊RX8025

楼主(2020-10-26):
全彩数字钟
       网上淘的 一吋全彩数字钟,带光线自动调亮度和温度,用的是STC15W401加DS1302
精度好差,决定晶振用RX8025来改善,
       此钟有一缺点,就是时钟调好后,不能再动设置键,否则影响走时(就是一按设置键,
ds1302好像不走了)

套件

套件

打开的套件

打开的套件

带扫描的彩色显示屏

带扫描的彩色显示屏

效果

效果

效果

效果

效果

效果

效果

效果

加装RX8025

加装RX8025

扫描电路

扫描电路

网友A:
谢谢楼主分享,能否提供一下链接,想入一个,谢谢

网友B:
还以为是全彩点阵的,原来只是段式的,自己改写一下程序玩玩呗

网友C:
还以为是全彩点阵的

网友D(2022-08-30):
改8025后,如果1302有原来有电池供电也需要修改给8025供电

网友E(2023-08-16):
改后理论上应该是月误差在2-3秒左右

楼主:
已改RX8025T直接驱动了

网友F:
很好的资料,可以学习。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G:
可以不用DS1302, 时间直接从8025中读出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可以不用DS1302, 时间直接从8025中读出

是的,直接从rx8025读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