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动车控制器波形测试相关问题

楼主(2020-10-26):
我想测量相线的矩形波,请问电动车控制器在实验室测试时输入信号48V加在电门锁和电源正极,然后负极连负极就能测出波形吗?还是必须要转把去控制才能得到波形

网友A:
是测pwm调速后的波形?这个要在电机输入上面测量吧

网友B:
转把给控制信号才有输出啊,转的幅度越大,输出矩形波面积越大

网友C:
转把才行,不动哪有波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