报警器接收器距离近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20-10-26):
撕葡瑞[ruai]思妈的法克,撕RPG.jpg f1701cdead9cdad0 (1).jpg
买的这种报警器~用过一段时间后~报警接收器只有靠近探头才能接受报警信号报警~电池没事~也能对码~
把报警器 探头天线拉开试好几次 才能在一米距离内接受到信号~请问石哪里问题?

楼主:
这个不知道自己是操作还是什么原因~都是用着用着突然就不能用了~
对吗~打开主机~按5秒~打开探头~就对码成功~
平时使用不拉开天线~但是很远距离也能探测到~但是坏了后~只能靠近探头才能接收到~

网友A:
难道是温度等因素的变化造成了频飘?

网友B:
没电或频率偏移了

网友C:
这种射频的距离短一般是附近有同频干扰,是不是有不止一个且被触发

网友D:
温度的影响或者是同频干扰

网友E:
稳定性这么差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温度的影响或者是同频干扰

正常温度~这个我一般拿在手里~同频干扰是啥意思?和另外一个这个接收器冲突?
我是三个探头三个接收器~问题是接收器都是这样的毛病~

楼主:
没法处理了?只能返修?
我三个探头三个接收器~
每个接收器都接受三个探头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难道是温度等因素的变化造成了频飘?

不明白~反正靠近到探头他才能响和对码~远了~没法用~我用着三个探头和三个接收器~每个接收器接受三个探头~

楼主:
请问怎么处理~电池应该没问题啊~那个什么飘怎么办

网友F:
信号干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