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次在Multisim搭建单片机电路却不知如何加入C代码?

楼主(2020-10-26):
首次在这里搭建电路却不知如何加入C代码,请教了。

网友A:
我也曾经想过用用这软件来伴,毕竟这软件用起来比较顺手
但最终还是没有用,用处不大
如果不是要观察变量的变化的话,学习板是最好的,直接烧录验证

网友B:
直接点击芯片8051,会弹出一个窗口,在里面添加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直接点击芯片8051,会弹出一个窗口,在里面添加就行了。

太好了,原来就是层窗户纸把我挡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