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+蜂鸣器异响

楼主(2020-10-26):
程序无错误,无警告,烧到板子上蜂鸣器一直响。程序是商家给的

网友A:
蜂鸣器应该是高电平驱动,上电P2.3是高电平所以会响。程序开始加一条指令把P2.3置0.

网友B:
初始化后,将引脚设置为低电平以使蜂鸣器静音。

网友C:
上电初始化以后,设置BEEP=~

网友D:
无错误,无警告只能说明语法是正确的,不能说明逻辑是正确的。

网友E:
是不是蜂鸣器初始化电平置高了,程序启动时蜂鸣器电平取反试试

网友F(2020-12-26):
可能是你一直给的低电平,蜂鸣器才会一直响

网友G:
先初始化,把蜂鸣器置1

网友H:
蜂鸣器电平变化了,应该在初始化的时候把电平拉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