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编译错误ERROR A9:SYNTAX ERROR

楼主(2020-10-26):
ERROR A9:SYNTAX ERROR这是啥情况

楼主:
#include "reg52.h"
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sbit LSA=P2^2;
sbit LSB=P2^3;
sbit LSC=P2^4;
#define GPIO_DIG P0
#define GPIO_KEY P1

u8 KeyValue;

u8 code smgduan[17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0,0x90,0x88,0x83,0xc6,0xa1,0x86,0x8e};

void delay(u16 i)
{
        while(i--);
}
void KeyDown(void)
{
        char a=0;
        GPIO_KEY=0x0f;
        if(GPIO_KEY!=0x0f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if(GPIO_KEY!=0x0f)/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KEY=0X0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GPIO_KE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07):        KeyValue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0b):        KeyValue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0d): KeyValue=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0e):        KeyValue=3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KEY=0XF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GPIO_KE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70):        KeyValue=KeyValue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b0):        KeyValue=KeyValue+4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d0): KeyValue=KeyValue+8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e0):        KeyValue=KeyValue+1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(a<50)&&(GPIO_KEY!=0xf0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a++;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
  LSA=0;
  LSB=1;
  LSC=1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Down();
                GPIO_DIG=~smgduan[KeyValue];
        }
}

这是源程序  运行显示/旁有错误应该为__asm   我就加了  也够了两个lrc   还是错误

网友A:
打开KEIL行号[点击Edit-->Configuration。然后会弹出一个名为Configuration 的窗口,勾选 show line number],来定位出错具体位置,就好简单,syntax error, 即符号错了

网友B:
if(GPIO_KEY!=0x0f)/这句有错,去掉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