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最小系统板想从外部用电池供电,得把电源的线接在那个口上?

楼主(2020-10-26):
小白求问,这stc89c52板子想从外部用电池供电,得把电源的线接在那个口上?

楼主:
右边那一排是往外供电的吧?

网友A:
板子丝印不是已标明了吗!

网友B:
USB口,最简单的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右边那一排是往外供电的吧?

接在这一排就可以。多个接口是方便你接其它模块,例如屏幕

网友D:
STC89C52RC不适用电池供电,因为他的工作电压是5V,如果电池达不到这个电压单片机是启动不了的?

网友C:
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是用万用表量一下

网友E:
5V单片机接在+5V口上,3V单片机接在3.3V口上

网友F:
看单片机芯片手册,查找单片机适合的工作电压,右边那排可接入外接电源。5V供电可接3节干电池,若3V供电接2节干电池。

网友G:
5v一般是外部供电的

网友G:
5v供电,板上有标明

网友H:
连接到5V和GND

网友I:
按照板子的丝印上接,一般用外部供电,USB供电

网友J:
分别引5V 3.3V   到板子上丝印5V ,3V3处。

网友K:
板子上面都有标注滴,你先找到3.3V或5.0V的白色字体,然后接稳压芯片,稳压芯片再接电池,因为电池不可能是3.3V或5V的单线过去

网友K:
左边那个USB也可以给单片机供电,拿一根安卓的线,连PC端或插头都可以

网友L:
看看背面应该有1117 如果是这样5V供电。3.3V应该是既可以供电也可以输出

网友M:
vcc和gnd那一排,正极电源线接5伏的vcc,负极电源线接gnd就ok了

网友N:
USB口接电源啊,丝印部分写这个5V的都是接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