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51单片机设计的科学计算器原理框图(源代码)

楼主(2020-10-26):
  •    实验目的

1.初步尝试运用单片机进行系统设计,能实现加减乘除四种运算;

2.掌握矩阵键盘的中断扫描显示;

3.掌握液晶或数码管的动态显示;

4.掌握数据的存储和掉电保护。

  •    实验原理

根据计算器的功能要求,选择AT89C52为主控机,通过扩展必要的外围接口电路,实现对计算器的设计。外部主要由4*4矩阵键盘和一个液晶显示屏构成,内部由一块AT89C52单片机构成。计算器电路包括四个模块:选用LCD作为显示部分,矩阵键盘作为输入部分,运算模块,单片机控制部分。

模块图如图所示:

计算器电路包括三个部分:显示电路、4*4键扫描电路、单片机微控制电路。具体设计如下:

(1)由于要设计的是简单的计算器,可以进行四则运算,为了得到较好的显示效果,采用1602液晶显示数据和结果。

(2)另外键盘包括数字键(0~9)、符号键(+、-、×、÷)、清除键和等号键,需要16个按键。

(3)执行过程:开机,等待键入数值,当键入数字,通过LCD显示出来,当键入+、-、*、/运算符,计算器在内部执行数值转换和存储,并等待再次键入数值,当再键入数值后将显示键入的数值,按等号就会在LCD上输出运算结果。

线路原理框图如图所示:

基于proteus的硬件原理图:

软件流程图:

  •    实验仪器

Keil c、 proteus

  •    实验内容

基本要求:

1.完成标准型计算器的基本功能

2.4*4矩阵键盘(0~9、+、-、*、/、=、%)进行数据的输入及加、减、乘、除基本运算,运用1602液晶或数码管进行显示

  •    实验结果

加法运算:

减法运算:

乘法运算:

除法运算:

   实验总结与思考题
1、如何实现掉电保护?

在51单片机中,有HMOS和CHMOS工艺芯片。HMOS芯片本身运行功耗较大,为减小系统功耗,设置了掉电模式。RST/Vpd端接有备用电源,正常运行时,单片机内部的RAM由主电源Vcc供电,当Vcc掉电时,由备用电源向RAM供电,从而保证RAM中的数据不丢失,这时系统的其他部件都停止工作。CHMOS型单片机的工作电源和备用电源加在同一个引脚Vcc上,在掉电方式中,振荡器停止工作,单片机内部所有功能部件停止工作,备用电源为片内RAM和特殊功能寄存器供电,使它们的内容保存下来。

2、日常生活中计算器光敏单元的功能及实现原理?

光敏器件是在光的照射下导电特性发生改变的一种器件。光敏电阻在无光照时电阻很大,受光照以后会减小;光敏二极管在无光照的时候处于截至状态,受光照后导通。

3、如何与上位机进行计算结果的通信?

编程使单片机和上位机进行串口通信,可以通过串行通信。

代码:
源程序(单片机51hei设计).docx (17.83 KB, 下载次数: 82)

网友A(2023-03-02):
期待后续,科学计算器不能只有加减乘除